LED光立方怎么计算要加多大的限流电阻?

楼主(2018-10-21):
一个stc单片机和用八个595做一个光立方,层共阴,怎么算要加多大的限流电阻?用5mm的蓝色LED,20ma,3.2~3.4v的。用5v电保供电(2a输出口)。

网友A:
数值确定后用计算器按几下不是就能出结果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确定后用计算器按几下不是就能出结果了嘛

不会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