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图像处理 RGB转灰度转二值化资料与程序源码

楼主(2018-10-21):
这是一个STM32 图像处理 RGB转灰度转二值化的DEMO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vic_Exi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ft.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I2C.h>

typedef enum {TRUE = 0, FALSE = !TRUE} bool;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IO_Init(void);
void CLK_generate(void);

main()
{
        RCC_Configuration();;//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GPIOA->ODR ^= (1 <<3);                                                //LED1闪烁一次
        LCD_Init();
        IO_Init();
        LCD_Clear(BLUE);       //清屏
        POINT_COLOR=YELLOW;
        BACK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20,50,"QF Welcom");
        LCD_ShowString(20,100,"STM32 Camera");
        LCD_ShowString(20,150,"OV7670 Initing......");
        InitI2C0();
        while(1!=Cmos7670_init());   //CMOS初始化
        Exit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IPU, EXTI_Trigger_Falling, 2, 5);        //VSYNC

          while(1)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RCC select(external 8MHz)
* Input          : NO
* Output         : NO
* Return         : NO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void CLK_generat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1;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1);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RCC_MCOConfig(RCC_MCO_HSE);

}

void IO_Init(void)
{

          RCC->APB2ENR|=1<<0;
        RCC->APB2ENR|=1<<2;
        RCC->APB2ENR|=1<<3;
        RCC->APB2ENR|=1<<4;

           GPIOA->CRH=0X33333333;
        GPIOA->CRL=0X33333333;
        GPIOA->ODR=0XFFFF;

        GPIOB->CRL=0X88888888;
        GPIOB->CRH=0X33333333;
        GPIOA->ODR=0XFFFF;

           GPIOC->CRH=0X33333333;
        GPIOC->CRL=0X33333333;
        GPIOC->ODR=0XFFFF;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JTAG功能禁止,复用JTAG端口
}

网友A(2020-05-16):
学习一下,目前学习0V5640,自己也想实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