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ds18b20做体温计的问题

楼主(2018-10-21):
楼主用ds18b20做体温计,要求的报警温度是小于35度大于42度,可是程序中当温度低于30度时蜂鸣器会响,可是高于30度之后蜂鸣器就不会响了,上限报警时也是这样,当把报警温度设置成29度时,大于29度时蜂鸣器会响,超过30度之后蜂鸣器就不响了。把蜂鸣器的引脚接到led管上面发现一超过30度蜂鸣器的引脚就不会输出电平了,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是代码的问题么,还是ds18b20设置的问题。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sbit Beep =  P3^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void beep();
uchar CNCHAR[6] = "摄氏度";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main()
{
        float ftp,ntp;
         beep();

        Usart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ftp=Ds18b20ReadTemp();

        Delay1ms(1000);

        ftp=Ds18b20ReadTemp();
TiaoRu:
        while(1)
        {

                 ntp=Ds18b20ReadTemp();

                 if((ntp*0.0625)>(ftp*0.0625))
                 {

                      LcdDisplay(ntp);

                          ftp=ntp;
                          if(((ntp*0.0625)/10)<3.5)
                          {
                             goto TiaoChu;
                          }
                         if(((ntp*0.0625)/10)>4.2)
                        {
                             goto TiaoChu;
                        }
                          else
                             LcdDisplay(ntp);
             }
                 else
                 {
                    LcdDisplay(ftp);
                 }
        }
TiaoChu:
          beep();

          goto          TiaoRu;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SBUF = '0'+datas[0];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SBUF = '0'+datas[1];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SBUF = '0'+datas[2];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SBUF =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3];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4];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beep()
{
   int i;
   while(i<3000)
        {
          Beep=1;
      delay(5);
          Beep=0;
          delay(5);
          i++;
        }
}

网友A:
牛逼啊,居然敢使用goto语句写单片机。。

网友B:
如果测温度实现了,报警逻辑应该很简单:
if(当前温度>42 || 当前温度<35 ){ 报警响;}
else{报警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