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让8个数码管同时流水显示0到9,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8-10-21):
共阴极,问题在于,数码管是通过138译码器控制的,一次性只能输出一位低电平,它不能同时输出8位低电平,也就是,我可以控制他静态显示,也可以控制他动态扫描显示,也就是一位一位的数码管依次循环显示,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让8个数码管同时一起点亮显示11111111,22222222,33333333......就这样,同时一起循环流水显示,一直到99999999,然后又从11111111开始循环,我怎么调整程序都不行,我把译码器的编码全部输出来执行,也做不到同时供应8位低电平,所以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下面这个程序是动态扫描显示,大家看看,能都在此基础上修改修改来实现么,谢谢大家!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按你的要求修改如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idata char  DisBuf[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DisBuf[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u8 bb;
                char m;

                m++;if(m>9){m=1;}
    for(bb=0;bb<8;){DisBuf[bb]=m;bb++;}//
                for(bb=0;bb<200;)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bb++;
                }

        }
}

网友B:
只要改变段码的更新时间就可以实现同时显示8位相同数字。
/*****************************************************
* 函 数 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static u16 j=0;
        static u8 k=0;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j++;
                if(j>=1000)//计数延时
                {
                        j=0;
                        k++;
                        if(k>=10)
                                k=0;
                }
                P0=smgduan[k];//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网友C:
段码数组的下标和位码分开控制就行了。段码和位码都用"i",这就是你实现不了的问题

网友D:
我也来发一个,沙发的不能显示零,板凳的程序不全。
#include "reg52.h"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k=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F??

/*******************************************************************************
* ? ? ?         : delay
* ????                   : ????,i=1?,????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 ? ?         : DigDisplay
* ????                   : ?????????,????8??????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0?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1?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2?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3?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4?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5?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6?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7?
                }
                P0=smgduan[k];//????
                delay(100); //????????
                P0=0x00;//??
        }
}

/*******************************************************************************
* ? ? ?       : main
* ????                 : ???
* ?    ?       : ?
* ?    ?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  (i=0;i<200;i++)
                                        {
                                                DigDisplay();  //???????
                                        }
                                        k++;
                                        if (k>9)
                                        {
                                                k=0;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发一个,沙发的不能显示零,板凳的程序不全。
#include "reg52.h"                         //????? ...

要想显示“00000000”很简单,只是楼主要求"让8个数码管同时一起点亮显示11111111,22222222,33333333......就这样,同时一起循环流水显示,一直到99999999,然后又从11111111开始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