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问题,为什么会会发送几十次?

楼主(2018-10-21):
如题,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会连续发送几十条数据,求解!
#include <AT89X52.h>
sbit E=P2^3;
sbit RW=P2^4;
sbit RS=P2^5;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unsigned char disbuf,j,write,key,keyf;
void ckzd (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disbuf=SBUF;
                RI=0;
        }
        if(TI==1) TI=0;
}
//**************************************液晶启动代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
{
    unsigned int k;
    for(k=0;k<t;k++);
}

void LCD1602_busy(void)//检测忙状态
{
    P0_7=1;
    RS=0;
    RW=1;
    E=1;
    while(P0_7==1);
    E=0;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uf)
{
    RS=0;
    RW=0;
    P0=combuf;
    E=1;
    E=0;
}

void Write_busycom(unsigned char combuf)//检测忙状态并写指令
{
    LCD1602_busy();
    Write_com(combuf);
}

void Write_busydata(unsigned char databuf)//检测忙状态并写数据
{
    LCD1602_busy();
    RS=1;
    RW=0;
    P0=databuf;
    E=1;
    E=0;
}

void LCD1602_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写地址
{
     x&=0x0f;
     y&=0x01;
     if(y==0)
         Write_busycom(x|0x80);
     else
         Write_busycom((x+0x40)|0x80);
}

void LCD1602_init(void)//液晶初始化
{
     Delay(1500);               //调用延时函数
     Write_busy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500);                //调用延时函数
     Write_busy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500);                //调用延时函数
     Write_busy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Write_busy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Write_busycom(0x08);  //显示功能关,无光标
     Write_busycom(0x01);  //清屏
     Write_busycom(0x06);  //写入新的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Write_busycom(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
}

void LCD1602_Dis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LCD1602_Write_address(x,y);    //先将地址信息写入
     Write_busydata(buf);  //再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
//********************************液晶结束代码*************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TMOD&=0x0F;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A;
        TL1=0xFA;
        TR1=1;
        EA=1;
        ES=1;
        while(1)
        {
                //液晶显示读取到的串口接收数据
                LCD1602_Disp(0,0,'R');
                LCD1602_Disp(1,0,':');
                LCD1602_Disp(2,0,'0');
                LCD1602_Disp(3,0,'x');
                //高四位
                j=disbuf>>4;
                if(j<10)        j=j+'0';
                else j=j-10+'A';
                LCD1602_Disp(4,0,j);
                //低四位
                j=disbuf&0x0F;
                if(j<10) j=j+'0';
                else j=j-10+'A';
                LCD1602_Disp(5,0,j);
                //************************
                //液晶显示串口欲发送数据
                LCD1602_Disp(0,1,'W');
                LCD1602_Disp(1,1,':');
                LCD1602_Disp(2,1,'0');
                LCD1602_Disp(3,1,'x');
                //高四位
                j=write>>4;
                if(j<10)        j=j+'0';
                else j=j-10+'A';
                LCD1602_Disp(4,1,j);
                //低四位
                j=write&0x0F;
                if(j<10) j=j+'0';
                else j=j-10+'A';
                LCD1602_Disp(5,1,j);
                if(key1==0) key=1;
                else if(key2==0) key=2;
                else if(key3==0) key=3;
                switch(key)
                {
                        case 1:write=write+1;key=0;break;
                        case 2:write=write-1;key=0;break;
                        case 3:SBUF=write;TI=0;key=0;break;//会发送几十次
                }

        }
}

网友A:
读完按键要延时一段时间再读,防止一次按下读到多次。

网友B:
声明一个位变量用于按键3自锁
bit sign=0;
修改程序key3部份:

                if(key1==0)
                        key=1;
                else if(key2==0)
                        key=2;
//                else if(key3==0)
                if((key3==0)&&(sign==0))
                {
                        key=3;
                        sign=1;
                }
                else sign=0;

                switch(key)
                {
                        case 1:write=write+1;key=0;break;
                        case 2:write=write-1;key=0;break;
                        case 3:
                                SBUF=write;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key=0;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