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想用非函数方法取运算值小数点后一位,结果报错,有大佬解释一下吗

楼主(2018-10-21):
函数方法取运算值小数点后一位方法:
                 speed=a/3.75; //速度speed 带小数1.44
                 b=speed*10%10;  //(d=1.44*10%10)
                                               //      14.4%10=4
                //uint a,b,c,d,e,f,num;
                //double speed,zong,m1,m2;

                zong+=a;
                zong=zong/450;//带小数
                c=zong*10%10;//小数点后一位

结果报错:error C193: '': bad operand type

网友A:
看一下42行是不是有不显的非法字符,可以把没用的东西都拿到试一下,例如:把输入法调到全角模式,输入空格就占两字符位置了,此时的编码不属于ASCII,所以编译器会出错,因为是空格,固肉眼不容易察觉建议把//前面的空格都去掉试一下

网友B:
浮点数不能做 % 模运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只看该作者 浮点数不能做 % 模运算吧。

楼主:
greatboy 发表于 2018-10-21 13:12              浮点数不能做 % 模运算吧。

网友D:
你可以浮点数乘以10,然后int取整,再做除以10取余数,就分离出一位了,其他的类推。

网友E:
浮点型,先乘10用int取整慢慢分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