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遥控解码 stc12c60s2单片机不用定时器

楼主(2018-10-21):
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接收红外遥控不用T来做
我试过普中的但为什么stc8952rc可以但stc12c的单片机就用不了
求大佬来看看有什么程序可以借鉴的
不用定时器

网友A:
不用定时器,估计原来的代码里面有delay之类的东西吧,89C52是12T的,12C系列是1T的,估计执行以前的代码速度快了时序上对不上吧.
建议还是用定时器弄,程序开始DEFINE一下晶振频率,以后在不同频率的片子上用,只要是分频一样,不同频率改改DEFINE后面的数字就行,比DELAY用起来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