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 如何解决RGB颜色传感器识别颜色的误差?

楼主(2018-10-21):
如何解决RGB颜色传感器识别颜色的误差,主要原因是测试颜色的环境不同。例如在A环境下确定黑色与蓝色的取值范围,但在实际情况B中,取值范围又不同了。

网友A:
换个环境就重新设置范围?

网友B:
摄像机在开机以后都需要先设置白平衡(老机器了)。
这就是说,你的程序应该有一个设置功能,在什么样的照明条件下,RGB的值怎么确定,如光很强、光不太强等等。
正如在用模拟红外对管让小车寻线的实验中,程序一开始,就测量当前光线下,最暗、最亮的值是多少,并保存下来,才可以在寻线中确定小车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