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计算器仿真源码与实验报告

楼主:
资料包:

单片机计算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实验成绩登记表

实验名称

实验一
实验二
实验三
实验四
实验成绩

实验一:一位加法计算器实验
实验日期:2018年月日
实验地点:第三实验楼机房    指导教师: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键盘工作原理;
2. 掌握单片机针对行列式键盘的编程方法;
3. 掌握七段数码管的显示原理及控制原理。
二、实验任务:
【实验内容】
以4*4行列式键盘为例,设计程序读取一位整数、“+”或者“-”运算符、另一位整数、“=”,然后在8位的七段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实验基本要求】
1. 根据要求设计出电路,做好元件的选型,并作好用于仿真的电路图;
2. 独立设计出程序,调试后,并保证仿真实现结果;
3. 作出设计的PCB设计,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将作品制成实物;
4. 就设计写出相应的实验设计报告,从选型、电路连接、程序设计思路、程序调试、系统仿真测试。字数不得少于3000个。
三、实验过程及实验步骤:(手写完成:要求写出实验步骤,要求书写规范,字迹切勿潦草。)

实验考核等级(手写)

说明:请依据学生完成情况考核,等级为A、B、C、D、0。
实验总结(学生)

请手工填写

实验评价(教师)

对应后面打“√”
熟练完成,实验结果正确,手册书写整齐规范

基本完成,实验结果部分正确,书写较规范

部分完成(部分没做),或书写不规范

没有做(与题目无关、空白)或不写实验总结记0

实验二:基于单片机的人体反应速度测试仪设计
实验日期:2018年月日
实验地点:第三实验楼机房    指导教师:一、实验目的:
1. 理解单片机项目开发的过程;
2. 进一步掌握相关单片机外围器件的驱动设计;
3. 掌握外围电路的设计。
二、实验任务:
【实验内容摘要】
设计一个人体反应速度测试的仪器。测试者按下按键后,测试灯亮起,测试随之开始。在测试过程中,测试者要注意观察测试灯的变化,当看到测试灯熄灭时,测试者要迅速放开测试按键,单片机会在数码管上显示测试者的反应时间。若测试者在测试灯熄灭之前放开测试按键,则系统自动判为犯规,并显示出错信息。
【实验基本要求】
1. 根据要求设计出电路,做好元件的选型,并作好用于仿真的电路图;
2. 独立设计出程序,调试后,并保证仿真实现结果;
3. 作出设计的PCB设计,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将作品制成实物;
4. 就设计写出相应的实验设计报告,从选型、电路连接、程序设计思路、程序调试、系统仿真测试。字数不得少于3000个。
三、实验过程及实验步骤:(手写完成:要求写出实验步骤,要求书写规范,字迹切勿潦草。)

实验考核等级(手写)

说明:请依据学生完成情况考核,等级为A、B、C、D、0。
实验总结(学生)

请手工填写

实验评价(教师)

对应后面打“√”
熟练完成,实验结果正确,手册书写整齐规范

基本完成,实验结果部分正确,书写较规范

部分完成(部分没做),或书写不规范

没有做(与题目无关、空白)或不写实验总结记0

实验三:自动换挡数字电压表
实验日期:2018年月日
实验地点:第三实验楼机房     指导教师:一、实验目的:
1. 理解单片机项目开发的过程;
2. 进一步掌握相关单片机外围器件的驱动设计;
3. 掌握外围电路的设计。
二、实验任务:
    【实验内容摘要】
设计一个数字电压表,最大的测试范围为0-20V,并且可以根据电压的变化实现自动选择0-0.2V、0-2V和0-20V三个档位的自动更换,提高测量精度。
【实验基本要求】
1. 根据要求设计出电路,做好元件的选型,并作好用于仿真的电路图;
2. 独立设计出程序,调试后,并保证仿真实现结果;
3. 作出设计的PCB设计,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将作品制成实物;
4. 就设计写出相应的实验设计报告,从选型、电路连接、程序设计思路、程序调试、系统仿真测试。字数不得少于3000个。
三、实验过程及实验步骤:(手写完成:要求写出实验步骤,要求书写规范,字迹切勿潦草。)

实验考核等级(手写)

说明:请依据学生完成情况考核,等级为A、B、C、D、0。
实验总结(学生)

请手工填写

实验评价(教师)

对应后面打“√”
熟练完成,实验结果正确,手册书写整齐规范

基本完成,实验结果部分正确,书写较规范

部分完成(部分没做),或书写不规范

没有做(与题目无关、空白)或不写实验总结记0

实验四: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设计
实验日期:2018年月日
实验地点:第三实验楼机房     指导教师:一、实验目的:
1.理解单片机项目开发的过程;
2.进一步掌握相关单片机外围器件的驱动设计;
3.掌握外围电路的设计。
二、实验任务:
【实验内容摘要】
仿照现实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设计一个基于89C51的机器。
【实验基本要求】
1. 根据要求设计出电路,做好元件的选型,并作好用于仿真的电路图;
2. 独立设计出程序,调试后,并保证仿真实现结果;
3. 作出设计的PCB设计,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将作品制成实物;
4. 就设计写出相应的实验设计报告,从选型、电路连接、程序设计思路、程序调试、系统仿真测试。字数不得少于3000个。
三、实验过程及实验步骤:(手写完成:要求写出实验步骤,要求书写规范,字迹切勿潦草。)

实验考核等级(手写)

说明:请依据学生完成情况考核,等级为A、B、C、D、0。
实验总结(学生)

请手工填写

实验评价(教师)

对应后面打“√”
熟练完成,实验结果正确,手册书写整齐规范

基本完成,实验结果部分正确,书写较规范

部分完成(部分没做),或书写不规范

没有做(与题目无关、空白)或不写实验总结记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inRS=P2^0;
sbit pinRW=P2^1;
sbit pinE=P2^2;
#define pindata P0
#define clearscreen() writeinstruc(0x01)
#define cursorreturn() writeinstruc(0x02)
#define inputmode(temp) writeinstruc(temp)
//temp取值如下:
//0x04:减量方式,不移位
//0x05:减量方式,移位
//0x06:增量方式,不移位
//0x07:增量方式,移位
#define dispcontrol(temp) writeinstruc(temp)
//temp取值如下:
//0x08:显示关,光标关,闪烁关
//0x0c:显示关,光标关,闪烁关
//0x0d:显示开,光标关,闪烁开
//0x0e:显示开,光标开,闪烁关
//0x0f:显示开,光标开,闪烁开
#define dispshift(temp) writeinstruc(temp)
//temp取值如下:
//0x10:光标左移
//0x14:光标右移
//0x18:显示整体左移
//0x1c:显示整体右移
#define functionset(temp) writeinstruc(temp)
//temp取值如下:
//0x20:4位,1行,5*7
//0x24:4位,1行,5*10
//0x28:4位,2行,5*7
//0x2c:4位,2行,5*10
//0x30:8位,1行,5*7
//0x34:8位,1行,5*10
//0x38:8位,2行,5*7
//0x3c:8位,2行,5*10
#define setCGRAM_Add(address) writeinstruc(0x40|address)
#define setDDRAM_Add(address) writeinstruc(0x80|address)//短延时
//void shortdelay(uchar i);
//长延时
//void longdelay(uint i);
//P2口初始化
//void initP2(bit i);
//寄存器选择信号
//void setRS(bit i);
//读写操作控制
//void setRW(bit i);
//使能信号
//void setE(bit i);
//读BF以及AC的值
//uint read_BF_AC();
//判忙
//bit statuscheck();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instruc(uint instruc);
//写数据到RAM
//void writedata(uint data1);
//从RAM中读数据函数
//uint readdata(void);
//显示程序 X为行号,Y为列号,date为要显示的数据
//void dispcharacter(int x,uint y,uint data1);
//LCD复位函数
//void LCDrese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0,result1;
void shortdelay(uchar i)//短延时
{
for(;i>0;i--);
}
//长延时
void longdelay(uint i)
{
uint j;
for(;i>0;i--)
{for(j=100;j>0;j--);}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int i)
{int j;
for(;i>0;i--)
   for(j=0;j<100;j++);
}
//初试状态
void io_init()
{P1=0xff;
}
//?---------------------------键盘扫描部分-----------------------------//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temp;
  uint flag;
  io_init();
   P1=0xf0;
   flag=0;
loop: temp=P1^0xf0;
   while(temp)
    {
     P1=0xfe;
     delay(1);
     if((P1&0xfe)!=0xfe)
     switch(P1)
     {
     case 0xee: key=0x11;flag=1;break;//读7键和值
     case 0xde: key=0x12;flag=1;break;
     case 0xbe: key=0x13;flag=1;break;
     case 0x7e: key=0x14;flag=1;break;//读除键的值
     }
  if(flag)
  goto exit;
  else
     P1=0xfd;
     delay(1);
     if((P1&0xfd)!=0xfd)
     switch(P1)
     {
     case 0xed: key=0x21;flag=1;break;
     case 0xdd: key=0x22;flag=1;break;
     case 0xbd: key=0x23;flag=1;break;
     case 0x7d: key=0x24;flag=1;break; //读4到乘的键值
     }
     if(flag)
  goto exit;
  else
     P1=0xfb;
     delay(1);
     if((P1&0xfb)!=0xfb)
     switch(P1)
     {
     case 0xeb: key=0x31;flag=1;break;
     case 0xdb: key=0x32;flag=1;break;
     case 0xbb: key=0x33;flag=1;break;
     case 0x7b: key=0x34;flag=1;break;//读1到减的键值
     }
     if(flag)
  goto exit;
  else
  P1=0xf7;
     delay(1);
     if((P1&0xf7)!=0xf7)
     switch(P1)
     {
     case 0xe7: key=0x41;flag=1;break;//后退
     case 0xd7: key=0x42;flag=1;break;//0
     case 0xb7: key=0x43;flag=1;break;//等于
     case 0x77: key=0x44;flag=1;break;//加
     }

exit: return key;
   }
  if(temp==0)
  goto loop;
  }
//---------------------------------键盘扫描完--------------------------------------------//
//---------------------------------显示初始化?----------------------------------------//
//P0口初始化
void initpindata(bit i)
{
if(i==1) pindata=0xff;
else pindata=0X00;
}
//寄存器选择信号
void setRS(bit i)
{
if(i==1) pinRS=1;
else pinRS=0;
}
//读写操作控制
void setRW(bit i)
{
if(i==1) pinRW=1;
else pinRW=0;
}
//使能信号
void setE(bit i)
{
if(i==1) pinE=1;
else pinE=0;
}
//读BF以及AC的值
uint read_BF_AC()
{
uint temp;
initpindata(1);
setRS(0);
setRW(1);
setE(1);
shortdelay(1);
temp=pindata;
shortdelay(10);
setE(0);
return(temp);
}
//判忙
bit statuscheck()
{
return((bit)(read_BF_AC()&0x80));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instruc(uint instruc)
{
while(statuscheck());
initpindata(0);
setRS(0);
setRW(0);
setE(0);
pindata=instruc;
//short delay(1);
setE(1);
shortdelay(10);
setE(0);
}
//写数据到RAM
void writedata(uint data1)
{
initpindata(0);
setRS(1);
setRW(0);
setE(0);
pindata=data1;
setE(1);
shortdelay(10);
setE(0);
}
//从RAM中读数据函数
uint readdata(void)
{
uint temp;
initpindata(1);
setRS(1);
setRW(1);
setE(1);
shortdelay(1);
temp=pindata;
shortdelay(10);
setE(0);
return(temp);
}
//显示程序 X为行号,Y为列号,date为要显示的数据
void dispcharacter(int x,uint y,uint data1)
{
uint temp;
while(statuscheck());
temp=y&0x0f;
x&=0x01;
if(x) temp|=0x40;
setDDRAM_Add(temp);
writedata(data1);
// writedata(data1);
}
//LCD复位函数
void LCDreset()
{
clearscreen();
cursorreturn();
}
//LCD初始化
void initLCD()
{
LCDreset();
inputmode(0x06);//增量方式,不移位
dispcontrol(0x0c);//显示开,光标关,闪烁关
functionset(0x38);//8位,2行,5*7
}
//-----------------------------------准备工作完成-----------------------------------//
//-----------------------------------计算器-----------------------------------------//
  compute(char key1,i)
{
signed char m,n,c,act;
long int num1,num2,result;
signed char str[4][4]={{'7','8','9','/'},
                {'4','5','6','*'},
                {'1','2','3','-'},
                {'c','0','=','+'}};
signed char str1[11],string1[2];
m=(key1&0xf0);
m=m/16;
m=m-1;
n=key1&0x0f;
n=n-1;
c=str[m][n];
sprintf(string1,"%c",c);
strcat(str1,string1);
if((c=='+')||(c=='-')||(c=='*')||(c=='/'))
{
act=c;
num1=atoi(str1);
memset(str1,0,11);
memset(string1,0,2);
}
if(c=='=')
{
num2=atoi(str1);

switch(act)
{
case'+':
{ if(k==0)
    {result=num1+num2;k++;break;}
   else
   {result+=num2;k++;break;}
   }
case'-':
  {if(k==0)
   {result=num1-num2;k++;break;}
   else
   {result-=num2;k++;break;}
   }
case'*':
{if(k==0)
   {result=num1*num2;k++;break;}
   else
   {result*=num2;k++;break;}
   }
case'/':
{if(k==0)
   {result=num1/num2;k++;break;}
   else
  { result/=num2;k++;break;}
   }
}
}
if(c=='c')
{
act=0;
num1=str1[0];
num1=str1[8];
memset(str1,0,11);
memset(string1,0,2);
num1=str1[0];
num1=str1[8];
k=0;
}
longdelay(350);
switch(key1)  //显示部分
{case 0x11:   dispcharacter(0,i,'7');i++;break;
case 0x12:    dispcharacter(0,i,'8');i++; break;
case 0x13:    dispcharacter(0,i,'9');i++; break;
case 0x14:    dispcharacter(0,i,'/');i++;break;
case 0x21:    dispcharacter(0,i,'4');i++;break;
case 0x22:    dispcharacter(0,i,'5');i++;break;
case 0x23:    dispcharacter(0,i,'6');i++;break;
case 0x24:    dispcharacter(0,i,'*');i++;break;
case 0x31:    dispcharacter(0,i,'1');i++;break;
case 0x32:    dispcharacter(0,i,'2');i++;break;
case 0x33:    dispcharacter(0,i,'3');i++;break;
case 0x34:    dispcharacter(0,i,'-');i++;break;
case 0x41:    clearscreen();             break;
case 0x42:    dispcharacter(0,i,'0');i++;break;
case 0x43:    dispcharacter(0,i,'=');i++;
               m=result/10000;
               result1=result%10000;
               if(m!=0||result==0)
               {
               n=0;
      m=m+'0';
               dispcharacter(0,i,m);i++;
               }
               m=result1/1000;
               result1=result1%1000;
               if(m!=0||n==0)
        {
               m=m+'0';
      n=0;
               dispcharacter(0,i,m);i++;
      }
               m=result1/100;
               result1=result1%100;
               if(m!=0||n==0)
      {
               m=m+'0';
      n=0;
            dispcharacter(0,i,m);i++;
      }
               m=result1/10;
               result1=result1%10;
               if(m!=0||n==0)
      {
               m=m+'0';
      n=0;
               dispcharacter(0,i,m);i++;
      }
               m=result1;
               if(m!=0||n==0)
               m=m+'0';
               dispcharacter(0,i,m);i++;break;
case 0x44:    dispcharacter(0,i,'+');i++;break;
}
return(i);
}
//---------------------------------------------------------------------------------//
//-------------------------------------主函数---------------------------------------//
void main()
{
char key1,i;
start:initpindata(0);
P2=0X00;
initLCD();
i=0;
scan:key1=key_scan();
i=compute(key1,i);
if(key1==0x41)
goto start;
else
goto scan;
}

网友A(2018-10-21):
贴主请快点审核

网友B(2018-12-22):
哇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