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为什么这个程序机械手一开之后j的值就一直+1啊

楼主(2018-10-2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1fFF]
#define PB XBYTE[0x3fff]
#define PC XBYTE[0X5fff]
#define PD XBYTE[0X7fff]

bit szflag=1,runflag=1,stopflag=1,moveflag=1;
uchar n,num,sec,n=0,t;
uint runcount,endcount,c=0;

sbit sw=P1^0; sbit f=P1^4;        sbit cp=P1^1;
sbit dir=P1^2; sbit rl=P1^3;

#define mc {cp=1;delay(50);cp=0;}

sbit row0=P3^0;sbit row1=P3^1;sbit col0=P3^2;
sbit col1=P3^3;sbit col2=P3^4;sbit col3=P3^5;

bdata uchar jxb;
sbit wl1=jxb^0;
sbit wl2=jxb^1;
sbit wl3=jxb^2;
sbit wl4=jxb^3;
sbit wl5=jxb^4;
sbit wl6=jxb^5;
sbit wl7=jxb^6;

sbit w1=P2^0;
sbit w2=P2^1;
sbit w3=P2^2;
sbit w4=P2^3;
sbit w5=P2^4;

#define zuo    {w1=0;w2=1;}
#define you    {w1=1;w2=0;}
#define stop   {w1=w2=1;}
#define shang  {w5=1;}
#define xia    {w5=0;}
#define jia    {w3=0;w4=1;}
#define song   {w3=1;w4=0;}

bdata uchar aj;
sbit sb1=aj^0;
sbit sb2=aj^1;
sbit sb3=aj^2;
sbit sb4=aj^3;
sbit sb5=aj^4;
sbit sb6=aj^5;
sbit sb7=aj^6;
sbit sb8=aj^7;

void delay(uint i){while(--i);}
//字模数组,一个8*8字符占1行
uchar code zm[][8] =
{
      0x08,0xF8,0x04,0xF4,0x12,0xF1,0x10,0xF0,          //-0-         复
      0x20,0xF0,0x30,0x48,0x84,0x42,0x20,0x1C,
      0x10,0x3F,0x00,0x0F,0x08,0x0F,0x08,0x0F,
      0x00,0x0F,0x04,0x02,0x01,0x02,0x0C,0x70,

      0x10,0x10,0x10,0x08,0xE8,0x0C,0x4A,0x49,          //-1-         位
      0x88,0x88,0x08,0x08,0x08,0xF8,0x08,0x08,
      0x01,0x02,0x02,0x10,0x3F,0x00,0x10,0x10,
      0x08,0x08,0x09,0x05,0x24,0x7F,0x00,0x00,

      0x10,0x10,0xC8,0x04,0x12,0x10,0xE8,0x0C,          //-2-         待
      0x0A,0xE9,0x08,0x48,0x88,0x88,0x08,0x08,
      0x02,0x12,0x3F,0x02,0x02,0x22,0x7F,0x08,
      0x28,0x7F,0x08,0x08,0x08,0x08,0x0A,0x04,

      0x08,0x08,0x88,0x88,0xBF,0x88,0x8C,0x9C,          //-3-         机
      0xAA,0x8A,0x89,0x88,0x88,0x48,0x28,0x18,
      0x00,0x08,0x1F,0x08,0x08,0x08,0x08,0x08,
      0x08,0x08,0x08,0x08,0x48,0x48,0x70,0x00,

      0x40,0x80,0xFE,0x02,0x01,0xF8,0x00,0x00,          //-4-         完
      0xFE,0x20,0x20,0x20,0x10,0x10,0x08,0x06,
      0x00,0x00,0x7F,0x40,0x24,0x0F,0x00,0x10,
      0x3F,0x01,0x01,0x01,0x41,0x41,0x7E,0x00,

      0x00,0x00,0x00,0xFC,0x04,0x04,0x04,0x7C,          //-5-         成
      0x44,0x44,0x44,0x54,0x24,0x02,0x81,0x00,
      0x01,0x05,0x09,0x3F,0x01,0x01,0x21,0x22,
      0x12,0x12,0x0C,0x04,0x46,0x49,0x50,0x6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6-         不显示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E,0x63,0x63,0x73,0x6B,0x6B,  // -0-
        0x67,0x63,0x63,0x3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8,0x1C,0x1E,0x18,0x18,0x18,  // -1-
        0x18,0x18,0x18,0x7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E,0x63,0x60,0x30,0x18,0x0C,  // -2-
        0x06,0x03,0x63,0x7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E,0x63,0x60,0x60,0x3C,0x60,  // -3-
        0x60,0x60,0x63,0x3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0,0x38,0x3C,0x36,0x33,0x7F,  // -4-
        0x30,0x30,0x30,0x7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7F,0x03,0x03,0x03,0x3F,0x70,  // -5-
        0x60,0x60,0x63,0x3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C,0x06,0x03,0x03,0x3F,0x63,  // -6-
        0x63,0x63,0x63,0x3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7F,0x63,0x60,0x60,0x30,0x18,  // -7-
        0x0C,0x0C,0x0C,0x0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E,0x63,0x63,0x63,0x3E,0x63,  // -8-
        0x63,0x63,0x63,0x3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E,0x63,0x63,0x63,0x7E,0x60,  // -9-
        0x60,0x60,0x30,0x1E,0x00,0x00,0x00,0x00,
};

uchar buf[8];          //缓存
void disp3216(){
        uchar i,n;
        uint row=0x01;
        for(i=0;i<16;i++){
                n=i<8?0:1;
                P0=zm[buf[0+4*n]][i-8*n];         col0=1;col0=0;
                P0=zm[buf[1+4*n]][i-8*n];        col1=1;col1=0;
                P0=zm[buf[2+4*n]][i-8*n];        col2=1;col2=0;
                P0=zm[buf[3+4*n]][i-8*n];        col3=1;col3=0;
                P0=row%0x100;        row0=1;row0=0;
                P0=row/0x100;        row1=1;row1=0;
                delay(50);                 row=_irol_(row,1);
                P0=0;
                row0=row1=col0=col1=col2=col3=1;
                row0=row1=col0=col1=col2=col3=0;
        }
}
/* 送8*16字模到缓存               */
/* 参数:c为位置,n为8*16字符编号 */
void s8x16(uchar c,uchar n){
        c%=4;                  //限制取值0~3
        n=n*2+28;          //计算字模实际行号
        buf[c]=n;          //上半部分
        buf[c+4]=n+1; //下半部分
}
/* 送16*16字模到缓存               */
/* 参数:c为位置,n为16*16字符编号 */
void s16x16(uchar c,uchar n){
        c%=3;                  //限制取值0~2
        n=n*4+0;          //计算字模实际行号
        buf[c]=n;buf[c+1]=n+2;           //上半部分
        buf[c+4]=n+1;buf[c+5]=n+3; //下半部分
}

void init()
{
    uint i,q;
    s16x16(0,0);
        s16x16(2,1);
        for(i=0;i<100;i++)disp3216();
        jxb=PB;
        while(wl1==1){you;jxb=PB;}
                stop;
                song;
                shang;

        dir=1;
        while(rl==0)mc;
        dir=0;
        for(q=0;q<1500;q++)mc;
        runcount=0;
        s16x16(0,2);
        s16x16(2,3);

}

void bj(void)
{
    for(;runcount<endcount;runcount++)
        {
           dir=0;
           mc;
        }
        for(;runcount>endcount;runcount--)
        {
           dir=1;
           mc;
        }
}

void jxs()
{
        switch(n)
        {
            case 0:
                     if(runflag==0)n=1;TR0=1;break;
                case 1:
                     if(wl6==0&&wl7==0)
                         {
                             if(moveflag==0){n=2;moveflag=1;}
                                 else
                                 {
                                     if(wl2)
                                         {
                                            zuo;
                                                moveflag=0;
                                                n=2;
                                         }
                                 }
                                 stop;
                                 break;
                         }
                case 2:
                         xia;
                         n=3;
                         break;
        }
}

uchar j=1;
void main()
{
   TMOD=0x01;
   EA=ET0=1;
   PD=0x8b;
   if(sw==0)
   {
          init();
          while(1)
          {
               jxb=PB;
                   aj=PC;
                   if(sb1==0&&runflag==1)
                   {
                          szflag=0;                                                          //设置键
                   }
                   if(szflag==0)
                   {
                      s8x16(0,j/10%10);                                          //设置显示
                          s8x16(1,j%10);
                          s16x16(2,6);
                   }

                   if(szflag==0&&sb2==0)                                  //加一
                   {
                       delay(20000);
                           j++;
                   }
                   else if(szflag==0&&sb4==0)                          //加十
                   {
                              delay(20000);
                           j+=10;
                   }
                   else if(szflag==0&&sb6==0)                      //减一
                   {
                              delay(20000);
                           j--;
                   }
                   else if(szflag==0&&sb8==0)                          //减十
                   {
                              delay(20000);
                           j-=10;
                   }

                   if(sb3==0)szflag=1;                                             //确认键

                   if(szflag==1&&j>0&&sb7==0)runflag=0;             //运行键

                   if(j>50)
                   {
                      j=50;                                                                    //总箱数在1~50
                          f=1;                                                                    //无效蜂鸣器响0.5秒
                          delay(55550);
                   }
                   else f=0;

                   if(runflag==0)
                   {
                       jxs();
                           s8x16(0,j/10%10);
                           s8x16(1,j%10);
                           s8x16(2,sec/10%10);
                           s8x16(3,sec%10);
                   }
                   if(runflag==0&&sb5==0){stopflag=0;runflag=1;}

                   bj();                                                                  //步进电机控制
                   disp3216();
          }
   }
   /*else
   {
       stop;
       shang;
       s16x16(0,6);
       s16x16(2,6);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7;
   if(c++==1000)
   {
      c=0;
          sec++;
          if(sec==60)sec=0;
   }
}

网友A: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编辑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

网友B:
程序没有细看 既然j一直加 说明这里是满足条件 if(szflag==0&&sb2==0)
那么就去找这两个标志位 初始化为多少 在哪变值 如果初始化都为0 但是其他程序里面没有置位 或者置位后 就被下一个子程序清除了 就会一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