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流水灯代码

楼主(2018-10-21):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LED灯接PWM输出功能的IO口3,5,6,9,10,11.
调速电位器中间抽头接A0口,用于控制流水灯的流动速度。

代码如下:
int i, j, vol;
unsigned char pin[] = {3, 5, 6, 9, 10, 11};
unsigned int light[] = {0, 60, 120, 200, 255, 160, 50};
void setup() {}
void loop() {
  vol = analogRead(0);
  for (i = 0; i < 6; i++) {
    analogWrite(pin[i], light[j]);
    j++; if (j > 6) j = 0;
    delay(vol / 5);
  }
}

楼主:
我是新人,发的这程序是完全本人原创。
代码很短,却是完全实现LED渐亮渐灭的流水循环。
可惜没人回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确实代码很短,这里是analogRead函数的介绍:https://www.arduino.cc/reference ... log-io/analogwrite/

网友B(2020-03-21):
我按照你的代码,没有结果。 而且你的代码只有六个灯,为什么接线接了12个灯?

网友C:
看了一下,这个连线是有些乱,应该是连6个灯就可以了,其实要实现流水灯,直接用数字控制就行了,由于视觉暂留现象和余辉效应,没必要用PWM作出渐亮渐灭的效果,快了现象是一样的,高低电平直接控制亮灭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