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中颖的JET51A仿真器,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来仿真STC15W401AS单片机?

楼主(2018-10-21):
有一个中颖的JET51A仿真器,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来仿真STC15W401AS?

网友A(2021-11-01):
这个应该是不通用的吧

网友B:
直接仿真不行,也没必要吧  STC本身不是仿真器吗?但先用楼主的仿真器用中颖芯片还是可以仿真大部分程序,完了改下硬件相关设置再烧录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