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单片机温控程序

楼主(2018-10-21):
要求:第一行显示温度,达到指定温度(27度)后,第二行开始显示文字(LWY8021)。
1602显示屏,STC89C52开发板。

网友A:
随便写了下 基本效果有了 自己再改下吧

网友B(2019-04-05):
用18B20 温度传感器

网友C:
温控包括测温和控温,需要负反馈闭环。上述几个仅仅是测温,而控温是与被控对象有关,被控对象不同,控制过程也不相同。

网友D:
我这个和你这个差不多,修改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温度测量18B20 1602.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