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模拟数字电路实现简易数控电压源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8-10-21):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的数控稳压电源。电源设有“电压增” (UP)和“电压减” (DOWN) 两个键,按 UP 时输出电压步进增加,按 DOWN 时步进减小。
PS:最好不用单片机
基本要求如下:
(1) 输出电压范围为 5~12V,步进为 1V;
(2) 输出电压的误差≤±0.2V;
(3) 最大输出电流≥1A。 发挥部分:显示设定的电压值;
说明:
(1) 分别测试输出电压为 5V、6V、7V、…11V 和 12V 的电压值;
(2) 最大输出电流通过设计方案予以保证。

参考元器件:74HC193,74HC138,LM317,CD4511,S8050/8550,DAC0832, TL082/NE5532,TIP41/2N3055/3DD15。

从网上找到了基本的电路图,但是不知道如何满足步进1V这个要求,还有需不需要设计键盘电路以及如何设计?
多谢各位相助,万分感谢!!!

网友A(2019-07-31):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B:
呵呵~~将可调电阻RP1K改成数字电位器。

网友C:
把RP可调电阻换成三极管控制的电阻

网友D:
我给你来个试试

网友E(2019-10-14):
问一下楼主,从那找到基本原理图。。。能私发我一份吗

网友F:
CD40192配合运放可以解决

网友G:
提供个思路,改变RP另一端的电位,电位由“单片机+DAC0832+运放”的输出产生,具体计算自己摸索

网友F: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将SGL8022改成CD40192相关电路就可以了,不过,CD40192的供电电压必须稳压

网友F:
参考一下本论坛     触摸调压直流稳压电源 - 电子制作DIY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171348-1.html

网友H:
采用pwm滤波产生模拟电压代替电位器

网友I:
这电路不可行,2K的RP,1A电流 ,2KW可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来个试试

LM317的3,2之间的二极管去哪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M317的3,2之间的二极管去哪了?

二极管只是保护作用,实际上,不用也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J(2021-08-20):
同问,我是小白,现在也在这里卡住了,求楼主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