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总功率100W声音不失真的整流桥电源要多少uF的电容?

楼主(2018-10-21):
请问总功率100W声音不失真的整流桥电源那两只各要多少uF的电容?

网友A:
这玩意,功放上面的吧,100W不失真是持续功率还是峰值功率?不过,都差不多,22000uF或者以上的好。

网友B:
这个应该看你的具体其他情况吧!比如你的功放是A类还是B类还是A/B类或者D类?你的电源变压器功率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