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51单片机控制机械手臂运动

楼主(2018-10-21):
    各位大佬好,现在在做一个“自动传输机械手”的大创实验,需要用到单片机,但是现在对于单片机还不是太了解,现有如下疑问,敬请回答:
      1.单片机如何驱动步进式电机,电机与单片机之间是不是需要一个叫做驱动器的东西连接?
      2.机械手有4个自由度(四个电机控制),如果我只想完成上下移动,剩下的三个电机只让它们回到中位就行,该如何编程?必须要编程吗?有现成的吗?
                      谢谢!

网友A:
你做大创的居然要找现成的程序?
我看到的机械臂用的是舵机,不管用什么电机,都需要编程吧。
你说的驱动器,其实就是功放——单片机是绝对带不动电机的,需要一个能提供较大功率的器件。
单片机的功能是通过程序控制电机,不论哪种电机。
如果是个模型的话,可以用舵机,控制角度很方便,缺点是精度不够。
用步进电机控制角度精度高,程序麻烦一点。
网上、论坛里应该有现成的,不过在你的具体应用中,可能还是要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