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把流水灯、数码管和点阵实现同时显示

楼主(2018-10-22):
尝试把流水灯、数码管和点阵实现同时显示,怎样才能显示,我做出来的只能闪流水灯,程序不知道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A:
这个有点麻烦。
因为它们全都要经过一定时间执行——流水灯、数码管、点阵都要扫描的。
解决办法,应该是用定时器分时控制扫描时间间隔才行。
我做过的——数码管、点阵扫描时间一样1ms,流水灯、数码管、点阵换内容时间1s,即1000次定时中断(当然,时间肯定不是1s了,因为有执行语句占了时间,这样说吧,设计1000次中断后换内容走灯)
没看到你的程序,猜想你用软件延时,流水灯就死循环了,当然其它的都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