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W5500这个芯片需要先编程才可以用的吗?

楼主(2018-10-22):
(无正文)

网友A: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编辑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

网友B:
使用SPI配置一下IP SUB MAC GW然后建立socket就行了

网友C:
w5500是SPI口的芯片,硬件实现TCP/IP协议,使用前需要配置它的寄存器

w5500的datasheet

网友D:
该芯片为spi接口,需要进行一下芯片配置。对IO资源要求比较少,例程网上很多,可以搜一下

网友E:
淘宝上卖模块的都有相应开发流程,根据流程来配置,再进行MCU编程测试;

网友F:
1.首先W5500作为网卡芯片,是内部集成的,即拿即用,他算纯粹的“”硬件“”

2.对它 的配置是通过SPI配置它的寄存器,对数据去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