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单片机芯片和LCD1602液晶显示的万年历+电子时钟

楼主:
当调整万年历日期时,星期会进行自动调整;每月分大小月,每年二月分闰月和平月;基本完美实现了万年历和电子时钟的功能。

#include<reg52.h>//lcd1602 数字钟 可调整时间和日期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_data=P0
//位定义
sbit lcdrs=P2^2;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0;
sbit k1=P3^3;//mod
sbit k2=P3^2;//+
sbit k3=P3^1;//-
//函数声明
uchar i,t=0,k1num=0;//t为中断次数计数,k1num为k1按下的次数
uint year=2008;//year年
char h=9,m=9,s=0,w=5,month=2,day=28;//h时,m分,s秒,w星期,year年,month月,day日

char CC,YY,MM,DD,WW;  //CC为世纪数-1;YY为年份后两个数字;MM为月份,DD是日数,1月和2月要按上一年的13月和14月来算,这时C和y均按上一年取值。

uchar code table1[]={" 2008-02-28 THU "};//日期
uchar code table2[]={"    09:09:00    "};//时间
//延时z ms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lcd写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lcdrw=0;
        P0=dat;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Monday(void)
{
        write_dat('M');
        write_dat('O');
        write_dat('N');
}
void Tuesday(void)
{
        write_dat('T');
        write_dat('U');
        write_dat('E');
}
void Wednesday(void)
{
        write_dat('W');
        write_dat('E');
        write_dat('D');
}
void Thursday(void)
{
        write_dat('T');
        write_dat('H');
        write_dat('U');
}
void Friday(void)
{
        write_dat('F');
        write_dat('R');
        write_dat('I');
}
void Saturday(void)
{
        write_dat('S');
        write_dat('A');
        write_dat('T');
}
void Sunday(void)
{
        write_dat('S');
        write_dat('U');
        write_dat('N');
}
void display_week(uchar week)//星期显示
{
    write_com(0x80+12);
        switch(week)
        {
        case 1:Monday();break;
        case 2:Tuesday();break;
        case 3:Wednesday();break;
        case 4:Thursday();break;
        case 5:Friday();break;
        case 6:Saturday();break;
        case 7:Sunday();break;
        }
}

void change_week(uint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CC=year/100-1;
YY=year%100;
MM=month;
if(month==1)
{
           MM=13;
         YY--;
}
if(month==2)
{
           MM=14;
         YY--;
}
DD=day;
WW=(CC/4) - 2*CC + YY + (YY/4) + (13 * (MM+1) / 5) + DD - 1;
w=WW%7;
if(w==0)
    w=7;
w--;
if(w==0)
    w=7;
display_week(w);
}

//lcd初始设置
void init(void)
{
        lcden=0;
        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接口,16x2行显示,5x10点阵字符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光标关,闪烁关
        write_com(0x06);  //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0x80-1000 0000因为写入显示地址时要求最高位D7恒定为高电平1
        TMOD=0x01;      //选择T0计数器工作在方式1,65535个脉冲
        TH0=0x3c;TL0=0xb0;//50ms   装初值
        EA=1;  ET0=1;    //CPU开启总中断  允许T0定时器
    TR0=1;        //启动定时器T0工作
        write_com(0x80);//第一行
        for(i=0;i<15;i++)
                {write_dat(table1[i]);delay(5);}
        write_com(0x80+0x40);//第二行
        for(i=0;i<11;i++)
                {write_dat(table2[i]);delay(5);}
}

void display_time(uchar ad,uchar time)//两位的时间显示(时分秒)
{
        uchar a,b;
        a=time/10;b=time%10;
        write_com(0x80+0x40+ad);    //数据第二行开头
        write_dat(0x30+a);
        write_dat(0x30+b);
}

void display_date1(uchar ad,uchar time)//两位的时间显示(月日)
{
        uchar a,b;
        a=time/10;b=time%10;
        write_com(0x80+ad);    //数据第一行开头
        write_dat(0x30+a);
        write_dat(0x30+b);
}

void display_date(uint nian)//日期显示
{
        uint y1,y2,y3,y4;     //四位显示年份
        y1=nian/1000;         //千位
        y2=nian%1000/100;     //百位
        y3=nian%1000%100/10;  //十位
        y4=nian%1000%100%10;  //个位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0x30+y1);
        write_dat(0x30+y2);
        write_dat(0x30+y3);
        write_dat(0x30+y4);
}

void keyscan(void)//按键扫描
{
        if(k1==0)         //按下调整按键
        {
                delay(10);
                        k1num++;t=0;        //关闭T0定时器
                        while(!k1);  //k1不弹起来,则死循环
                        if(k1num==1)
                        {TR0=0; write_com(0x80+0x40+11);write_com(0x0f);}//s
                        if(k1num==2)
                        {write_com(0x80+0x40+8);}//m
                        if(k1num==3)
                        {write_com(0x80+0x40+5);}//h
                        if(k1num==4)
                        {write_com(0x80+14);}//week
                        if(k1num==5)
                        {write_com(0x80+10);}//day
                        if(k1num==6)
                        {write_com(0x80+7);} //光标开始闪烁}//month
                        if(k1num==7)
                        {write_com(0x80+4);}//year
                        if(k1num==8)
                        {k1num=0;write_com(0x0c);TR0=1;}
        }
        if(k1num!=0)
        {
                if(k2==0)         //加+    P2.2接口
                {
                        delay(5);
                        if(k2==0)
                        {
                                while(!k2);
                                if(k1num==1)
                                {
                                          s++;
                                        if(s==60)
                                        s=0;
                                        display_time(10,s);
                                        write_com(0x80+0x40+11);

                                }
                                if(k1num==2)
                                {
                                        m++;
                                        if(m==60)
                                        m=0;
                                        display_time(7,m);
                                        write_com(0x80+0x40+8);

                                }
                                if(k1num==3)
                                {
                                        h++;
                                        if(h==24)
                                        h=0;
                                        display_time(4,h);
                                        write_com(0x80+0x40+5);
                                }
                                if(k1num==4)
                                {
                                        w++;
                                        if(w==8)
                                        w=1;
                    change_week(year,month,day);
                                        write_com(0x80+14);
                                }
                                if(k1num==5)
                                {
                                        day++;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大月(31天)
                                        {
                                               if(day==32)
                                                                   day=1;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小月(30天)
                                        {
                                               if(day==31)
                                                                   day=1;
                                        }

                                        if(month==2&&(year%4==0&&year%100!=0))    //闰年(29天)(能被4整除,不能被100整除)
                                        {
                                               if(day==30)
                                                                   day=1;
                                        }

                                        if(month==2&&(year%4==0&&year%100!=0)==0)    //非闰年(28天)(能被4整除,不能被100整除)
                                        {
                                               if(day==29)
                                                                   day=1;
                                        }
                                        change_week(year,month,day);
                                        display_date1(9,day);
                                        write_com(0x80+10);
                                }
                                if(k1num==6)
                                {
                                        month++;
                                        if(month==13)
                                        month=1;
                                        change_week(year,month,day);
                                        display_date1(6,month);
                                        write_com(0x80+7);
                                }
                                if(k1num==7)
                                {
                                        year++;
                                        change_week(year,month,day);
                                        display_date(year);
                                        write_com(0x80+4);
                                }
                        }
                }
                if(k3==0)   //减-    P2.1接口
                {
                        delay(10);
                        if(k3==0)
                        {
                                while(!k3);
                                if(k1num==1)
                                {
                                        s--;
                                        if(s==-1)
                                        s=59;
                                        display_time(10,s);
                                        write_com(0x80+0x40+11);
                                }
                                if(k1num==2)
                                {
                                        m--;
                                        if(m==-1)
                                        m=59;
                                        display_time(7,m);
                                        write_com(0x80+0x40+8);
                                }
                                if(k1num==3)
                                {
                                        h--;
                                        if(h==-1)
                                        h=23;
                                        display_time(4,h);
                                        write_com(0x80+0x40+5);
                                }
                                if(k1num==4)
                                {
                                        w--;
                                        if(w==0)
                                        w=7;
                                        change_week(year,month,day);
                                        write_com(0x80+14);
                                }
                                if(k1num==5)
                                {
                                        day--;
                                        if(day==0)
                                        {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大月(31天)
                                        {
                                                                   day=31;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小月(30天)
                                        {
                                                                   day=30;
                                        }

                                                    if(month==2&&(year%4==0&&year%100!=0))    //闰年(29天)(能被4整除,不能被100整除)
                                        {
                                                                   day=29;
                                        }

                                                if(month==2&&(year%4==0&&year%100!=0)==0)    //非闰年(28天)(能被4整除,不能被100整除)
                                        {
                                                                   day=28;
                                        }
                                        }
                                        change_week(year,month,day);
                                        display_date1(9,day);
                                        write_com(0x80+10);

                                }
                                if(k1num==6)
                                {
                                        month--;
                                        if(month==0)
                                        month=12;
                                        change_week(year,month,day);
                                        display_date1(6,month);
                                        write_com(0x80+7);
                                }
                                if(k1num==7)
                                {
                                        year--;
                                        change_week(year,month,day);
                                        display_date(year);
                                        write_com(0x80+4);
                                }
                        }
                }
        }
    if(k1num==0)
        {
            display_time(10,s);//s
                display_time(7,m);//m
                display_time(4,h);//h
                change_week(year,month,day);//week
                display_date1(9,day);//day
                display_date1(6,month);//month
                display_date(year);//year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T0中断函数
{
        t++;
        TH0=0x3c;TL0=0xb0;//50ms
        if(t==20)
        {s++;t=0;}
        if(s==60)
        {m++;s=0;}
        if(m==60)
        {h++;m=0;}
        if(h==24)
        {w++;day++;h=0;}
        if(w==8)
        {w=1;}
        if(day==32||day==31||day==30||day==29)
        {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大月(31天)
                                        {
                                                                   day=1;
                                                                                           month++;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小月(30天)
                                        {
                                                                   day=1;
                                                                                           month++;
                                        }

                                        if(month==2&&(year%4==0&&year%100!=0))    //闰年(29天)(能被4整除,不能被100整除)
                                        {
                                                                   day=1;
                                                                                           month++;
                                        }

                                        if(month==2&&(year%4==0&&year%100!=0)==0)    //非闰年(28天)(能被4整除,不能被100整除)
                                        {
                                                                   day=1;
                                                                                           month++;
                                        }
        }
        if(month==13)
    {
             year++;
                 month=1;
        }

}

网友A(2018-11-08):
加个闹钟的程序进去怎么加,求答

网友B(2019-01-02):
引用 网友A:
加个闹钟的程序进去怎么加,求答

嘿嘿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