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bmp180的数字海拔计程序

楼主:
12684液晶屏,bmp180传感器,51单片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lib.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Keil library
#include<absacc.h>
#include "lcd.h"
#include "BMP180.H"
/*定义传感器内部的EEPROM存储单元里面11个值*/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define BMP085_SlaveAddress   0xee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
unsigned short ac4;
unsigned short ac5;
unsigned short ac6;
short b1;
short b2;
uchar idata flag;
int idata AltitudeTemp[10]={0,0,0,0,0,0,0,0,0,0};              // 海拔高度的10个临时值,取平均值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define OSS 0// Oversampling Setting (note: code is not set up to use other OSS values)
uchar code PressureTitle[16]=   {"气压温度测量"};
uchar idata ShowPressure[16]=   {"高度:        米"};
uchar idata ShowTemperature[16]={"温度:       . ℃"};
uchar idata ShowAltitude[16]=   {"电压:        . V"};
uchar code HZW0[10]={"欢迎使用"};
uchar code HZW1[12]={"海拔高度计"};
uchar code Blank[16];
bit ack;
sbit DA = P2^0;
sbit CK = P2^1;
sbit CS = P2^2;
uchar TaskFlag;
//*延时us级函数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ms(uint xms)
{        uint a,b;
   for(a=0;a<110;a++)
    for(b=0;b<xms;b++);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BMP08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MP08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MP08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MP08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MP08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MP08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MP08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读出BMP085内部数据,连续两个
//*********************************************************
short Multiple_read(uchar ST_Address)
{
    uchar msb, lsb;
    short _data;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ST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msb = BMP085_RecvByte();                 //BUF[0]存储
    BMP085_SendACK(0);                       //回应ACK
    lsb = BMP085_RecvByte();
    BMP08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BMP08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_data = msb << 8;
    _data |= lsb;
    return _data;
}
//********************************************************************
long bmp085ReadTemp(void)
{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085_SendByte(0x2E);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temp
    BMP08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ms(10);// max time is 4.5ms
    return (long) Multiple_read(0xF6);
}
//*************************************************************
long bmp085ReadPressure(void)
{
    long pressure = 0;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085_SendByte(0x34);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pressure
    BMP08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ms(10);                      // max time is 4.5ms
    pressure = Multiple_read(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
//**************************************************************

//初始化BMP08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MP085()
{
    ac1 = Multiple_read(0xAA);
    ac2 = Multiple_read(0xAC);
    ac3 = Multiple_read(0xAE);
    ac4 = Multiple_read(0xB0);
    ac5 = Multiple_read(0xB2);
    ac6 = Multiple_read(0xB4);
    b1 =  Multiple_read(0xB6);
    b2 =  Multiple_read(0xB8);
    mb =  Multiple_read(0xBA);
    mc =  Multiple_read(0xBC);
    md =  Multiple_read(0xBE);
}

void da5615(unsigned int da)
{
  unsigned char i;
  da <<= 6;//10有效数据左对齐
  CS = 0;
  CK = 0;
  for (i=0;i<12;i++)
  {
    DA = (bit)(da & 0x8000);
    CK = 1;
    da <<= 1;
    CK = 0;
  }
  CS = 1;
  CK = 0;
}

/*    函数名:BMP085_Get_Param(bit choice)      功能:读出转换后的温度或气压值 当实参为1时,返回气压;当实参为0时,返回温度
      备注:返回温度值为0.1,调用时转换为1。气压为Pa,调用时气压转换hPa    */
long BMP085_Get_Param(bit choice)
{
  long ut;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long temperature;
  long pressure;//压力值
  ut = bmp085ReadTemp();   // 读取温度
  up = bmp085ReadPressure();  // 读取压强
  x1 = (((long)ut - (long)ac6)*(long)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rature = ((b5 + 8) >> 4);
  if(choice==0)
  return (long)temperature;
  b6 = b5 - 4000;
  // Calculate B3
  x1 = (b2 * (b6 * b6)>>12)>>11;
  x2 = (ac2 * b6)>>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4 + x3)<<OSS) + 2)>>2;
  // Calculate B4
  x1 = (ac3 * b6)>>13;
  x2 = (b1 * ((b6 * b6)>>12))>>16;
  x3 = ((x1 + x2) + 2)>>2;
  b4 = (ac4 * (unsigned long)(x3 + 32768))>>15;
  b7 = ((unsigned long)(up - b3) * (50000>>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1)/b4;
  else
    p = (b7/b4)<<1;
  x1 = (p>>8) * (p>>8);
  x1 = (x1 * 3038)>>16;
  x2 = (-7357 * p)>>16;
  pressure = p+((x1 + x2 + 3791)>>4);
  return (long)pressure;
  }

/*    函数名:BMP085_Get_Altitude     功能:获取海拔高度值
      备注:返回高度值为米,调用时再转换成带小数以米为单位的高度值    */
int Get_Altitude()
        {
    float pressure;
    float altitude;
          pressure=(float)BMP085_Get_Param(1);  //获取气压值
    altitude=44330*(1-pow(pressure/101325,1/5.255));  //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公式计算海拔高度 单位:米
           altitude*=100;
return(int)altitude;
  }

/*       LCD程序           */
void ConvPressure() //       转换气压,用于LCD的显示
{
  long Pressure;
        Pressure=BMP085_Get_Param(1);
        if(Pressure>=0)ShowPressure[6]='+';
        else
         {
           ShowPressure[6]='-';
                 Pressure=~Pressure;
         }
//         ShowPressure[7]=Pressure%1000000/100000+48;
//         ShowPressure[8]=Pressure%100000/10000+48;
//         ShowPressure[9]=Pressure%10000/1000+48;
//         ShowPressure[10]='.';
//         ShowPressure[11]=Pressure%1000/100+48;
//         ShowPressure[13]='K';
//
}
void ConvTemperature()   //转换气温,用于LCD显示
{
  int Temperature;
        Temperature=(int)BMP085_Get_Param(0);
        if(Temperature>=0)ShowTemperature[6]='+';
        else
         {
           ShowTemperature[6]='-';
                Temperature=~Temperature;

         }
          ShowTemperature[10]=Temperature%1000/100+48;
                ShowTemperature[11]=Temperature%100/10+48;
                ShowTemperature[13]=Temperature%10+48;
}
void ConvAltitude()
{
   uint voltage;
   uint ab5;
   uchar a;
   uchar ab1,ab2,ab3,ab4,ab6;
   unsigned char xiaoshu,zhengshu,xiaoshu2;
     long Altitude;
        Altitude=Get_Altitude();
        if(Altitude>=0)ShowAltitude[6]='+';
        else
          {
                  ShowAltitude[6]='-';
                   Altitude=~Altitude;
                }
                /* 最多10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为测量结果*/
     flag++;
  if(flag>=10) flag=0;
   AltitudeTemp[flag]=Altitude;
   for(a=0;a<10;a++)
        Altitude+=AltitudeTemp[a];
        Altitude/=11;

    ab1=Altitude/10000;
        ab2=Altitude%10000/1000;
        ab3=Altitude%1000/100;
        ab4=Altitude%100/10;
        ab5=ab1*1000+ab2*100+ab3*10+ab4;
    ab6=(int)(ab5/4);
    da5615(ab6);
        voltage=ab5*2;
        zhengshu=voltage/1000;
        xiaoshu=voltage%1000/100;
        xiaoshu2=voltage%100/10;
        if(xiaoshu2>=5)
        {
          xiaoshu=xiaoshu+1;
          }

                ShowPressure[9]=Altitude/10000+48;
                ShowPressure[10]=Altitude%10000/1000+48;
                ShowPressure[11]=Altitude%1000/100+48;
                ShowPressure[12]=Altitude%100/10+48;

                ShowAltitude[12]=zhengshu+0x30;
                ShowAltitude[14]=xiaoshu+0x30;

}

/*   文字显示函数        形式参数格式规定: x轴位置,从左到右,以两个字符或一个汉字作为一格取值范围(0-7)  y轴位置,从上到下,以一个汉字为一格,取值范围为(0-3)
  数组名称,将数组的值以指针形式访问                   显示数量,将数组里面的指定数量的内容显示出来,取值范围(0-15)  */

void Show_BMP085_Result()           //显示测量结果
{
//  ConvPressure();
        ConvTemperature();
        ConvAltitude();
        WordDisplay(1,0,PressureTitle,12);     //气压温度测量
        WordDisplay(0,1,ShowPressure,16);    //  气压  Pa
        …………
…………

见7楼

电压当时是进行了一个数模转换

电压当时是进行了一个数模转换

网友A(2018-10-22):
楼主能分享下制作资料吗?

网友B:
【程序】在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在哪?

诶,我明明上传附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制作资料吗?

源程序好像上传了

网友A:
回帖点击,输入框右上角的高级模式可以上传附件,文件要小于20兆

网友C:
好了抱歉

网友D:
多谢了。。。。。刚下来看看。。。。

网友E(2019-01-07):
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F(2019-03-08):
你好,我用的是1T的stc15f2k60s2,那个延时程序该怎么改呀

网友G(2019-07-24):
下载了,看能不能移植到AVR

网友H(2020-03-31):
protues能仿真出来吗

网友I(2020-08-11):
我做了一下仿真,发现显示屏黑屏,不显示字符。谁能做个仿真文件让我试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做了一下仿真,发现显示屏黑屏,不显示字符。谁能做个仿真文件让我试一下?

老哥仿真有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老哥仿真有了吗

仿真不显示字,黑屏。不知何故?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I(2020-10-18):
我现在只能在板上实验,可以显字。就是误差太大了,电压一高一点点海拔高几十米!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