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51单片机红外控制小灯亮灭,怎么改这个程序

楼主(2018-10-22):
#include "reg52.h"    //??????ж????????????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P2^0;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0??1??2??3??4??5??6??7??8??9??A??b??C??d??E??F??H???????
/*******************************************************************************
* ?? ?? ??         : delay
* ????????     : ?????????i=1?????????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         :DigDisplay()
* ????????   :????????????
* ????           : ??
* ???           : ??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λ?????????????????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0λ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1λ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2λ
  }
  P0=DisplayData[2-i];//????????
  delay(100); //????????????
  P0=0x00;//????
}
}

/*******************************************************************************
* ??????         : IrInit()
* ????????     : ??????????????
* ????           : ??
* ???           : ??
*******************************************************************************/
void IrInit()
{
IT0=1;//????????
EX0=1;//???ж?0????
EA=1; //?????ж?
IRIN=1;//????????
}

/*******************************************************************************
* ?? ?? ??       : main
* ????????   : ??????
* ??    ??       : ??
* ??    ??      : ??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     if((DisplayData[0]==0x3f)&&(DisplayData[1]==0x39)&&(DisplayData[2]==0x76))
//  led=!led;
  DigDisplay();

}
}
/*******************************************************************************
* ??????         : ReadIr()
* ????????     : ?????????????ж????
* ????           : ??
* ???           :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
{

  err=1000;    //1000*10us=10ms,????????????????????
  /*????????????????????????????????????????????????????ó????????
  ??????????????*/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
     if(Time>=8)
      IrValue[k]|=0x80;
     }
     Time=0;  //??????????????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楼主:
        if ((HWXSJ[0]==~HWXSJ[1])&&(HWXSJ[2]==~HWXSJ[3]))
        {
                JSCG=1;
        }
        else
        {
                JSCG=0;
        }
这个程序能否解释一下 麻烦大佬。

网友A:
补充电路图:

网友A:
你的程序不对啊,按遥控器后,根本不能接收到有效的键码。
我有一个程序,可以做到红外遥控,你只要遥控灯,我就只放了这个功能。
/*
红外遥控示例程序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 P2//LED灯

sbit HWX=P3^2;//红外接收管在I/O口

unsigned char HWXSJ[4];
bit JSCG=1;

void Config();

void delay(void)//延时35.5us
{
        unsigned char i=10;
        while(i--);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main()
{
        Config();
        LED=0xff;//初始化关灯
        while(1)
        {
                if (JSCG==1)
                {
                        JSCG=0;
                        if (HWXSJ[2]==0x45)//遥控器上电源开关键
                        {
                                LED=~LED;
                        }
                }
        }
}

void Config()
{
        IT0=1;
        EX0=1;
        EA=1;
        TMOD=0X10;
        HWX=1;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ia;
        TL1=0;
        TH1=0;
        TR1=1;
        while(!HWX)
        {
                if (TH1>40)
                {
                        TR1=0;
                        TL1=0;
                        TH1=0;
                        return;
                }
        }
        TR1=0;
        if(TH1<25)
        {
                return;
        }
        TH1=0;
        TL1=0;
        TR1=1;
        while(HWX)
        {
                delay();
                if(TH1>25)
                {
                        TR1=0;
                        TL1=0;
                        TH1=0;
                        return;
                }
        }
        TR1=0;
        if(TH1<15)
        {
                return;
        }
        for(i=0;i<4;i++)
        {
                for(ia=0;ia<8;ia++)
                {
                        TL1=0;
                        TH1=0;
                        TR1=1;
                        while(!HWX)
                        {
                                if(TH1>5)
                                {
                                        TR1=0;
                                        TL1=0;
                                        TH1=0;
                                        return;
                                }
                        }
                        TR1=0;
                        TH1=0;
                        TL1=0;
                        TR1=1;
                        while(HWX)
                        {
                                delay();
                                if(TH1>10)
                                {
                                        TR1=0;
                                        TL1=0;
                                        TH1=0;
                                        return;
                                }
                        }
                        TR1=0;
                        HWXSJ[i]>>=1;
                        if(TH1>4)
                        {
                                HWXSJ[i]|=0x80;
                        }
                }
        }
        if ((HWXSJ[0]==~HWXSJ[1])&&(HWXSJ[2]==~HWXSJ[3]))
        {
                JSCG=1;
        }
        else
        {
                JSCG=0;
        }
}

网友B:
如果只是想按一下遥控器小灯亮,再按一下小灯灭,只要在中断函数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网友B:
如果只是想按一下遥控器小灯亮,再按一下小灯灭,只要在中断函数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后增加led=!led;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