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道上位机客户端

楼主(2018-10-22):
串口的应用是及其广泛的,串口是单片机和外部设备联系的通道,比如扫描枪,扫描仪,热敏打印机等等,好多接口都是232或者485接口,如果没有串口,单片机就只能和自己玩,这是很无聊的,串口分为收信息和发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发信息,下面程序的作用是将HELLO WORLD通过串口软件,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
*描述:串口发送“hello world” 到电脑上  数据帧格式 9600 N 8 1
*
QQ597627977
********************************************************/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string.h"//字符串比较函数

/*******************************************************************************
* 文件名:位定义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bit flag_led = 0;
uint8 Usart1_Cmd = 0;
uint8 Usart1_RxdBuf[20];
uint8 Usart1_Cnt = 0;

sbit LED0 = P1^0;

/*******************************************************************************
* 文件名:函数前置声明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void Bsp_Power_Init(void);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void Usart1_Write_NBy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多字节
void Usart1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uf);//单字节

/*******************************************************************************
* 文件名:主循环入口
* 描  述: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Usart1_Write_NByte("hello world\r\n", sizeof("hello world\r\n") - 1); //发送HELLO WORLD 到串口
//  Usart1_Write_Byte('h');
//        Usart1_Write_Byte('e');
//        Usart1_Write_Byte('l');
//        Usart1_Write_Byte('l');
//        Usart1_Write_Byte('o');

        while(1);
}

/*******************************************************************************
* 文件名: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描  述: 串口配置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
* 文件名:void Usart1_Write_NBy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描  述: 串口数据写入函数,即串口发送函数,待发送数据指针 buf,数据长度 len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Usart1_Write_NBy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while (len--)
        {
                SBUF = *buf++;//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TI == 0);//等待发送结束
                TI = 0;
        }
}

/*******************************************************************************
* 文件名:void Usart1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uf)
* 描  述: 串口数据写入函数,即串口发送函数,待发送数据指针 buf,数据长度 len
* 功  能:
* 作  者:大核桃
* 版本号:1.0.1(2017.05.23)
*******************************************************************************/
void Usart1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uf)
{
        SBUF = buf;//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TI == 0);//等待发送结束
        TI = 0;
}

网友A(2022-10-31):
对初学者的我来说,这很直观和实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