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主板上的PB56这个二极管用其他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替?

楼主(2018-10-22):
第七代雅阁音响主板烧了个二极管PB56,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高手请教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
D710烧了,仔细查看D705型号和D710是一样的,封装上印着PB56

网友A:
这是贴片料号,不是型号,你肯定是找不到了。就像4007就是M7一样。
你把那旁边的IC型号标出来,再去看看这个型号IC的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楼主:
电路板上是D705,或是D710,封装上印的PB56还有一横杠

楼主:
望高手帮忙看看能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代替,淘宝上找不到PB56

楼主:
电路板上查看,这个型号的二极管负极都串联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