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定时器出现问题

楼主(2018-10-22):
不用静态变量时,只定时1s,效果是2秒。
改为静态变量后,定时准确。

网友A:
static 进入函数第一次就给你开辟空间赋值 放入堆段 下次在进入函数就不会在重新赋值 所以 没用static 就存在重新开辟空间和赋值的时间 所以时间就变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