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进制计数器的vhdl语言设计 求帮助

楼主(2018-10-22):
24进制计数器的vhdl语言设计

网友A:
这是以前写的,把里面的23改成别的也能实现任意进制。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countern is
   generic (N: integer:=24);
port
(
  clk:in std_logic;
  reset:in std_logic;---------------------------复位端
  enable:in std_logic;--------------------------使能端
  q:out integer range 0 to N-1
);
end entity countern;
architecture bhv of countern is
begin
process (clk)
variable   cnt : integer range 0 to 23;
   begin
   if reset = '1' then cnt:= 0;--reset为1时计数器复位
   elsif enable = '1'then--使能端为1时计数器正常工作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时钟上升沿到来时计数
   if(cnt<23) then--加法计数
         cnt:= cnt+1;
         else
         cnt := 0;
         end if;
      end if;
end if;
q <= cnt; ----输出计数值
   end process;
end bhv;
仿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