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弄HEF4094的单片机驱动,可是总有点问题,求大神指点啊!

楼主(2018-10-22):
下面代码是4094的输入,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输入和输出的不太一样,求指点啊!!!

void datain3(unsigned char dat16_09)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tt;
        CLK4094 = 1;
        ST_4094_3  = 1;

        tt = dat16_09;
        for(i = 0;i<9;i++)
        {
                j =  tt &(0x01);
                if(j == 1)
                {         DIN_4094_3 = 0;        }
                else
                {         DIN_4094_3 = 1;        }

                CLK4094 = 1;
                delay_us(20);
                CLK4094 = 0;
                delay_us(20);

                tt = tt>>1;
        }

        ST_4094_3   =  1;
        delay_us(20);
        ST_4094_3   =  0;
        delay_us(20);

        CLK4094  =  1;
//        ST_4094_3   =  1;
//        DIN_4094_3  =  1;
}

网友A:
由于4094移位是先送高位再送低位所以你要把这两句修改一下:
j =  tt &(0x01);   改为   j =  tt & 0x80;
tt = tt>>1;        改为   tt = t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4094移位是先送高位再送低位所以你要把这两句修改一下:
j =  tt &(0x01);   改为   j =  tt & 0x80; ...

改了之后变成全部灯都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变成全部灯都亮了

你的tt是什么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t是什么值呢?

16进制的值,

网友A:
你把程序打包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程序打包出来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IN_4094_1 = P6^5;                //data
sbit ST_4094_1 = P6^7;                //str

sbit CLK_4094 = P4^3;                //SLK

unsigned char code zheng[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逆时钟旋转相序表
unsigned char code fan[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正时钟旋转相序表

void TransByteTo4094_ElecExpValve1(unsigned char dat16_09);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for(i; i>0;i--)
                for(j = 200;j>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o)
{
        while(--o);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k;
        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int time = 0;
        while(1)
        {
                for(time = 0; time < 50;time++)
                {
                        for(k = 0;k < 8; k++)
                        {
                                m = zheng[k];
                                TransByteTo4094_ElecExpValve1(m);
                                delay(500);

                        }
                }
                for(time = 0; time < 50;time++)
                {
                        for(n = 0;n < 8; n++)
                        {
                                m = fan[n];
                                TransByteTo4094_ElecExpValve1(m);
                                delay(500);
                        }
                }

        }

}

void TransByteTo4094_ElecExpValve1(unsigned char dat16_09)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tt;
        CLK_4094 = 1;
        ST_4094_1  = 1;

        tt = dat16_09;
        for(i = 0;i<8;i++)
        {
                j =  tt &(0x01);
                if(j == 1)
                {         DIN_4094_1 = 0;        }
                else
                {         DIN_4094_1 = 1;        }

                CLK_4094 = 1;
                delay_us(10);
                CLK_4094 = 0;
                delay_us(10);

                tt = tt>>1;
        }

        ST_4094_1   =  1;
        delay_us(10);
        ST_4094_1   =  0;
        delay_us(10);

        CLK_4094  =  1;
        ST_4094_1   =  1;
        DIN_4094_1  =  1;
}

网友B:
实例43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要有硬件连接图以及说明具体碰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硬件连接图以及说明具体碰到什么问题?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C:
j =  tt &(0x01);   tt = tt>>1;    这里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