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生成自定义材料清单的方法

楼主(2018-10-22):
此教程描述了如何使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来建立一个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BOM) 报告。对数据和栏的操作,以及导出到Excel模板也包括在内。

多个元器件报告,例如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BOM)报告以及元器件交叉引用(Component Cross Reference)报告,能够在AltiumDesigner 中使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来实现自定义。 此功能能够帮助用户在生成报告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类组合。用户能够用多种格式导出报告,例 如Microsoft Excel文档和Adobe Acrobat PDF,还可以使用Excel模板来格式化导出的数据。报告还能够 从输出作业配置(OutputJob Configuration)文件中进行配置,并且将会保存设置以便于复用。 此教程将着眼于在原理图编辑器(Schematic Editor)中使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来设置材料 清单(Bill of Materials)。材料清单(BOM)报告还能够从PCB编辑器(PCB Editor)中生成。使用 在AltiumDesigner安装的参考设计(Reference Designs)文件夹中找到的实例项目之一(例如4 端口串 行接口(4 Port Serial Interface) 项目)来完成本教程。请注意,虽然在本教程中称为报告管理器
(Report Manager)对话框,但是此对话框名称将会根据用户正在生成的报告类型而改变,例如项目[项 目名称(project_name)](PCB_document)的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

创建材料清单报告

若要在原理图编辑器(Schematic Editor)中创建一个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
1. 在所需的项目或源文档打开的情况下,选择报告(Reports)?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项
目[项目名称(project_name)] (PCB_document)的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对话框将会显示。
此对话框分为两个主要区域  – 左侧栏以及右侧的数据区域(网格内容)。数据区域显示了当报告初始运
行时生成的每个栏的信息。
2. 使用此对话框来创建用户的材料清单(BOM),例如,通过启用想要在报告中显示的栏旁边的显示
(Show)选项。

现在将着眼于更改原始数据外观来创建自定义材料清单(BOM)的方法。
使用报告管理器对话框

当  用户运行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或元器件交叉引用报告(Component Cross Reference Report)时,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将会出现以帮助用户格式化报告。在导出报告前,用 户能够显示、隐藏或移动栏,并在栏中分类和筛选数据。

操作栏

报 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左侧包含了两个部分 – 分组栏(GroupedColumns)  和所有栏(AllColumns)。所有栏(AllColumns)部分列出了所有能够在报告中使用的栏。这些信息栏来源于生成报告的文档中 所有元器件的属性(或是源文档  (如果项目处于开启状态))。

显示栏

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的数据区域中显示一栏:
1. 启用列表中栏条目旁边的显示(Show)选项。此栏就会出现在对话框的数据区域中。在数据区域内显
示注释(Comments) 栏。
2. 每个启用的栏将会为每个在信息所在源原理图文档中找到的元器件列出信息。如果对此特殊属性元器
件没有任何信息,那么该字段将会处于空白状态。

分组栏

用户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特定信息栏来选择将元器件组合在一起。例如,在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报告中,用户可以通过封装(Footprint)或注释(Comment)来分组元器件。
1. 从所有栏(All  Columns)部分中将所需的信息栏单击、拖动并放置到报告管理 器(Report Manager)
对话框内的分组栏(Grouped  Columns)部 分中。
2. 出现在分组栏(Grouped  Columns) 部分的栏标题以及数据将会更新以根据新的分组来进行显示。.

3. 将所需的其他栏点击、拖动并放置到分组栏(Grouped Columns)部分中。
4. 如果用户将LibRef和注释(Comments)栏添加到分组栏(Grouped Columns) 中,就能够更改分组的
排列顺序。
用户能够组织分组,来为所有值(注释(Comment)栏)及库包(封装(Footprint)  栏)相同的CAP  2M
(LibRef栏)做出报告。若要实现这点,只需单击、拖动并放置分 组栏(Grouped Columns),直到它们
处于先封装(Footprint)、 注释(Comment)后LibRef的顺序中。

通过排序和筛选数据,用户能够为所有这些栏定义限制。 对栏进行排序

对话框数据区域的栏顺序能够在所有栏(All  Columns)区域中或 在数据区域内进行更改。所有栏(All Columns)区域中的栏顺序通过在数据区域内的 栏顺序反映,除非用户直接在数据区域内更改栏。 若要从所有栏(All  Columns)区域中更改栏顺序:
1. 在所有栏(All  Columns)区域中将栏名称进行单击、拖动并放置到其列表中的 新地址上。重复此过 程直到用户实现了满意的栏顺序。

2. 数据区域中的栏将会进行更新。例如,如果用户将栏名称数量(Quantity)拖动到 所有栏(All Columns)列表的顶端,并启用显示(Show),那么它将会作为第一  个栏标题出现在数据区域中。 若要在数据区域内更改栏顺序:

1. 在数据区域内将栏标题进行单击、拖动并放置到新地址上。
2. 请注意,当选中栏标题已经移动并且找到一个有效地址时,两个绿色箭头将会显示,表明栏将会插入
的位置。
如果用户希望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中查看所有栏,那么请启用强制查看栏(Force
Columns to  View)选项。

在栏中整理数据

1. 单击栏标题(远离最右侧的下拉箭头)以在升序和降序之间进行切换来实现信息排序。
2. 所有栏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些列将会根据用户单击的标题栏信息进行整理。
请注意,如果栏中没有显示所有的数据,那么鼠标右键单击并选择栏最佳匹配(Column Best  Fit)[快捷
键CTRL  + F]以根据最长的字段条目来拉长每个栏的宽度。

自定义筛选

用户能够使用筛选来显示特定元器件条目。
1. 鼠标左键单击栏标题最右侧的下拉箭头,然后选择可用的独立列条目,或选择(自定义..),自定义
自动筛选器(Custom AutoFilter)对话框将会显示。
2. 基于应用于特定信息列的筛选条件,指定用户想要显示的信息列。在以上的简单实例中,此筛选器将
只会显示拥有包括字母RES的LibRef的元器件。单击 OK。
LibRef栏标题旁边的下拉箭头变为蓝色以显示此栏进行了自定义。

3. 当前应用了筛选器的文本表示,例如,(LibRef文件掩码RES*),出现在此对话框数据区域的左下角。
4. 通过单击筛选器文本左侧的小十字来清空筛选器。

直接将数据库信息添加到材料清单中

小 贴士:

参数能够从外部数据库中纳入,无需考虑链接到该数据库的方法- DBLink,DBLib或SVNDBLib。

材  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BOM)的源信息之前取自于设计中已放置元器件的属性信息。但是这 可能会导致大量信息附加到一个只能用于材料清单(BOM)的原理  图。如果用户的元器件链接到了外部数 据库中,那么材料清单生成器(BOM  Generator)能够直接从该数据库中提取记录信息。
当配置材料清  单(Bill of Materials)报告使用了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时,启用从数

据库纳入参数(Include Parameters from Database o)选项。此选项将只在设计中一个或多个元器件链 接到外部数据库时可用。在参数列表中,图 标用于在链接的外部数据库中区别为一个或多个已放置元器 件而存在的参数。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现存元器件(已放置到原理图)或原理图元器件库中元件到外部数据库的链接,请参阅 应用笔记“将现存元器件链接到公司数  据库(LinkingExistingComponents to  YourCompany Database)”。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操作数据库元器件库(Database Library)(DBLib)的信息,请参阅应用笔记“直接 从公司数据库使用元器件(  UsingComponents DirectlyfromYourCompanyDatabase  )”。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使用SVN数据库元器件库(SVN  Database Library)(SVNDBLib)的信息,请参阅应用 笔记“操作版本控制的数据库元器件库(  Working withVersion-Controlled  Database
Libraries )”。

直接将PCB信息添加到材料清单中

如  果用户需要自定义或使用为多个材料清单(BOM)生成的报告,那么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
(BOM)的源信息能够基于来自PCB的属性信息。下面有一个实例展示了导出坐标文件的生成,其中每个贴
片机需要数据处于不同栏顺序  中并用不同文件格式表示。
当使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来配置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报告时,启用从PCB
中纳入参数(Include Parameters From PCB)选项。此选项只在项目文件中存在PCB文档的情况下可用。
在参数列表中,图  标用于为项目中一个或多个已放置元器件区别PCB参数。
请注意,当用户的项目有多个PCB并且启用了从PCB纳入参数(Include  Parameters From PCB)选项时,
材料清单报告选项(BOM  Report Options)对话框将会自动提醒用户选择要包括在材料清单(BOM)报告
中的PCB。

导出报告

数据区域的网格部分可以导出,并且可以通过使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中的导出
(Export)按钮来生成报告。
1.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文件格式(File Format)。当使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对话框中的
导出(Export)选项导出数据时,以下文件格式都将支持:

CSV (Comma Delimited) (*.csv) Microsoft Excel Worksheet (*.xls)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Tab Delimited Text (*.txt)
Web Page  (*.htm;*.html) XML Spreadsheet (*.xml).
2. 如果用户想要相关的软件应用程序,例如Microsoft Excel,在导出文件保存后打开,那么需要 确保已启用了报告管理器(ReportManager)对话框中的开启导出(Open Exported)选项。
3. 如果用户想要让生成的报告在创建后添加到项目中,那么请启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 对话框中的添加至项目(Add to Project)选项。
4. 单击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中的导出(Export)按钮,并以相应的格式生成并保 存报告。

使用Excel模板

如果用户想要将数据导出到一个Excel 模板或基于Excel 模板的PDF中,那么请选择自定义Excel模板或使 用提供的Excel模板。
1. 如果选择了Microsoft Excel作业表(Worksheet)文件格式,那么对话框中Excel选项(Excel
Options)区域内的模板(Template)字段将会变为可用。直接在此字段中键入所需的Excel模板文件
(*.XLT)或通过…按钮来对其进行 浏览。模板(Template)下拉栏中包含了一系列安装中包含的默认模
板。
对于此教程,从下拉栏中选择材料清单默认模板.XLT (BOM Default Template.XLT)。此模版在安装过
程中保存在模板(Templates)文件夹中的。此文件可使用到模板文件的相对路径(Relative Path to
Template File)选项以用相对或绝对路径来指定。若想获得更多有关模板创建的信息,请参阅文
档“Microsoft Excel”。

2. 如果用户已经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选中了开启导出(Open Exported)选项,那么 导出后文件将在Excel 中打开。
3. 单击导出(Export)按钮并为报告指定一个文件名称及地址,再单击保存(Save)。报告将会在Excel
中打开,并在指定的Excel模板中进行格 式化。

1. 单击项目信息(Project Information)选项卡以显示报告相关的详细信息。

使用Excel模板并创建PDF

用 户能够基于Excel模板(Excel Template)以将材料清单(BOM)导出到PDF中。若要启用此选项,只需 选择Microsoft Excel作业表(MicrosoftExcel Worksheet)文件格式并选择模板。通过在输出作业编辑 器(OutputJob Editor)中创建一个PDF输出媒介(PDF  Output Medium)来完成这一过程。

Altium Designer运用下列规则以决定打印到PDF格式的电子表格的大小:

最右侧栏标题右边的单元格将不包括在输出中。 最下方文本单元格下方的单元格不包括在内,除非它们包含了水平边界和/或背景色并且距离材料清 单(BOM)主区域不超过10个空 行。

包括文档和项目参数

参  数是Altium Designer 中的普遍特征并且能够添加到项目、文档、元器件、几乎所有对象中。项目和
文档参数能够从设计中提取并且包括到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中。文档参数包括在文档内的每
个元器件中,并且项目参数能够映射到在Excel模板中使用字符串字段(Field)=项目参数名称
(ProjectParameterName)预定义的字段中,这样的实例如下图所示。
还有两种PCB文档字段能够在模板中定义:

字段(Field)=PCB数据源全称(PCBDataSourceFullName) – 显示PCB数据源的全称。 字段(Field)=PCB数据源文件名称(PCBDataSourceFileName)  – 显示PCB数据源的文件名称。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修改模板的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Excel 文档。

使用输出作业文件

用  户还能够将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报告作为输出作业配置(Output Job Configuration)文 件(*.OutJob)的一部分来进行配置和生成。输出作业(OutJob)文件能够帮助用户创建输出并完全按照 需要为装  配、制造、报告、网表和文档定义输出配置。输出作业(OutJob)文件使用输出作业编辑器
(OutputJob Editor)来管理。为活动项目创建一个此类型的新文件,通过:

使用文件(File)?新建(New)?  输出作业文件(Output Job File)命令 在项目(Projects)面板中鼠标右键单击项目名称,并从出现的弹出菜单中选择新建至项目(Add New to  Project)?输出作业文件(Output Job File)。
在报告输出(Report Outputs)区域用户将会看到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条目。若要为项 目生成一个材料清单(BOM),需要确保数据源(Data Source) 已设置为项目(Project)。另外, 用户能够为项目中的独立文档生成一个材料清单(BOM)。单击数据源(Data Source)字段并从下 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文档。

双击条目以启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在其中用户能够自定义报告并按照要求定义输出
格式选项。此对话框和从报告(Reports)? 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中启用的一样。
在导出材料清单(BOM)之前,用户需要决定是否要生成材料清单(BOM)、发布材料清单(BOM)至PDF、
或打印材料清单(BOM)。这将会决定输出  媒介(Output Medium)的类型。
基于用户的需求来选择创建一个输出媒介(Output Medium)或添加材料清单(BOM)至当前输出媒介
(Output Medium)中。用户能够创建一个输出媒介(Output  Medium),通过:

拖动并放置输出至输出媒介(Output Media)栏或(OR) 复制并粘贴输出至输出媒介(OutputMedia)栏或(OR)

选择新建输出媒介(Add New Output  Medium)选项,从打印(Print)、PDF或文件生成(File
Generation)中进行选择。
一  条绿线将会链接用户的输出和输出媒介(Output Medium),它为用户提供了每次作业中包含的
快捷、可视化的输出参考。同样的输出能够用于一系列的输出媒介中,或者用户能够创建多个配置

不同的材料清  单(BOM)输出以用于不同的输出媒介(Output  Media)中。

若  要配置打印(Print)、PDF或文件生成设置(File Generation Settings),只需鼠标右键单击 输出媒介(Output Medium)并根据需要从PDF设置(PDF Setup)、生成文件设置(Generated
Files Setup)或打印机设置(Printer Setup)中进行选择。 请记住,如果用户正基于Excel模板发布材料清单(BOM)至PDF中时,请确保模板遵循了在章节“使 用Excel模板(Using Excel Templates)”和“创建PDF(Creating a PDF)”中列出的规则。 注(Note):当从原理图(Schematic)或PCB中生成材料清单(BOM)时,在报告管理器(Report Manager)对话框中定义的设置存储在项目文件中,并且和那些为同一输出定义的输出作业(OutJob) 文件不同。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输出媒介(Output  Media)以及输出作业编辑器(Output Job Editor)的信息,请参阅 “从设计到制(  Designto  Manufactu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