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590四位数字温度计, 数字温度计电路图源程序

楼主:
1.温度传感器AD590基本知识
AD590产生的电流与绝对温度成正比,它可接收的工作电压为4V-30V,检测的温度范围为-55℃-+150℃,它有非常好的线性输出性能,温度每增加1℃,其电流增加1uA。
AD590温度与电流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摄氏温度AD590电流经10KΩ电压
0℃273.2 uA2.732V
10℃283.2 uA2.832 V
20℃293.2 uA2.932 V
30℃303.2 uA3.032 V
40℃313.2 uA3.132 V
50℃323.2 uA3.232 V
60℃333.2 uA3.332 V
100℃373.2 uA3.732 V
AD590引脚图

2.实验任务
利用AD590温度传感器完成温度的测量,把转换的温度值的模拟量送入ADC0809的其中一个通道进行A/D转换,将转换的结果进行温度值变换之后送入数码管显示。
3.电路原理图

4.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BCDEFGH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2).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P2.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S2S3S4S5S6S7S8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3).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0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ST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4).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1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OE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5).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2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EOC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6).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3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CLK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7).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A2A1A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电源模块”区域中的GND端子上。
(8).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IN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自制的AD590电路上。
(9).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P0.7用8芯排线连接到“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D0D1D2D3D4D5D6D7端子上。
5.程序设计内容
(1).      ADC0809的CLK信号由单片机的P3.3管脚提供
(2).      由于AD590的温度变化范围在-55℃-+150℃之间,经过10KΩ之后采样到的电压变化在2.182V-4.232V之间,不超过5V电压所表示的范围,因此参考电压取电源电压VCC,(实测VCC=4.70V)。由此可计算出经过A/D转换之后的摄氏温度显示的数据为:
如果(D*2350/128)<2732,则显示的温度值为-(2732-(D*2350/128))
如果(D*2350/128)≥2732,则显示的温度值为+((D*2350/128)-2732)
6.汇编源程序
(略)
7.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unsigned char dispbuf[8]={10,10,10,10,10,10,0,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getdata;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char i;
bit sflag;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CLK=P3^3;
sbit LED1=P3^6;
sbit LED2=P3^7;
sbit SPK=P3^5;
void main(void)
{
  ST=0;
  OE=0;
  TMOD=0x12;
  TH0=0x216;
  TL0=0x216;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ST=1;
  ST=0;
  getdata=148;
  while(1)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if(EOC==1)
   {
     OE=1;
     getdata=P0;
     OE=0;
     temp=(getdata*2350);
     temp=temp/128;
     if(temp<2732)
       {
         temp=2732-temp;
         sflag=1;
       }
       else
         {
           temp=temp-2732;
           sflag=0;
         }
     i=3;
     dispbuf[0]=10;
     dispbuf[1]=10;
     dispbuf[2]=10;
     if(sflag==1)
       {
         dispbuf[7]=11;
       }
       else
         {
           dispbuf[7]=10;
         }
     dispbuf[3]=0;
     dispbuf[4]=0;
     dispbuf[5]=0;
     dispbuf[6]=0;
    while(temp/10)
      {
        dispbuf[ i]=temp%10;        temp=temp/10;        i++;      }    dispbuf[ i]=temp;              ST=1;     ST=0;   }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