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小车单片机代码与app,亲测,可行!易懂奥

楼主(2018-10-2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S;
baojing=5;

sbit N1 = P1^0;
sbit N2 = P1^1;
sbit N3 = P1^2;
sbit N4 = P1^3;

sbit T=P2^0;
sbit R=P2^1;

sbit rs=P2^2;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rw=P2^3;         //1602读写引脚
sbit e =P2^4;         //1602使能引脚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

void ceju()
{
   T=1;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T=0;
   while(!R);
   TR0=1;
   while(R);
   TR0=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0;
                P0=com;
                e=1;
                delay_1ms(5);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_1ms(5);
                e=0;
}

void write_zfc(uchar *p)
{
   while(*p!=0)
   write_data(*p++);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1ms(25);
        write_com(0x80);
        write_zfc("juli:");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zfc("danger:");
        write_com(0x80+12);
        write_zfc("cm");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zfc("cm");

}

void display()
{
    uchar bai,shi,ge;
        bai=S/100;
        shi=S%100/10;
    ge=S%10;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a(0x30+bai);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display1()
{
           uchar tbai,tshi,tge;
        tbai=baojing/100;
        tshi=baojing%100/10;
    tge=baojing%10;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a(0x30+tbai);
        write_data(0x30+tshi);
        write_data(0x30+tge);
}

void go()
{
  N1 = 1;
  N2 = 0;
  N3 = 1;
  N4 = 0;
}

void back()
{
  N1 = 0;
  N2 = 1;
  N3 = 0;
  N4 = 1;
}

void right()
{
  N1 = 1;
  N2 = 0;
  N3 = 0;
  N4 = 0;
}

void left()
{
  N1 = 0;
  N2 = 0;
  N3 = 1;
  N4 = 0;
}

void stay()
{
  N1 = 0;
  N2 = 0;
  N3 = 0;
  N4 = 0;
}

void chuangkou_Init9600()
{
        SCON = 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 = 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 = 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 = 0XFD;
        TH0 = 0X00;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0 = 0X00;
        ES = 1;                                                //打开接收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TR1 = 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a=SBUF;
            SBUF=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main()
{
     init_1602();
     chuangkou_Init9600();

         while(1)
         {

          switch(a)
          {
            case 0X01: go();      break;
                case 0X02: back();    break;
                case 0X03: left();    break;
                case 0X04: right();   break;
                default:  stay();            break;
          }
           ceju();
           count();

             display();
             display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