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温度补偿的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仪原理图PCB+源程序

楼主(2018-10-22):
带温度补偿的超声波测距仪电路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元器件清单

带温度补偿的超声波测距仪
序号    元件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1    电阻    1KΩ    只    6
        R19     10k    只    1
        R3      200K    只    1
        R4      20Ω    只    1
        R7~R12  R14  R17  R18  R20    470Ω    只    10
2    排针        排    1
3    电解电容    C3         3.3μF    只    1
        C4   1μF    只    1
        C7  10μF    只    1
4    电瓷电容    C1      0.24μF    只    1
        C2       330 pF    只    1
        C5   C6    30 pF    只    1
5    晶振    Y1         12MHz    只    1
6    三级管    VT1~VT4      9012    只    4
7    温度传感器    DX18320    块    1
8    单片机    AT89S52    块    1
9    红外线接收芯片    CX20106A    块    1
10    按钮    S1~S3         只    3
11    发光二级管    VD1    只    1
12    数码管    4位    只    1
13    超声波发射    LS1    只    1
14    超声波接收    LS2    只    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we0=P2^0; //                数码管位定义
sbit we1=P2^1; //
sbit we2=P2^2; //
sbit we3=P2^3;
sbit fasong=P1^0;                 //超生波发送接口
sbit jieshou=P3^2;                 //超声波接受接口
sbit k1=P3^6;                         //开关键
sbit k2=P3^7;                         //温度距离显示切换键
sbit ds=P1^4;                         //温度传感数据接口
uchar timers,mi,fenmi,limi,num2,num1,shi,ge,shifen,shengsu;
bit flag,kaiflag,temflag;         //定义各种标志位
ulong t,s;                                         //接收时间和距离
uint temp,num;
float n;                                         //18b20读取数据时用
uchar code table[]=                         //数码管显示编码(不带小数点and带)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void init();                                 //声明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100us()                         //超声波避盲区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4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uchar a)                           //短暂延时函数(用于18B20)
{
         while(a>0)
         a--;
}
void shijian(uint x)                        //一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reset()                                    //18B20复位
{
        ds=0;
        delay(103);
        ds=1;
        delay(4);
}
void write(uchar date)                    //18B20写一字节数据
{
         uchar temp,i;
         uint j;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if(CY)                   //写1
                 {
                         ds=0;
                j++;j++;
                        ds=1;
                        delay(8);
                 }
                 else
                 {
                         ds=0;
                        delay(8);
                        ds=1;
                        j++;j++;
                 }
         }

}
uchar read()                                        //18B20读一字节数据
{
        uchar j,dat;
        for(j=0;j<8;j++)
        {
                ds=0;
                dat>>=1;
                ds=1;
                delay(1);
                if(ds)
                dat|=0x80;
                delay(8);
        }
        return(dat);
}
uint get()                                                 //从温度传感器获取数值
{
        uchar gao,di;
        reset();
        shijian(1);
        write(0xcc);
        write(0x44);

        reset();
        shijian(1);
        write(0xcc);
        write(0xbe);
        di=read();
        gao=read();
        temp=gao<<8;
        temp=temp|di;
        n=temp*0.065+0.5;
        temp=n*10;
        return(temp);
}
void send()                                           //超声波发送函数
{
        uchar i;
        while(TF0==0)
        {         we0=0;
                 timers++;
                 fasong=~fasong;
                 for(i=12;i>0;i--);          //40hz延时
                 if(timers==4)                  //连续发送两个超声波脉冲
                 break;

        }
        we0=1;
        timers=0;                                  //将发送次数归零
        TH0=0X00;                                  //定时器装初值
        TL0=0X32;                                  //装0x32是因为发送时也占用了时间
        TR0=1;                                          //打开计时器
        EX0=1;                                          //打开外部中断等待接收返回声波
        delay100us();                          //避盲延时
        delay100us();
        delay100us();
//        delay100us();
//        delay100us();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if(k1==0)                                   //开关键按下
        {
                shijian(10);
                if(k1==0)
                kaiflag=~kaiflag;           //开关标志位取反
                while(k1==0);                   //等待按键释放
        }
        if(k2==0)                                  //k2按下
        {
                shijian(10);
                if(k2==0)
                temflag=~temflag;          //温度距离标志位取反
                while(k2==0);                  //等待按键释放
        }
}
void temdisplay()                          //温度显示函数
{
        num=get();                                  //读取当前温度值
        shi=num/100;                          //分离出十位值
        ge=num%100/10;                          //分离出个位值
        shifen=num%10;                          //分离出十分位值

                P0=table[shi];                  //十位显示
                we1=0;
                we0=1;
                we2=1;
                we3=1;
                shijian(6);

                P0=table[ge+10];          //个位显示
                we1=1;
                we0=1;
                we2=0;
                we3=1;
                shijian(6);

                P0=table[shifen];          //十分位显示
                we3=0;
                we1=1;
                we0=1;
                we2=1;
                shijian(1);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21;           //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模式,
                                   //定时器0为十六位计数器
        TH0=0X00;           //定时器0装初值
        TL0=0X32;
        TH1=0x00;           //定时器装空值
        TL1=0x00;
        TR1=0;                   //关闭显示定时
        TR0=0;                   //关闭定时器0计时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计时中断
        ET1=1;                   //打开定时器1中断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IT0=1;                   //外部中断选择下降沿触发
        P2=0xff;
        P0=0xff;           //关闭数码管段选
        kaiflag=0;           //开标志位置0
        temflag=0;           //温度距离标志位置0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进行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键盘扫描
                if((kaiflag==1)&&(temflag==1))//如果打开并且选择测温
                {
                        temdisplay();                          //进行温度显示
                        TR1=0;                                          //将定时器都关闭
                    TR0=0;
                        EX0=0;

                }
                if((kaiflag==1)&&(temflag==0)) //如果打开并选择测距
                {
                        send();                                           //发送脉冲
                        num=get();                                   //读取温度值
                        TR1=1;                                           //打开测距显示中断
                }
                if(kaiflag==0)                                   //如果处于关闭状态
                {
                        TR1=0;
                        TR0=0;                                                //测距显示关闭
                        init();                                                //进行初始化
                }
        }
}
/*******************对下面用到的中断的解释************
1.外部中断0用来接收返回的脉冲,当接收到以后进行中断处理,优先级最高;
2.定时器0用来计时,选择的是十六位定时模式;用来计算超声波脉冲
  从发射到接受所用的时间。
3.定时器1用来作为测试距离的显示定时。每中断一次就扫描一位数码管
*********************************************************/
void IN0() interrupt 0                                        //超声波接收中断(外部)
{
        TR0=0;                                                                //关闭设计时器
        EX0=0;                                                                //停止接收返回脉冲
    if(num<=50)                                          //根据当前温度值来调整声速
        {
                shengsu=165;
        }
        else if(num<=100)
        {
                shengsu=169;
        }
        else if(num<=200)
        {
                shengsu=172;
        }
        else if(num<=300)
        {
                shengsu=175;
        }
        else if(num<=500)
        {
                shengsu=180;
        }
        t=TH0*256+TL0;                                //计算从发射到接收用时(单位us)
        s=t*shengsu/10000;                                        //根据时间计算距离
        mi=s/100;                                                        //分离出米
        fenmi=s%100/10;                                                //……分米
        limi=s%10;                                                        //……厘米
        EX0=1;                                                //计算完毕允许接收下个脉冲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
        TH0=0;
        TL0=0;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显示测距距离中断
{
        TH1=0x00;                                         //装初值
        TL1=0x00;
        num1++;

        if(num1==5)                                         //如果经过1250us,显示一位
        {

                num1=0;
                shijian(2);
                num2++;
                if(num2==4)
                num2=0;

        }

        if(temflag==0)
        {
                if(num2==0)
                {
                        P0=table[mi+10];
                        we1=0;
                        we0=1;
                        we2=1;
                        we3=1;
                }
                if(num2==2)
                {
                        P0=table[fenmi];
                        we1=1;
                        we0=1;
                        we2=0;
                        we3=1;
                }
                if(num2==3)
                {
                        P0=table[limi];
                        we3=0;
                        we1=1;
                        we0=1;
                        we2=1;
                }
        }

}

网友A(2018-12-09):
十分感谢你。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B:
请问:温度补偿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2019-02-26):
引用 网友B:
请问:温度补偿是什么意思呀

环境温度不同对应超声波发射速度不同,通过温度传感器测出环境温度,调用不同温度下超声波发射的速度实现温度补偿的功能。优点:测距更加准确,减小温度变化对超声波测距的影响。

网友D:
能解释下发送模块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