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PID寻线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8-10-22):
    使用STM32F1系列芯片,寻仙模块采用光电对管,使用PID算法调节占空比,输出不同的PWM波,差速寻线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public.h"

volatile uint32_t time = 0; // ms 计时变量
int Shut = 3 ; //停车判断
int k = 30000 ;
int Ultrasonic_Sing = 1 ;
int main(void)
   {
         Period = 1600 ; //给定占空比,调节初始速度
   trackingCarInitialization() ; //初始化函数
         PID_Set(&PID_Tracking_The_Car,45,280,10);//PID参数设置
         Ultrasonic_Star() ; //超声波启动
         while(k--)
         {
                        Motor_PID_Control() ;
         }
         k = 30000 ;
          while(1)
         {
                  if(time>=300)     /*********超声波定时测距  300*(1ms)=0.3s  ***********/
                  {
                          Ultrasonic_Length=Hcsr04GetLength();
                          time = 0 ;
                  }
                   Motor_PID_Control() ;  // PID调节控制小车转速
                         if(ShutDown<2)
                         {
                                 Shut-- ;
                                 if(Shut==0)
                                 {
                                          goto ShutDown_The_Car ;
                                 }
                                 while(k--)
                                 {
                                          Motor_PID_Control() ;
                                 }
                         }
                         k=30000;

                         Trans_Isand_Runing() ;//环岛
                         gotoAquare_Bent() ; //过直角弯道
          }
         ShutDown_The_Car:
                          TIM_SetCompare2(TIMx,0);//左侧控制
                          TIM_SetCompare1(TIMx,0);//右侧控制
                    return 0;
}

网友A(2019-03-22):
十分有帮助,最近正在做寻迹车,感谢分享!

网友B(2019-06-05):
学习一下,挺好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