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RC522的闯红灯检测源码

楼主(2018-10-22):
    系统采用51单片机为主控,rc522为检测装置,主要是模拟,红绿灯通过定时器控制,原理就是逻辑判断,在红灯时有车(卡)扫过,就会存储下车牌号,通过液晶显示车牌,以及红灯信息,有闯红灯信息。代码如下。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serNum[5];
char Old_serNum[5]=0,Card_serNum[20][5]=0,buf[9];
char str[MAX_LEN];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int num,flag,i,j,num1=0;
char temp=29,flag0=0,flag1=0,flag2,flag3,aa;
char temp1=1;
void T1_time1(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temp--;
        }

        if(flag1==0)
        {
                if((temp>0)&&(temp<30)) {RED=0;YELLOW=1;GREEN=1;flag=1;}
        }
        if(flag0==0)
        {
                if(temp==0)
                {
                        temp=29;
                        flag1=1;
                }
        }

        if(flag1==1)
        {
                if((temp>5)&&(temp<30))  {RED=1;YELLOW=1;GREEN=0;flag=0;}
                if((temp<=5)&&(temp>=0)) {RED=1;YELLOW=0;GREEN=1;flag=0;}
                flag0=1;
                if(temp==0)
                {
                        temp=29;
                        flag1=0;
                        flag0=0;
                }
        }
}

void ShowCard_Id()
{
        int i;
  char *ptr=buf;

        for(i=0; i<4; i++,ptr+=2)
        {
                sprintf(ptr,"%02x",Card_serNum[num1][i]);
                buf[8]='\0';
                Lcd_Display(1,5,buf);
        }
}
void show_card()
{
        char card;
card=Card_serNum[num1][0];
                switch(card)
{                        case 0x25:
                Lcd_Display(3,4,"吉A 88888");
                break;
                        case 0x63:
                Lcd_Display(3,4,"吉B 66J67");
                        break;
                        case 0x96:
                Lcd_Display(3,4,"吉C 98889");
                        break;
                        case 0x80:
                Lcd_Display(3,4,"吉A YIJ88");
                        break;
                case 0x00:
                Lcd_Display(3,4,"00 00000  ");
                break;
}
}
void InoutHandle()
{
        unsigned char state;
        unsigned char readBuf[16];

                state = PcdRequest(PICC_REQIDL, str);
                if(state != MI_OK)  return;

                state = PcdAnticoll(serNum);
                if(state != MI_OK)  return;

                state = PcdSelect(serNum);
                if(state != MI_OK)  return;

                state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 serNum);
                if(state != MI_OK)  return;

                state = PcdRead(1, readBuf);
                if(state != MI_OK)  return;

                for(j=0;j<5;j++)
                {
                                if(Old_serNum[j]!=serNum[j])
                                {
                                                flag2=1;
                                }
                }
                if(flag2==1)
                {
                                for(j=0;j<5;j++)
                                {
                                        Old_serNum[j]=serNum[j];
                                }
                                Card_serNum[temp1][0]=Old_serNum[0];
                                Card_serNum[temp1][1]=Old_serNum[1];
                                Card_serNum[temp1][2]=Old_serNum[2];
                                Card_serNum[temp1][3]=Old_serNum[3];
                                temp1++;
                                if(temp1==20)
                                                {
                                                        temp1=0;
                                                }
                                flag2=0;
                }
                PcdHalt();

}
void key_stck()
{
        key0 = 1;
        key1 = 1;
        key2 = 1;
        key3 = 1;

        if( key0 == 0 )
        {
                delay_10ms(5);
                    if( key0 == 0 )
                        {
                                while(!key0);
                                if(num1!=0)                num1--;
                                else                                   num1=0;
                        }
        }
        if( key1 == 0 )
        {
                delay_10ms(5);
                    if( key1 == 0 )
                        {
                                while(!key1);
                                num1++;
                                if(num1==20)
                                {
                                                num1=0;
                                }
                        }
        }
        if( key2 == 0 )
        {
                delay_10ms(5);
                    if( key2 == 0 )
                        {
                                while(!key2);

                        }
        }
        if( key3 == 0 )
        {
                delay_10ms(5);
                    if( key3 == 0 )
                        {
                                while(!key3);
                        }
        }

Lcd_Num_Display(4,1,num1);
Lcd_Display(3,1,"车牌:");
Lcd_Display(2,1,"违章车辆:  台");
Lcd_Num_Display(2,6,temp1-1);
        if(Card_serNum[1][0]!=0)
        {
                Lcd_Display(1,1,"有违章");
        }
        if(Card_serNum[1][0]==0)
        {
                Lcd_Display(1,1,"无违章");
        }
        show_card();
}

网友A(2023-04-07):
没有原理图或者仿真图吗

网友B:
啥有用的信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