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调试完成,勿改

楼主(2018-10-22):
适用于PIC系列,汇编、内存紧张的朋友用
SDA      EQU    5       ;'OC'
SCL      EQU    4
ACKF     EQU    0
EE_VCC  EQU   2
EE_WP   EQU   1       ;'H' DISABLE 'L'ENABLE
DO    EQU 7
TX_BUF    EQU 0X30
BUF_IN    EQU 0X31
EEPROM    EQU 0X32
BIT_COUNT  EQU 0X33
byte_count equ 0x34
ACK     EQU 0X35
rom_buf1  equ 0x36
rom_buf2  equ 0x37
rom_buf3  equ 0x38
rom_buf4  equ 0x39
rom_buf5  equ 0x3a
;**********************启动信号***************************************
BSTART:
       BSF    PORTA,SD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F    PORTA,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F    PORTA,SD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F    PORTA,SCL
       NOP
       NOP
       RETLW  0
;***********************停止信号********************************
BSTOP:

       BCF    PORTA,SD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F    PORTA,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F    PORTA,SD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F    PORTA,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LW  0

;**********************发送N_ACK**************************
SEND_ACK: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F     PORTA,SD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F     PORTA,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F     PORTA,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LW   0
;**********************发送N_ACK**************************
READ_ACK:
     BSF    TRISA,SDA    ;SET SDA IN
     CLRF   ACK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F     PORTA,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TFSS  PORTA,SDA
       INCF    ACK,F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F     PORTA,SCL
       BCF   TRISA,SDA    ;SET SDA OU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LW   ACK;0

;**********************发送一个字节**************************
BYTEOUT:
       MOVLW  D'8'
       MOVWF  BIT_COUNT
TXLP
       nop
       nop
       CALL   BITOUT
       RLF    TX_BUF,F
       DECFSZ BIT_COUNT,F
       GOTO   TXLP
       CALL  READ_ACK
       ;CALL   BITIN   ;ACK
       ;BTFSC  EEPROM,DI
      ; BSF    PORTC,ACKF
       RETLW  0

;************************接收一个字节*****************************
BYTEIN:
       BSF    TRISA,SDA    ;SET SDA IN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LRF   BUF_IN
       MOVLW  D'8'
       MOVWF  BIT_COUNT
       BCF   C          ;BCF    STATUS,0
RXLP   RLF    BUF_IN,F
       ;BCF    BUFIN,0
       CALL   BITIN
       ;BTFSC  EEPROM,DI
       ;BSF    BUFIN,0
       DECFSZ BIT_COUNT,F
       GOTO   RXLP
       ;BSF    EEPROM,DO
       ;CALL   BITOUT
       BCF   TRISA,SDA    ;SET SDA OU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LW  0

;**********************发送********************************
BITOUT
       ;MOVLW   B'00111111'
       ;MOVWF  TRIS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TFSS   TX_BUF,7
       GOTO    BITLOW
       BSF     PORTA,SDA
       GOTO    CLKOUT
BITLOW BCF     PORTA,SDA

CLKOU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F     PORTA,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F     PORTA,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LW   0
;**********************接收****************************
BITIN
       BCF     BUF_IN,0          ;EEPROM,DI
       ;BSF    TRISA,SDA    ;SET SDA IN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F     PORTA,SC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TFSC   PORTA,SDA
       BSF     BUF_IN,0
       BCF     PORTA,SCL
       ;BCF   TRISA,SDA    ;SET SDA OUT
       RETLW   0
;-------------------------
;temp0:addr
;temp1:data
;-------------------------
writebyte
   nop
   nop
     call   BSTART
     nop
     movlw 0xa0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movf temp0,W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movf temp1,W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nop
     call BSTOP
     nop
     call BSTOP
     return

;-------------------------
;INPUT:temp0 addr
;out:BUFIN
;-------------------------
readbyte
   nop
   nop
     call   BSTART
     nop
     movlw 0xa0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nop

   nop
     movf temp0,W   ;addr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all   BSTAR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movlw 0xa1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nop
   nop
   nop
   nop
     call BYTEIN
     call BSTOP
     return
;-------------------------
;temp0:addr  '0x10'add '0x20'data
;temp1:data
;-------------------------
writenbyte
   nop
   nop
     call   BSTART
     nop
     movlw 0xa0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movf temp0,W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movlw 0x5
     movwf byte_count
     movlw rom_buf1  ;取rom_buf1地址
     movwf FSR
wx_lp:
   movf INDF,W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INCF FSR,F
     DECFSZ byte_count,F
     goto wx_lp
     nop
     nop
     call BSTOP
     return
;-------------------------
;temp0:addr      '0x10'add '0x20'data
;temp1:data num
;-------------------------
readnbyte
   nop
   nop
     call   BSTART
     nop
     movlw 0xa0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movf temp0,W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NOP
     call   BSTART
     nop
     movlw 0xa1
     movwf TX_BUF
     call BYTEOUT
     movlw 0x5
     movwf byte_count
     movlw rom_buf1  ;取rom_buf1地址
     movwf FSR
rx_lp:
   call BYTEIN
   call SEND_ACK
     movf BUF_IN,W
     movwf INDF
     INCF FSR,F
     DECFSZ byte_count,F
     goto rx_lp
     nop
     nop
     call BSTOP
     return
;--------------------------------
test_eeprom:

   movlw 0x44
   movwf add1
   movlw 0x55
   movwf add2
   movlw 0x66
   movwf add3
    ;movlw  0x20
    ;movwf  temp0
    ;movlw  add1    ;0x23     ;data *pt  add1=0x23   flag 2d /2e
    ;movwf  temp1
    ;call writenbyte
   call save_add
   call  Delay100ms
   call  Delay100ms
    ;call  Delay100ms
    ;call  Delay100ms

   clrf rom_buf1
   clrf rom_buf5
   movlw  0x20
   movwf  temp0
   call  readnbyte
   return
;------------------------------------------
save_add:
   movlw 0xaa
   movwf rom_buf1
   movf  add1,W
   movwf rom_buf2
   movf  add2,W
   movwf rom_buf3
   movf  add3,W
   movwf rom_buf4
   movlw 0x55
   movwf rom_buf5
   movlw 0x20
   movwf temp0
   call  writenbyte
   return
;------------------------------------------
save_data:
   movlw 0xaa
   movwf rom_buf1
   movf  flag,W
   andlw 0x03
   movwf rom_buf2
   movf  LED_speed,W
   movwf rom_buf3
   movlw 0x08;  add3,W
   movwf rom_buf4
   movlw 0x55
   movwf rom_buf5
   movlw 0x30
   movwf temp0
   call  writenbyte
   return
;-----------------------------------------
;0x20
;
read_add:
   movlw  0x20
   movwf  temp0
   call  readnbyte
   movlw 0xaa
   subwf  rom_buf1,W
   btfss  Z
   goto rd_err
   movlw 0x55
   subwf  rom_buf5,W
   btfss  Z
   goto rd_err
   ;---add is ok----------------
   movf rom_buf2,W
   movwf add1
   movf rom_buf3,W
   movwf add2
   movf rom_buf4,W
   movwf add3
   bsf  match_fin_fb
rd_err
     nop
     movlw 0xb0
   movwf add1
   movlw 0x16
   movwf add2
   movlw 0x47
   movwf add3
   bsf  match_fin_fb

     nop
   return
;------------------------------------------
;0x30
;-----------------------------------------
read_data:
   movlw  0x30
   movwf  temp0
   call  readnbyte
   movlw 0xaa
   subwf  rom_buf1,W
   btfss  Z
   goto  rdd_err
   movlw 0x55
   subwf  rom_buf5,W
   btfss  Z
   goto  rdd_err
    movf  rom_buf2,W
    andlw  0x03
    iorwf  flag,F
    movf  rom_buf3,W
    movwf  LED_speed
rdd_err
   nop
   nop
   return

网友A:
能标注一下吗,有点不懂

网友B:
为什么那么多的NOP指令,一个延时程序不就可以了吗?是出于堆栈还是内存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