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C632(SPI)源代码

楼主(2018-10-23):
STM32+RC632(SPI)源代码,这个是在CSDN论坛下载的程序,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寻卡ID,读写(已烧写进硬件平台中),例如:输入不同的串口命令,可以串口助手中显示卡号。
寻求搞过的人给出意见,谢谢!

IRQ  =>  PA2
NSS  =>  PA4
CE   =>  PA0
SPI1_SCK  =>  PA5
SPI1_MISO =>  PA6
SPI1_MOSI =>  PA7

  1. #include "includes.h"
  2. #include "rc632.h"
  3. #include "iso14443a.h"
  4. #include "iso15693.h"

#define PDA_HEAD            0xA5
#define PDA_COMT_SET        0x57
#define PDA_COMT_REQ        0x52
#define PDA_COMT_AUTO        0x41

#define PACK_HEAD        0
#define PACK_LENG        1
#define PACK_NUMB        2
#define PACK_COMT        3
#define PACK_COMM        4
#define PACK_ACKN        5
#define PACK_DALE        6
#define PACK_DATA        7

unsigned char iso14443a_cardtype[2];
unsigned char iso14443a_cardsnr[4];
unsigned char iso15693_cardsnr[8];
unsigned char iso14443a_buffer[6];
unsigned char iso14443a_Zhe[30];

unsigned char uart_indx, recv_flag;
unsigned char uart_sbuf[50];
unsigned char uart_rbuf[50];

unsigned char PDA_product_ver[] = "EmbedSky PDA MCU-RFID ver0.1";

void PDA_package(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com_type,
                 unsigned char com, unsigned char ack,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short crc16_table(unsigned char *pcrc, unsigned short cnt);

void uart_putd(unsigned char *d);

void uart_clr(void);

void uart_puts(unsigned char *s);

typedef enum{
   Card_Null,
   Card_AutoType,
   Card_ScanTag,
   Card_ScanCard,
   Card_InitOver,
   Card_ReadOver,
   Card_Recharge,
   Card_Buckle,
   Card_ReadData,
   Card_WriteData,
}Card_Oper;

Card_Oper CARD_OPER = Card_Null,CARD_FLAG = Card_Null;

/* Private defin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uint16_t  led_count = 0;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ize, len, sta;
        unsigned char coded[12];
        unsigned char dat_buf[16], buf[70];
        unsigned int crc;
        unsigned char par, rst_dat[18];
        unsigned char cos_fwi, cos_cidnad, cos_len;
        unsigned char cos_dat[40];
    unsigned char Key_New[6] = {0x11,0x88,0x12,0x16,0x6D,0x89};
    int i;
        unsigned char iso14443a_cardsnr2[20]={0};
        uint8_t count = 0;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函数初始化
        //        bsp_InitUart(COM1,115200);
        //调试用的串口1
        HardWare_Init();
        //        Checki_Sys();
        //检查系统频率
        bsp_NVIC_Configuration();
        rc_init();
        sta = PCD_reset();

        delay_ms(200);
        //  PCD_AntennaOFF();

                PCD_AntennaON();
        //        delay_ms(5);
        PCD_cfg_iso_type('A');

        delay_ms(5);

while(1)
{

// 寻卡
// 0x52:ALL  寻找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IDLE 寻找感应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0x4400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mifare_one s50
// 0x0200 mifare_one s70
// 0x0800 mifare_pro
// 0x0403 mifare_proX
// 0x4403 mifare_desfire
                //PCD_request(0x26, unsigned char *p_tagtype)

        delay_ms(5);
//        memcpy(iso14443a_cardsnr2,0,8);
        for(i=0;i<8;i++)
          iso14443a_cardsnr2[i]=0;
           //sta = PDA_15693_snr(iso14443a_cardsnr2);
           sta = PCD_request(0x52, iso14443a_cardtype);
        sta = PCD_anticoll(iso14443a_cardsnr2);
//        sta = PDA_15693_snr(iso15693_cardsnr);
//CARD_OPER = Card_Null;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0x00,
//        4, iso14443a_cardsnr, uart_sbuf);
           for(count = 0; count<10; count++)
    {
                         // BUZZER_ONCE();
                          delay_ms(10);
        }
                sta = PCD_request(0x26, iso14443a_cardtype);
        sta = PCD_anticoll(iso14443a_cardsnr);
             for(count = 0; count<10; count++)
    {
                         // BUZZER_ONCE();
                          delay_ms(20);
        }
}

        while(1)
        {
        // 自动寻卡,有新命令则停止寻卡操作
        // 协议为ISO14443A,执行一次读卡类型和读卡号操作
                if(CARD_OPER != Card_Null && recv_flag == 0)
                {
                                CARD_FLAG = CARD_OPER;
                                sta = MI_OK;
                                PCD_AntennaOFF();
                                delay_ms(3);
                                PCD_cfg_iso_type('A');
                                delay_ms(3);
                                sta = PCD_request(0x52, iso14443a_cardtype);
                                if (MI_OK == sta)
                                {
                                                sta = PCD_anticoll(iso14443a_cardsnr);

                                                if(sta == MI_OK)
                                                {
                                                                //uart_puts(" 1.CardType ");
                                                                if(CARD_OPER == Card_AutoType) //协议为ISO14443A
                                                                {
                                                                                CARD_OPER = Card_Null;
                                                                                memcpy(&buf[0], iso14443a_cardtype, 2);
                                                                                memcpy(&buf[2], iso14443a_cardsnr, 4);
                                                                                PDA_package(0x00, PDA_COMT_AUTO, 'a', 0x00, 6, buf, uart_sbuf);

                                                                                PCD_AntennaOFF();
                                                                                uart_putd(uart_sbuf);
                                                                                delay_ms(2);
                                                                }
                                                                else if(CARD_OPER == Card_ScanCard)//MF卡
                                                                {
                                                                                CARD_OPER = Card_Null;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0x00,
                                                                                                   4, iso14443a_cardsnr, uart_sbuf);

                                                                                PCD_AntennaOFF();
                                                                                uart_putd(uart_sbuf);
                                                                                delay_ms(2);
                                                                }
                                                                else
                                                                {
                                                                                sta = PCD_select(iso14443a_cardsnr, &size);
                                                                                if(MI_OK == sta)
                                                                                {
                                                                                        //uart_puts(" 2.CardSelect ");
                                                                                        getCardKey(iso14443a_cardsnr,&uart_rbuf[PACK_DATA+2],Key_New);
                                                                                        change_code_key(Key_New, coded);
                                                                                        sta = PCD_auth_key(coded);

                                                                                        if(MI_OK == sta)
                                                                                        {
                                                                                                   //uart_puts(" 3.CardFillKey ");
                                                                                                   sta = PCD_auth_state(uart_rbuf[PACK_DATA], uart_rbuf[PACK_DATA+1],
                                                                                                   iso14443a_cardsnr);
                                                                                                   if(MI_OK == sta)
                                                                                                   {
                                                                                                   //uart_puts(" 4.CardAuthKey ");

                                                                                                   if(CARD_OPER == Card_WriteData)
                                                                                                   {
                                                                                                   if(MI_OK == PCD_write(uart_rbuf[PACK_DATA+1], &uart_rbuf[PACK_DATA+8]))
                                                                                                   {
                                                                                                   //uart_puts("  5.WriteData  ");

                                                                                                   memcpy(dat_buf,&uart_rbuf[PACK_DATA+8],16);
                                                                                                   CARD_OPER = Card_Null;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0x00,
                                                                                                   16, dat_buf, uart_sbuf);
                                                                                                   }
                                                                                                   }
                                                                                                   else if(CARD_OPER == Card_ReadData)
                                                                                                   {
                                                                                                   if(MI_OK == PCD_read(uart_rbuf[PACK_DATA+1], dat_buf))
                                                                                                   {
                                                                                                   //uart_puts("  5.ReadData  ");

                                                                                                   CARD_OPER = Card_Null;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
                                                                                                   16, dat_buf, uart_sbuf);
                                                                                                   }
                                                                                                   }
                                                                                                   else if(CARD_OPER == Card_InitOver)
                                                                                                   {
                                                                                                   if(MI_OK == PCD_val_init(uart_rbuf[PACK_DATA+1], &uart_rbuf[PACK_DATA+8]))
                                                                                                   {
                                                                                                   //uart_puts("  5.InitOver  ");

                                                                                                   CARD_OPER = Card_Null;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 4, &uart_rbuf[PACK_DATA+8], uart_sbuf);
                                                                                                   }
                                                                                                   }
                                                                                                   else if(CARD_OPER == Card_Recharge)
                                                                                                   {
                                                                                                   if(MI_OK == PCD_value(PICC_INCREMENT, uart_rbuf[PACK_DATA+1], &uart_rbuf[PACK_DATA+8]))
                                                                                                   {
                                                                                                   //uart_puts("  5.Recharge  ");
                                                                                                   sta = PCD_read(uart_rbuf[PACK_DATA+1], dat_buf);

                                                                                                   if(MI_OK == sta)
                                                                                                   {
                                                                                                   CARD_OPER = Card_Null;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4, dat_buf, uart_sbuf);
                                                                                                   }
                                                                                                   }
                                                                                                   }
                                                                                                   else if(CARD_OPER == Card_Buckle)//??
                                                                                                   {
                                                                                                   if(MI_OK == PCD_value(PICC_DECREMENT, uart_rbuf[PACK_DATA+1], &uart_rbuf[PACK_DATA+8]))
                                                                                                   {
                                                                                                   //uart_puts("  5.Buckle  ");
                                                                                                   sta = PCD_read(uart_rbuf[PACK_DATA+1], dat_buf);

                                                                                                   if(MI_OK == sta)
                                                                                                   {
                                                                                                   CARD_OPER = Card_Null;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4, dat_buf, uart_sbuf);
                                                                                                   }
                                                                                                   }
                                                                                                   }
                                                                                                   else if(CARD_OPER == Card_ReadOver)//????
                                                                                                   {
                                                                                                   sta = PCD_read(uart_rbuf[PACK_DATA+1], dat_buf);

                                                                                                   if(MI_OK == sta)
                                                                                                   {
                                                                                                   //uart_puts("  5.ReadOver  ");

                                                                                                   CARD_OPER = Card_Null;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4, dat_buf, uart_sbuf);
                                                                                                   }

                                                                                                   }
                                                                                                   }//验证密钥 if_end
                                                                                         }//填充密钥if_end
                                                                         }//选择卡片if_end
                                                  }//else end
                }
            if(CARD_OPER == Card_Null)
                {
                                uart_putd(uart_sbuf);
                                PCD_AntennaOFF();
                          BUZZER_ON();
                                delay_ms(100);
                          BUZZER_OFF();

                                CARD_OPER = CARD_FLAG;
                }
        }
        }

                if (recv_flag)
        {
                  crc = uart_rbuf[uart_rbuf[PACK_LENG]]<<8 | uart_rbuf[uart_rbuf[PACK_LENG]+1];
                  if (crc == crc16_table(uart_rbuf, uart_rbuf[PACK_LENG]))
                                {
                                                CARD_OPER = Card_Null;
                                          recv_flag = 0;
        }
        else
        {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0xFF,
                                                                        2, (unsigned char*)&crc, uart_sbuf);
                                                uart_putd(uart_sbuf);

                                                uart_clr();
                                                recv_flag = 0;
                                                uart_indx = 0;

                       continue;
              }

              if (uart_rbuf[PACK_COMT] == PDA_COMT_SET)
        {
                         sta = 0;

                                                if(uart_rbuf[PACK_COMM] >= 'A' && uart_rbuf[PACK_COMM] <= 'Z')
                                                {
                                                                         if(uart_rbuf[PACK_COMM] == 'O')
                                                                         {
                                                                                                CARD_OPER = Card_InitOver;
                                                                         }
                                                                         else if(uart_rbuf[PACK_COMM] == 'C')
                                                                         {
                                                                                                CARD_OPER = Card_Recharge;
                                                                         }
                                                                         else if(uart_rbuf[PACK_COMM] == 'B')
                                                                         {
                                                                                                CARD_OPER = Card_Buckle;
                                                                         }
                                                                         else if(uart_rbuf[PACK_COMM] == 'W')
                                                                         {
                                                                                                CARD_OPER = Card_WriteData;
                                                                         }
                                                                         else
                                                                         {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0x11, 0, 0, uart_sbuf);
                                                                         }
                                                }
                                                else
                                                {
                                                                switch (uart_rbuf[PACK_COMM])
                                                                {
                                                                        case 'd':
                                                                                                   CARD_OPER = Card_AutoType;
                                                                                                   break;
                                                                        case 'l':
                                                                                                   //PDA_LED_switch(uart_rbuf[PACK_DATA]);
                                                                                                   break;
                                                                        case 'b':
                                                                                                   //PDA_BEEP_soud(uart_rbuf[PACK_DATA], uart_rbuf[PACK_DATA+1]);
                                                                                                   break;
                                                                        case 'u':
                                                                                                   //PDA_UART_baud(uart_rbuf[PACK_DATA]);
                                                                                                   break;
                                                                        case 'a':
                                                                                                   //PDA_ANT_switch(uart_rbuf[PACK_DATA]);
                                                                                                   break;
                                                                        case 'i':
                                                                                                   PCD_AntennaOFF();
                                                                                                   delay_ms(10);
                                                                                                   sta = PCD_cfg_iso_type(uart_rbuf[PACK_DATA]);
                                                                                                   break;
                                                                        case 'h':
                                                                                                   sta = PCD_halt();
                                                                                                   break;
                                                                        case 'w':
                                                                                                   sta = PCD_write(uart_rbuf[PACK_DATA], &uart_rbuf[PACK_DATA+1]);
                                                                                                   break;

                                                                        case 'f':
                                                                                      change_code_key(&uart_rbuf[PACK_DATA], coded);
                                                                                      sta = PCD_auth_key(coded);
                                                                                       break;

                      case 'k':
                                                                                                   sta = PCD_auth_state(uart_rbuf[PACK_DATA], uart_rbuf[PACK_DATA+1],
                                                                                                   &uart_rbuf[PACK_DATA+2]);
                                                                                                   break;
                                                                        case 's':
                                                                                                   sta = PCD_select(&uart_rbuf[PACK_DATA], &size);
                                                                                                   break;
                                                                        case 'v':
                                                                                                   sta = PCD_val_init(uart_rbuf[PACK_DATA], &uart_rbuf[PACK_DATA+1]);
                                                                                                   break;
                                                                        case '+':
                                                                                                   sta = PCD_value(PICC_INCREMENT, uart_rbuf[PACK_DATA], &uart_rbuf[PACK_DATA+1]);
                                                                                                   break;
                                                                        case '-':
                                                                                                   sta = PCD_value(PICC_DECREMENT, uart_rbuf[PACK_DATA], &uart_rbuf[PACK_DATA+1]);
                                                                                                   break;
                                                                        default:
                                                                                                   sta = 0x11;
                                                                                                   break;
                                                                }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 0, 0, uart_sbuf);
                                                }
               }
                                else if (uart_rbuf[PACK_COMT] == PDA_COMT_REQ)
                                {
                                                if(uart_rbuf[PACK_COMM] == 'S')
                                                {
                                  CARD_OPER = Card_ScanCard;
            }
                                                else if(uart_rbuf[PACK_COMM] == 'T') //返回卡号
                                                {
                                                    CARD_OPER = Card_ScanTag;
                                                }
                                                else if(uart_rbuf[PACK_COMM] == 'G' || uart_rbuf[PACK_COMM] == 'R')
                                                {
                                                                 if(uart_rbuf[PACK_COMM] == 'G') //读余额
                                                                 {
                                                                                        CARD_OPER = Card_ReadOver;
                                                                 }
                                                                 else if(uart_rbuf[PACK_COMM] == 'R') //读块数据
                                                                 {
                                                                                        CARD_OPER = Card_ReadData;
                                                                 }
                                                }
                                                else if (uart_rbuf[PACK_COMM] == 'p')
                                                {
                                                                len = sizeof(PDA_product_ver);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0x00,len, PDA_product_ver, uart_sbuf);
                        }
                                                else if (uart_rbuf[PACK_COMM] == 'c')
                                                {
                                                                sta = PCD_request(0x52, iso14443a_cardtype);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2, iso14443a_cardtype, uart_sbuf);
                        }
                                                else if (uart_rbuf[PACK_COMM] == 'n')
                                                {
                                                                sta = PCD_anticoll(iso14443a_cardsnr);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4, iso14443a_cardsnr, uart_sbuf);
                        }
                                                else if (uart_rbuf[PACK_COMM] == 'r')
                                                {
                                                                sta = PCD_read(uart_rbuf[PACK_DATA], dat_buf);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
                                                                                        16, dat_buf, uart_sbuf);
                        }
            else if (uart_rbuf[PACK_COMM] == 't')
            {        // 15693??
                                                                sta = PDA_15693_snr(iso15693_cardsnr);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
                                                                                        8, iso15693_cardsnr, uart_sbuf);
                                                                for (i=0; i<8; i++)
                                        iso15693_cardsnr[i] = 0x00;
                        }
            else if (uart_rbuf[PACK_COMM] == '=')
            {        // ????
                                                                sta = PCD_read(uart_rbuf[PACK_DATA], dat_buf);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 4, dat_buf, uart_sbuf);
                        }
            else if (uart_rbuf[PACK_COMM] == 'o')
            {        // COS??
                                                                par = (4<<4) & 0xF0;
                                                                sta = PCD_mfpro_rst(par, &len, &rst_dat[2]);
                                                                rst_dat[0] = par;
                                                                rst_dat[1] = len;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 0x12, rst_dat, uart_sbuf);

                                                                cos_fwi = rst_dat[3];
                                                                cos_cidnad = 0;
                                                                for (i=0; i<18; i++)
                                                                        rst_dat[i] = 0x00;
                        }
                                                else if (uart_rbuf[PACK_COMM] == 'm')
                                                {        // ??COS??
                                                                cos_len = uart_rbuf[PACK_DALE];
                                                                memcpy(cos_dat, &uart_rbuf[PACK_DATA], cos_len);
                                                                sta = PCD_mfpro_comm(cos_cidnad, cos_fwi, &cos_len, cos_dat);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sta, cos_len, cos_dat, uart_sbuf);
                        }
                                                else
                                                {        // ????????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0x11, 0, 0, uart_sbuf);
                        }
            }
                        else
                        {
                      PDA_package(uart_rbuf[PACK_NUMB], uart_rbuf[PACK_COMT],
                            uart_rbuf[PACK_COMM], 0x10, 0, 0, uart_sbuf);
            }

                        if(CARD_OPER == Card_Null) //???????,????
                        {
         uart_putd(uart_sbuf);
               for (i=0; i<16; i++)
                                      dat_buf[i] = 0x00;
         uart_clr();
        }
                        recv_flag = 0;
                        uart_indx = 0;
        }
        }
}

unsigned short crc16_tab[256] =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0x1231, 0x0210, 0x3273, 0x2252, 0x52B5, 0x4294, 0x72F7, 0x62D6,
        0x9339, 0x8318, 0xB37B, 0xA35A, 0xD3BD, 0xC39C, 0xF3FF, 0xE3DE,
...
        0x6E17, 0x7E36, 0x4E55, 0x5E74, 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unsigned short crc16_table(unsigned char *pcrc, unsigned short cnt)
{
        unsigned short crc16 = 0;
        unsigned char crc_reg;
        for ( ; cnt>0; cnt--)
        {
                crc_reg = (unsigned char) (crc16>>8);
                crc16 <<= 8;
……………………

网友A(2021-09-02):
刚刚接触RFID,谢谢分享,下载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