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解一下这个单片机火灾报警器的仿真图原理!附件源程序

楼主(2018-10-23):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段码组合,共阴极
uchar code b[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位码组合         低有效
uchar code c[9]={201,202,203,204,205,206,207,208,0};
uchar y[8]={0,0,0,0,0,0,0,0};
//*************************************************************************************
sbit ST=P3^1;
sbit OE=P3^0;
sbit Add=P3^4;
sbit Bdd=P3^5;
sbit Cdd=P3^6;

uint t=0,h=0x9f;
uchar p[8];
uchar k,m,n,q,g,r,d,i,cnt=0,v=0;
void delay(uchar s);

void inrupt(void)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X0=1;
        IT0=1;
         EX1=1;
        IT1=1;
        EA=1;
}

void lxy(void)
{
        switch(d)
                                {
                                        case 0:Add=0,Bdd=0,Cdd=0;ST=0,ST=1,ST=0;break;
                                    case 1:Add=1,Bdd=0,Cdd=0;ST=0,ST=1,ST=0;break;
                                        case 2:Add=0,Bdd=1,Cdd=0;ST=0,ST=1,ST=0;break;
                                        case 3:Add=1,Bdd=1,Cdd=0;ST=0,ST=1,ST=0;break;
                                        case 4:Add=0,Bdd=0,Cdd=1;ST=0,ST=1,ST=0;break;
                                        case 5:Add=1,Bdd=0,Cdd=1;ST=0,ST=1,ST=0;break;
                                        case 6:Add=0,Bdd=1,Cdd=1;ST=0,ST=1,ST=0;break;
                                        case 7:Add=1,Bdd=1,Cdd=1;ST=0,ST=1,ST=0;break;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2
{
        OE=1;
        t=P1;
        OE=0;

        if(t>=h)
          {
                                          y[d]=t;
                                        p[i]=d;
                                        i++;

      }
         d++;
         lxy();
         r--;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cnt++;
        if(cnt>=20)
        {
         v--;
         cnt=0;
         if(v==0)
           {
                     g=1;
                  ET0=0;
              TR0=0;
           }
          else g=0;
        }

}

void time2(void) interrupt 0
{
        g=1;
        i++;
        if(p[i]==8)
          {        i=0;
            g=1;
          }
        delay(20);
}
void delay(uchar s) //延时0.1*n毫秒 0
{
  uchar j;
  do
   {
     for(j=0;j<23;j++)
     ;;;
   } while(s--);
}

void display(void)
        {                for(;;)
                          {
                           P2=b[0],P0=a[k];
                                delay(20);

                                P2=b[1],P0=a[m];
                                delay(20);

                                P2=b[2],P0=a[n];
                                delay(20);

                                P2=b[3],P0=a[q];
                                delay(20);

                                P2=b[4],P0=a[v/10];
                                delay(20);

                                P2=b[5],P0=a[v%10];
                                delay(20);
                                if(g==1)
                                  {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inrupt();

                        for(;;)
                          {
                            P2=0x3e,P0=a[0];
                                delay(20);

                                P2=0x3d,P0=a[0];
                                delay(20);

                                P2=0x3b,P0=a[0];
                                delay(20);

                                P2=0x37,P0=a[0];

                                for(i=0;i<8;i++)
                                  {
                                          p[i]=8;
                                  }
                                i=0;
                                t=0;
                                d=0;
                                r=8;
                    Add=0,Bdd=0,Cdd=0;

                                ST=0;
                                ST=1;
                                ST=0;
                                while(r);
                                i=0;
                                if(y[p[i]]>=h)
                                {

                                        v=20;
                                        ET0=1;
                        TR0=1;
                                 while(v)
                                    {switch(p[i])
                                   {
                                        case 0:        k=c[p[i]]/1000;m=(c[p[i]]%1000)/100;n=(c[p[i]]%100)/10;q=c[p[i]]%10;display();break;
                                    case 1: k=c[p[i]]/1000;m=(c[p[i]]%1000)/100;n=(c[p[i]]%100)/10;q=c[p[i]]%10;display();break;
                                        case 2:        k=c[p[i]]/1000;m=(c[p[i]]%1000)/100;n=(c[p[i]]%100)/10;q=c[p[i]]%10;display();break;
                                    case 3:        k=c[p[i]]/1000;m=(c[p[i]]%1000)/100;n=(c[p[i]]%100)/10;q=c[p[i]]%10;display();break;
                                        case 4:        k=c[p[i]]/1000;m=(c[p[i]]%1000)/100;n=(c[p[i]]%100)/10;q=c[p[i]]%10;display();break;
                                        case 5:        k=c[p[i]]/1000;m=(c[p[i]]%1000)/100;n=(c[p[i]]%100)/10;q=c[p[i]]%10;display();break;
                                        case 6:        k=c[p[i]]/1000;m=(c[p[i]]%1000)/100;n=(c[p[i]]%100)/10;q=c[p[i]]%10;display();break;
                                        case 7: k=c[p[i]]/1000;m=(c[p[i]]%1000)/100;n=(c[p[i]]%100)/10;q=c[p[i]]%10;display();break;

                                   }
                                  }
                                }
                          }

}

新建 Microsoft Word

网友A:
这个电路包括处理、传感器、AD转换、显示、喇叭几个部分,报警器产生模拟信号,通过AD转换为数字信号,从而让单片机识别,当此值超过目标值时,单片机控制I/O口,打开喇叭提示警报,同时显示器,显示异常传感器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包括处理、传感器、AD转换、显示、喇叭几个部分,报警器产生模拟信号,通过AD转换为数字信号,从而 ...

那它的两个开关具体是操作什么呢?我一开始以为是手动回复,然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包括处理、传感器、AD转换、显示、喇叭几个部分,报警器产生模拟信号,通过AD转换为数字信号,从而 ...

那两个开关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B:
上面那个是复位,下面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是复位,下面是设置

您能详细的地说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吗?我运行过这个仿真,一楼说的我能大概了解,显示器上显示的是异常传感器编号,但是,1-3号传感器异常的时候,我看不懂,其他的异常的话,显示器上都能显示对应的编号。按您说的,上边的的复位,下边的是设置,上边的按了没变化,下边的每按一次,大显示屏上数字会加一。我还是不太了解。您能讲解一下吗?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是复位,下面是设置

我仔细的看了看,我说的那些问题显示屏异常显示都解决了,下边那个按钮我知道是什么功能了,现在就是上边的那个按钮我还不知道具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是复位,下面是设置

上边那个是不是时钟复位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的看了看,我说的那些问题显示屏异常显示都解决了,下边那个按钮我知道是什么功能了,现在就是上边 ...

和电脑的重启键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脑的重启键差不多

我在七段数码管和单片机之间加上了一个译码器和电阻驱动,然后仿真就乱码了,是为啥?译码器我选择的不对?还是程序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