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单片机+fdc2214手势识别系统,ti杯源程序

楼主(2018-10-23):
本代码是TI杯省赛手势识别代码,如果需要原理图的话,我回去整理,画出来,再分享,显示用的是串口屏

#include "FDCIIC.h"
#include "FDCdelay.h"
//uint8 dis[6];                                        //显示数字(-511至512)的字符数组
//int        dis_data;                                        //变量
//********************************************************************************
//整数转字符串
//********************************************************************************
//void lcd_printf(uint8 *s,int temp_data)
//{
//        if(temp_data<0)
//        {
//                temp_data=-temp_data;
//                *s='-';
//        }
//        else *s=' ';

//        *++s =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        *++s =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        *++s =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        *++s =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        *++s =temp_data+0x30;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0;
                Delay5us();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int8 dat)
{
    uint8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int8 I2C_RecvByte()
{
    uint8 i;
    uint8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        : WriteRegfdc2214
* 描述            : 写寄存器数据
* 输入参数  : add,value
* 返回参数  : 无
*******************************************************************************/
void WriteRegfdc2214(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int value)
{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54);         //ADDR=0时,地址0X2A<<1+0=0X54
    I2C_SendByte(add);      //写地址
    I2C_SendByte(value>>8); //
    I2C_SendByte(value&0xff);//写低8位
    I2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
}
/*******************************************************************************
* 函数名        : ReadRegLDC
* 描述            : 读寄存器数据
* 输入参数  : add地址
* 返回参数  : 无
*******************************************************************************/
unsigned int ReadRegfdc2214(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int status;
    unsigned    int a,b;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54);           //写命令ADDR=0
    I2C_SendByte(add);     //
    I2C_Start();            //重新开始
    I2C_SendByte(0X55);           //发送读命令ADDR=0

    a=I2C_RecvByte();     //读高位
        I2C_SendACK(0);
    b=I2C_RecvByte();                 //读低位
        I2C_SendACK(1);
    status=a*256+b;
    I2C_Stop();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        : InitSingleLDC1314
* 描述            : 初始化单通道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无
*******************************************************************************/
void InitSinglefdc2214(void)
{
    WriteRegfdc2214(0x08,0x0fa0);//设置转换时间  设置达到最高精度

    WriteRegfdc2214(0x10,0x000f);//FDC2214_SETTLECOUNT_CH0 稳定技计数计数

    WriteRegfdc2214(0x14,0x08); //参考分频系数
    //    LDC_Write_Reg(0x0C,0x0F00); //调零
    WriteRegfdc2214(0x19,0x0000); //ERROE_CONFIG

    WriteRegfdc2214(0x1B,0x020D); //通道配置
    WriteRegfdc2214(0x1E,0xF800); //配置驱动电流
    WriteRegfdc2214(0x1A,0x1C81); //参数配置
          //以下自己//
          WriteRegfdc2214(0x18,0x02); //使用外部时钟
}
/*******************************************************************************
* 函数名        : InitMultiLDC1314
* 描述            : 初始化多通道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无
*******************************************************************************/
void InitMultifdc2214(void)//双通道
{
    WriteRegfdc2214(0x08,0x0fa0);//转换时间           \\稳定参考计数值、||原值为0x04D6
          WriteRegfdc2214(0x09,0x0fa0);
          WriteRegfdc2214(0x0A,0x0fa0);//转换时间
          WriteRegfdc2214(0x0B,0x0fa0);

                WriteRegfdc2214(0x0C,0x0F00); //调0值         CH0
                WriteRegfdc2214(0x0D,0x0F00); //调0值   CH1
                WriteRegfdc2214(0x0E,0x0F00); //调0值   CH2
                WriteRegfdc2214(0x0F,0x0F00); //调0值   CH3

                WriteRegfdc2214(0x10,0x000A);//作用时间 CH1
          WriteRegfdc2214(0x11,0x000A);//CH2
                WriteRegfdc2214(0x12,0x000A);//CH3
                WriteRegfdc2214(0x13,0x000A);//CH4

                WriteRegfdc2214(0x14,0x08);//分频                      \\修改分频系数可改变数值大小     原值为0x2002
          WriteRegfdc2214(0x15,0x08);
    WriteRegfdc2214(0x16,0x08);//分频
          WriteRegfdc2214(0x17,0x08);

          WriteRegfdc2214(0x19,0x0000);
          WriteRegfdc2214(0x1B,0xC20D);//配置多通道   2通道--0x820D

          WriteRegfdc2214(0x1E,0x9000); //驱动电流 CH0
          WriteRegfdc2214(0x1F,0x9000); //CH1
                WriteRegfdc2214(0x20,0x9000); //CH2
          WriteRegfdc2214(0x21,0x9000); //CH3

        WriteRegfdc2214(0x1A,0x1C81);//配置寄存器

}
/*********************************END FILE*************************************/

网友A:
好东东 希望能分享原理图

网友B(2019-01-0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C(2019-08-08):
楼主楼主求主函数

网友D(2019-09-14):
你好,我现在正在学习手势识别中fdc2214的用法,感觉里面单通道和多通道的初始化代码不太明白,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E:
楼主,求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