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系列MODBUS RTU主站从站源码

楼主(2018-10-23):
因为主站,从站分开两个工程,这里只能分开贴不然容易混淆
主站代码这里是用来控制16个灯的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USHORT
usMBCRC16( UCHAR * pucFrame, USHORT usLen );
unsigned char MBRTU_RX_BUFF[100];//读取区
unsigned short int MBRTU_TX_CNT=0;//发送长度
short int *Modbus_InputReg[20];
unsigned char MBRTU_Addr=1;
unsigned char MBRTU_TX_BUFF[100];//传送区
unsigned short int MBRTU_RX_CNT=0;//读取长度
unsigned char MBRTU_FrameFlag=0;
unsigned char Modbus_OutputIO[20];
unsigned char Modbus_InputIO[20];
u16 *Modbus_HoldReg[20];
u16 startRegAddr;
u16 RegNum;
u16 calCRC;
void    RTU_05 (void);

//输出GPIO配置
void Outpu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F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启用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打开PIN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模式为推挽或者其他模式在这里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设置频率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将&GPIO_InitStructure地址赋值给GPIOA,在这里的意思是 打开GPIOA的PIN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8|GPIO_Pin_10|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打开PIN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将&GPIO_InitStructure地址赋值给GPIOB,在这里的意思是 打开GPIOA的PIN端口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res=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接收到的字节,同时相关标志自动清除

                        if((MBRTU_RX_CNT<100))//读取长度小于100则将读取值 取出
                        {

                                        MBRTU_RX_BUFF[MBRTU_RX_CNT]=res;
                                        MBRTU_RX_CN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清除定时器溢出中断
                                        TIM_SetCounter(TIM3,0);//当接收到一个新的字节,将定时器7复位为0,重新计时(相当于喂狗)
                                        TIM_Cmd(TIM3,ENABLE);//开始计时

                        }
        }
}

void MBRTURun(void)
{
        u16 recCRC;
        if(MBRTU_FrameFlag==1)
        {
                        if(MBRTU_RX_BUFF[0]==MBRTU_Addr && MBRTU_RX_CNT >= 5)
                        {
                                if((MBRTU_RX_BUFF[1]==01)||(MBRTU_RX_BUFF[1]==02)||(MBRTU_RX_BUFF[1]==03)||(MBRTU_RX_BUFF[1]==04)||(MBRTU_RX_BUFF[1]==05)||(MBRTU_RX_BUFF[1]==06)||(MBRTU_RX_BUFF[1]==15)||(MBRTU_RX_BUFF[1]==16))//?????
                                {
                                        startRegAddr=(((u16)MBRTU_RX_BUFF[2])<<8)|MBRTU_RX_BUFF[3];
                                        if(startRegAddr<1000)
                                        {
                                                calCRC=usMBCRC16(MBRTU_RX_BUFF,MBRTU_RX_CNT-2);
                                                recCRC=MBRTU_RX_BUFF[MBRTU_RX_CNT-2]|(((u16)MBRTU_RX_BUFF[MBRTU_RX_CNT-1])<<8);
                                                        if(calCRC==recCRC)
                                                {
                                                        switch(MBRTU_RX_BUFF[1])
                                                        {
                                                                        case 1:
                                                                        {
                                                                                                    Modbus_01_Solve();
                                                                                                    break;
                                                                        }
                                                                        case 2:
                                                                        {
                                                                                                    Modbus_02_Solve();
                                                                                                    break;
                                                                        }

                                                                        case 4:
                                                                        {
                                                                                                    Modbus_04_Solve();
                                                                                break;
                                                                        }
                                                                        case 5:
                                                                        {
                                                                                                    Modbus_05_Solve();
                                                                                                    break;
                                                                        }

                                                                        case 15:
                                                                        {
                                                                                                    Modbus_15_Solve();
                                                                                                    break;
                                                                        }

                                                                        case 03:
                                                                        {
                                                                                                    Modbus_03_Solve();
                                                                                                    break;
                                                                        }

                                                                        case 06:
                                                                        {
                                                                                                    Modbus_06_Solve();
                                                                                                    break;
                                                                        }

                                                                        case 16:
                                                                        {
                                                                                                    Modbus_16_Solve();
                                                                                                    break;
                                                                        }

                                                                }
                                        }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4; //???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2; //???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1;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MBRTU_FrameFlag=0;
                        MBRTU_RX_CNT=0;
                        RS485_TX_EN=0;
                }
}

void Modbus_CoilsRefresh(unsigned char *mbOuputs)
        //关联GPIO端口
{
        //output
        mbOuputs[15]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mbOuputs[14]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mbOuputs[13]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0);
        mbOuputs[12]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9);
        mbOuputs[11]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mbOuputs[10]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mbOuputs[9]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mbOuputs[8]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mbOuputs[7]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mbOuputs[6]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1):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1);
        mbOuputs[5]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mbOuputs[4]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mbOuputs[3]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mbOuputs[2]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mbOuputs[1]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mbOuputs[0]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

void TIM2_NVIC_Configuration(void)//中断参数配置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Init(void)//时间中断配置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200-1;//300MS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0-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TIM_Cmd(TIM2, ENABLE);
        TIM2_NVIC_Configuration();
}

void TIM3_NVIC_Configuration(void)//中断参数配置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Init(void)//时间中断配置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320-1;//32MS////////////此数值 用于 STM32主动发送时间  不可随意更改表标准值32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0-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2;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TIM_Cmd(TIM3, ENABLE);
        TIM3_NVIC_Configuration();
}

void Modbus_02_Solve(void)
{
        u16 ByteNum;
        u16 i;
        RegNum= (((u16)MBRTU_RX_BUFF[4])<<8)|MBRTU_RX_BUFF[5];
        if((startRegAddr+RegNum)<100)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
                ByteNum=RegNum/8;
                if(RegNum%8) ByteNum+=1;
                MBRTU_TX_BUFF[2]=ByteNum;
                for(i=0;i<RegNum;i++)
                {
                        if(i%8==0) MBRTU_TX_BUFF[3+i/8]=0x00;
                        MBRTU_TX_BUFF[3+i/8]>>=1;
                        MBRTU_TX_BUFF[3+i/8]|=((Modbus_InputIO[startRegAddr+i])<<7)&0x80;
                        if(i==RegNum-1)
                        {
                                if(RegNum%8) MBRTU_TX_BUFF[3+i/8]>>=8-(RegNum%8);
                        }
                }
                calCRC=usMBCRC16(MBRTU_TX_BUFF,ByteNum+3);
                MBRTU_TX_BUFF[ByteNum+3]=calCRC&0xFF;
                MBRTU_TX_BUFF[ByteNum+4]=(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ByteNum+5);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2;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

void Modbus_01_Solve(void)
{
                u16 ByteNum;
                u16 i;
                RegNum= (((u16)MBRTU_RX_BUFF[4])<<8)|MBRTU_RX_BUFF[5];
                if((startRegAddr+RegNum)<100)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
                                ByteNum=RegNum/8;
                                if(RegNum%8) ByteNum+=1;
                                MBRTU_TX_BUFF[2]=ByteNum;
                                for(i=0;i<RegNum;i++)
                                {
                                                                if(i%8==0) MBRTU_TX_BUFF[3+i/8]=0x00;
                                                                MBRTU_TX_BUFF[3+i/8]>>=1;
                                                                MBRTU_TX_BUFF[3+i/8]|=((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i])<<7)&0x80;
                                                                if(i==RegNum-1)
                                                                {
                                                                                                if(RegNum%8) MBRTU_TX_BUFF[3+i/8]>>=8-(RegNum%8);
                                                                }
                                }
                                calCRC=usMBCRC16(MBRTU_TX_BUFF,ByteNum+3);
                                MBRTU_TX_BUFF[ByteNum+3]=calCRC&0xFF;
                                MBRTU_TX_BUFF[ByteNum+4]=(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ByteNum+5);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2;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

void Modbus_05_Solve(void)
{
                if(startRegAddr<100)
                {
                                if((MBRTU_RX_BUFF[4]==0xFF)||(MBRTU_RX_BUFF[5]==0xFF))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0x01;
                                else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0x00;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
                                MBRTU_TX_BUFF[2]=MBRTU_RX_BUFF[2];
                                MBRTU_TX_BUFF[3]=MBRTU_RX_BUFF[3];
                                MBRTU_TX_BUFF[4]=MBRTU_RX_BUFF[4];
                                MBRTU_TX_BUFF[5]=MBRTU_RX_BUFF[5];

                                calCRC=usMBCRC16(MBRTU_TX_BUFF,6);
                                MBRTU_TX_BUFF[6]=calCRC&0xFF;
                                MBRTU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8);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2; //???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

void Modbus_15_Solve(void)
{
        u16 i;
        RegNum=(((u16)MBRTU_RX_BUFF[4])<<8)|MBRTU_RX_BUFF[5];
        if((startRegAddr+RegNum)<100)
        {
                for(i=0;i<RegNum;i++)
                {
                        if(MBRTU_RX_BUFF[7+i/8]&0x01)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i]=0x01;
                        else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i]=0x00;
                        MBRTU_RX_BUFF[7+i/8]>>=1;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
                MBRTU_TX_BUFF[2]=MBRTU_RX_BUFF[2];
                MBRTU_TX_BUFF[3]=MBRTU_RX_BUFF[3];
                MBRTU_TX_BUFF[4]=MBRTU_RX_BUFF[4];
                MBRTU_TX_BUFF[5]=MBRTU_RX_BUFF[5];
                calCRC=usMBCRC16(MBRTU_TX_BUFF,6);
                MBRTU_TX_BUFF[6]=calCRC&0xFF;
                MBRTU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8);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2; //???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

void Modbus_03_Solve(void)
{
                u8 i;
                RegNum= (((u16)MBRTU_RX_BUFF[4])<<8)|MBRTU_RX_BUFF[5];//???????
                if((startRegAddr+RegNum)<1000)//?????+??????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
                                                MBRTU_TX_BUFF[2]=RegNum*2;
                                                for(i=0;i<RegNum;i++)
                                                {
                                                                                MBRTU_TX_BUFF[4+i*2]= *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i]&0xFF;
                                                                                MBRTU_TX_BUFF[3+i*2]=(*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i]>>8)&0xFF;
                                                }
                                                calCRC=usMBCRC16(MBRTU_TX_BUFF,RegNum*2+3);
                                                MBRTU_TX_BUFF[RegNum*2+3]=calCRC&0xFF;
                                                MBRTU_TX_BUFF[RegNum*2+4]=(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RegNum*2+5);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2; //???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
void Modbus_04_Solve(void)
{
                u8 i;
                RegNum= (((u16)MBRTU_RX_BUFF[4])<<8)|MBRTU_RX_BUFF[5];//???????
                if((startRegAddr+RegNum)<1000)//?????+??????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
                                                MBRTU_TX_BUFF[2]=RegNum*2;
                                                for(i=0;i<RegNum;i++)
                                                {
                                                                                MBRTU_TX_BUFF[4+i*2]=*Modbus_InputReg[startRegAddr+i]&0xFF;
                                                                                MBRTU_TX_BUFF[3+i*2]=(*Modbus_InputReg[startRegAddr+i]>>8)&0xFF;
                                                }
                                                calCRC=usMBCRC16(MBRTU_TX_BUFF,RegNum*2+3);
                                                MBRTU_TX_BUFF[RegNum*2+3]=calCRC&0xFF;
                                                MBRTU_TX_BUFF[RegNum*2+4]=(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RegNum*2+5);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2; //???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

void Modbus_06_Solve(void)
{
        *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MBRTU_RX_BUFF[5];//?????
        *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u16)MBRTU_RX_BUFF[4])<<8;//?????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
        MBRTU_TX_BUFF[2]=MBRTU_RX_BUFF[2];
        MBRTU_TX_BUFF[3]=MBRTU_RX_BUFF[3];
        MBRTU_TX_BUFF[4]=MBRTU_RX_BUFF[4];
        MBRTU_TX_BUFF[5]=MBRTU_RX_BUFF[5];

        calCRC=usMBCRC16(MBRTU_TX_BUFF,6);
        MBRTU_TX_BUFF[6]=calCRC&0xFF;
        MBRTU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8);
}

void Modbus_16_Solve(void)
{
        u8 i;
        RegNum= (((u16)MBRTU_RX_BUFF[4])<<8)|MBRTU_RX_BUFF[5];//???????
        if((startRegAddr+RegNum)<1000)//?????+??????
        {
                for(i=0;i<RegNum;i++)
                {
                        *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i]=MBRTU_RX_BUFF[7+i*2]; //?????
                        *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i]|=((u16)MBRTU_RX_BUFF[8+i*2])<<8; //?????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
                MBRTU_TX_BUFF[2]=MBRTU_RX_BUFF[2];
                MBRTU_TX_BUFF[3]=MBRTU_RX_BUFF[3];
                MBRTU_TX_BUFF[4]=MBRTU_RX_BUFF[4];
                MBRTU_TX_BUFF[5]=MBRTU_RX_BUFF[5];

                calCRC=usMBCRC16(MBRTU_TX_BUFF,6);
                MBRTU_TX_BUFF[6]=calCRC&0xFF;
                MBRTU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8);
        }
        else
        {
                MBRTU_TX_BUFF[0]=MBRTU_RX_BUFF[0];
                MBRTU_TX_BUFF[1]=MBRTU_RX_BUFF[1]|0x80;
                MBRTU_TX_BUFF[2]=0x02; //???
                RS485_Send_Data(MBRTU_TX_BUFF,3);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定时3中断启用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SET)
  {
          RTU_05 (); //主站主动发送函数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MBRTU_FrameFlag=1;//定时中断启用RTU中间量
        }
}
u8 RS485_TX_BUFF[12];//发送缓冲区
char set[11]={01,15,00,00,00,16,02,00,00,00,00};//存放15个灯代码
u16 shuzuB[16];//用来存放计算出的15个值
u16 c,x[16];
char A[8]={1,0,0,1,1,1,1,1};//低位16-24
char B[8]={0,0,1,1,1,1,1,1};//高位25-31  前八个

void RTU_05 (void)//主站主动发送函数
{

        //if(A[0]==1||A[01]==1||A[2]==1||A[3]==1||A[4]==1||A[5]==1||A[6]==1||A[7]==01)

        {
                        shuzuB[15] = A[7]*128; //0000  0001   01  1
                  shuzuB[14] = A[6]*64; //0000  0010                02        2      7-----------0
                        shuzuB[13] = A[5]*32; //0000  0100                04        3
                        shuzuB[12] = A[4]*16; //0000  1000                08         4
                        shuzuB[11] = A[3]*8;  //0001  0000                10        5
                        shuzuB[10] = A[2]*4;  //0010  0000                20        6
                        shuzuB[9]  = A[1]*2;   //0100  0000                40        7
                        shuzuB[8]  = A[0] *1;  //1000  0000                80        8
           set[7] = shuzuB[8]+shuzuB[9]+shuzuB[10]+shuzuB[11]+shuzuB[12]+shuzuB[13]+shuzuB[14]+shuzuB[15];
        }
//if(B[0]==1||B[01]==1||B[2]==1||B[3]==1||B[4]==1||B[5]==1||B[6]==1||B[7]==01)
        {
                        shuzuB[7] = B[7]*128;  //0000  0001   01  1
                  shuzuB[6] = B[6]*64;  //0000  0010                02        2
                        shuzuB[5] = B[5]*32;  //0000  0100                04        3
                        shuzuB[4] = B[4]*16;  //0000  1000                08         4    低位  7------------0
                        shuzuB[3] = B[3]*8;   //0001  0000                10        5
                        shuzuB[2] = B[2]*4;   //0010  0000                20        6
                        shuzuB[1] = B[1]*2;   //0100  0000                40        7
                        shuzuB[0] = B[0]*1;   //1000  0000                80        8
                        set[8] =shuzuB[0]+shuzuB[1]+shuzuB[2]+shuzuB[3]+shuzuB[4]+shuzuB[5]+shuzuB[6]+shuzuB[7];
        }
                                RS485_TX_BUFF[0]=set[0];
        RS485_TX_BUFF[1]=set[1];
        RS485_TX_BUFF[2]=set[2];
        RS485_TX_BUFF[3]=set[3];
        RS485_TX_BUFF[4]=set[4];
                                RS485_TX_BUFF[5]=set[5];
        RS485_TX_BUFF[6]=set[6];
                                RS485_TX_BUFF[7]= set[7];//
        RS485_TX_BUFF[8]= set[8];    //
                                calCRC=usMBCRC16(RS485_TX_BUFF,9);
                                RS485_TX_BUFF[9]=calCRC&0xFF;
                                RS485_TX_BUFF[10]=(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RS485_TX_BUFF,11);
}
void view32(void)
        {
        view[15]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view[14]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view[13]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0);
        view[12]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9);
        view[11]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view[10]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view[9]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view[8]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view[7]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view[6]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1):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1);
        view[5]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view[4]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view[3]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view[2]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view[1]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view[0] ==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
//////////////////////////////////////////////////////////////////////////////////
/*RS485驱动 代码*/
//////////////////////////////////////////////////////////////////////////////////

//485初始化
  void RS485_Config(u32 boun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
        GPIO_InitTypeDef usart1;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启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
        usart1.GPIO_Pin=GPIO_Pin_6;                           //PB6端口配置TX
        usart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usart1.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usart1);

        usart1.GPIO_Pin=GPIO_Pin_7;
        usart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PB7//PB7端口配置RX
        usart1.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usart1);

        usart.USART_BaudRate= bound;                                 //波特率
        usart.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长度设置
        usar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位停止位
        usart.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校验位
        usar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
        usart.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选择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先占优先级为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根据NVICInitStructure制定参数初始化NVIC寄存器

        USART_Init(USART1, &usart);//初始化串口
        USART_Cmd(USART1, ENABLE);//使能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开启中断
        RS485_TX_EN=0;//默认为接收模式

}
//发送n个字节数据
//buff:发送区首地址
//len:发送的字节数
void  RS485_Send_Data(u8 *buf,u8 len) //modbus发送数据函数
{
          RS485_TX_EN=1;//切换为发送模式
                while(le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区为空
                        USART_SendData(USART1,*(bu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等待发送完成
                }
                  RS485_TX_EN=0;//切换为接收模式
}
static const UCHAR auc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
    0x00, 0xC1, 0x81, 0x40
};

static const UCHAR auc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
    0x41, 0x81, 0x80, 0x40
};

USHORT
usMBCRC16( UCHAR * pucFrame, USHORT usLen )
{
    UCHAR           ucCRCHi = 0xFF;
    UCHAR           ucCRCLo = 0xFF;
    int             iIndex;

    while( usLen-- )
    {
        iIndex = ucCRCLo ^ *( pucFrame++ );
        ucCRCLo = ( UCHAR )( ucCRCHi ^ aucCRCHi[iIndex] );
        ucCRCHi = aucCRCLo[iIndex];
    }
    return ( USHORT )( ucCRCHi << 8 | ucCRCLo );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工程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工程包吗?

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添加的地方我再看看

网友B:
请问有没有51单片机做主站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51单片机做主站的代码?

有的 第一段就是主站  我这里有主站和从站的都可以直接用

网友C(2019-01-17):
楼主有stm32的从站modbus协议吗,发我一份看看,谢谢!邮箱:591166140@qq.com

网友D:
没有下载地址

网友E(2020-03-31):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这个工程吗?

网友F(2021-08-27):
有工程包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