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66f018合泰单片机暖风机的C语言源程序

楼主(2018-10-23):
/***********************************************
  1 建立基本框架
       CONFIG.H/IO.H/TARGET.C.H/ISR.C.H/KEY.C.H/AD.C.H
    2 加入TEMP.C.H,显示采样温度-----获得外部信号 -判断温度显示是否正常
    3 确认按键操作有效
           1 先设置默认华氏显示86;FC转换后,按键+-调整用户温度设置在15-30  (ADde 输入电阻建议4.7K,否则不稳定)
    4 对于一些变量---初始定义的时候最好把初始值也赋值进去了---这样好
    5 未断过电,开关机后--模式,设定温度不变
    6 加入定时开机和定时关机的功能
                   方法:加入定时开机和定时关机标志位,   在定时按键里面判断当前处于何种状态,以及当前对按键的加减是对那方面的操作
                        在定时自减的结束时,根据标志位判断是开机还是关机
    7 加入调温的连续加减程序   在按键的计时下面加入
    8 按键锁: 长按电源键2S进入启动按键锁功能
    9 加入断电记忆功能:
    10 双键加锁
    未能解决的问题: 首次上电那几秒屏幕不可控
***********************************************/
#include "config.h"
__ByteBits g_TimerFlag;
__ByteBits g_TimerFlag1;
__ByteBits g_RunFlag;
__ByteBits g_Run1Flag;
__ByteBits g_Run2Flag;
uint8 BeepCount=0;
uint8 PowOnWaitCnt=50;
uint8 EnvironmentTempF;
uint8 EnvironmentTempC;
uint8 UserTempSetF;
uint8 UserTempSetC;
uint8 TSetTempCnt;
uint8 TkeySetLook;
uint8 UserTimeSetH;
uint8 TSetTimerCnt;
uint8  UserSetMode;
void BeepProc(void);
void InitRam()
{
  g_TimerFlag.tByte=0;
  g_TimerFlag1.tByte=0;
  g_RunFlag.tByte=0;
  g_Run1Flag.tByte=0;
  g_Run2Flag.tByte=0;
  TempErro.tByte=0;
  UserTempSetF=86;
  gb_FC_Flag=TempUintF;
  gb_FirstWork_Flag=1;   //首次上电,首次开机,蜂鸣器想2声
}
void main(void)
{
    _emi   = 0;
    Init_IO();
    Init_Foc();
   Init_Timer();
   ISR_Parament_Init();
  while(!_hto);  //等待时钟稳定
   _emi   = 1;
    while(PowOnWaitCnt)
    {
      PowOnWaitCnt--;
      DisCode[2] =0;
      DisCode[1]=0;
      DisCode[0]=0;
    }
    Init_AD();    //AD前期不初始化是为了初始显示不乱码
   InitRam();
   bBeepf=1;bBeepSf=1;BeepCount=0;

    while(1)
    {
          _clrwdt();
        if(gT_5ms_Flag){gT_5ms_Flag=0;LedDispPro();}
        if(gT_10ms_Flag){ gT_10ms_Flag=0;TempADCollect(); KeyScan();KeyProcess();BeepProc();}
//     if(gT_50ms_Flag){ gT_50ms_Flag=0;}
       if(gT_100ms_Flag){ gT_100ms_Flag=0; Base100ms();}
       if(gT_250ms_Flag) {gT_250ms_Flag=0;}
        if(gT_500ms_Flag){gT_500ms_Flag=0;gb_500ms_Flag^=1;}
       if(gT_1s_Flag)
        {
          gT_1s_Flag=0;
          SysWorkCtrl();
          Base1s();
          Memory_LastState();
          fun_eeprom_Write(0x00, UserTempSetC);
          fun_eeprom_Write(0x01, UserSetMode);   //写入当前用户状态
        }
    }
}
/******************蜂鸣器的表达***********************************************
蜂鸣表达:     bBeepf=1;bBeepSf=1;BeepCount=0;
长鸣3声表达:bBeepf=1;bBeepLf=1;BeepCount=0;
蜂鸣3声:    bBeepf=1;bBeeAlf=1;BeepCount=0;
***************************************************************************/
void BeepProc(void)
{
  if(bBeepSf)//蜂鸣
    {     if(++BeepCount >= 10)       {   BeepCount=0;   bBeepSf=0;  bBeepf=0; } }
  elseif(bBeepLf) //3声
  { BeepCount++;
      if(BeepCount==40) { bBeepf=0;     }
       elseif(BeepCount==80)  { bBeepf=1;    }
       elseif(BeepCount==120) { bBeepf=0; }
     else if(BeepCount==160) { bBeepf=1;    }
       elseif(BeepCount>=200) { BeepCount=0;   bBeepf=0;    bBeepLf=0;  }
  }
  else if(bBeepAlf)//3声
  {  BeepCount++;
      if(BeepCount==20)  {bBeepf=0;     }
       elseif(BeepCount==40) { bBeepf=1;   }
       elseif(BeepCount==60) {  bBeepf=0;}
     else if(BeepCount==80) { bBeepf=0; }
       elseif(BeepCount>=120)
       {BeepCount=0; bBeepf=0;   bBeepAlf=0;}
  }
    else {  BeepCount =0;}
}

/*********************************************************************
        暖风机的工作控制:
          1:加热有加热标志位和控制标志位的,标志位的开启并不代表实际的输出
      2:根据用户设定模式判断,当前处于哪个状态
      3:当前状态下,判断控制标志位是否开启
      4:无论控制标志位是否开机,均开始计算时间
      5:根据时间的大小来判定实际输出的时间
*********************************************************************/
#include "config.h"

void Base100ms(void);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EAT1OnTime     __attribute__ ((at(0x1b0)));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anOnTime       __attribute__ ((at(0x1b1)));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FanOffTime      __attribute__ ((at(0x1b2))); //当定义INT型时,占用两个地址,所以需要隔开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EAT1OffTime    __attribute__ ((at(0x1b4)));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EAT2OffTime    __attribute__ ((at(0x1b5)));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EAT2OnTime     __attribute__ ((at(0x1b6)));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ec        __attribute__ ((at(0x1b7)));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Min        __attribute__ ((at(0x1b8)));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Hour       __attribute__ ((at(0x1b9)));

uint8   SysRunTime;                //机器开机计时秒
uint8   FanOffDelayTime=0;         //关机倒计时
uint8   TimeSelfCheck=50;          //开机那个0.5S可以自检

void Base100ms(void);
void Base1s(void);
void SysWorkCtrl(void);        //系统工作的控制(从全局把握系统的输出--不包含显示)
void FanCtrl(void);            //风机控制程序(开机及执行,关机,延迟30S关掉)
void HeatCtrl(void);           //加热管输出控制  加热什么时候开关的控制

void HiModeCtrl(void);         //高热模式控制
void LoModeCtrl(void);         //地热模式控制
void EcoModeCtrl(void);        //节能模式控制  是否打开即热的控制--有了相应的控制标志位,在计算时间

void SecTimerCnt(void);        //1S计时程序

void RunImpro(void);           //非正常工作程序I
void SwCtrl(void);
void DDRember(void);            //掉电记忆功能

void Base100ms(void)  //100MS计时
{
        if(TSetTimerCnt){TSetTimerCnt-=1;if(!TSetTimerCnt){gb_TimerSet_Flag=0;}}
        if(TSetTempCnt){TSetTempCnt-=1;if(!TSetTempCnt){gb_TempSet_Flag=0;}}
        if(TkeySetLook){TkeySetLook-=1;}
        if(TimeSelfCheck){TimeSelfCheck-=1;}

        if(gb_Fan_Flag)              //风扇的计时
        {
                FanOffTime=0;
                if(FanOnTime<=200)  {FanOnTime+=1;} //风扇开启,累计计时20S
        }
        else
        {
                FanOnTime=0;
                if(FanOffTime<=60000) {FanOffTime+=1;}  //风扇关机的累计计时
        }

        if(gb_HEAT1_Flag)    //加热的计时必须以实际加热开始计时,而不是标志位
        {
                HEAT1OffTime=0;
                if(HEAT1OnTime<200)            { HEAT1OnTime+=1;        }
        }
        else
        {
                HEAT1OnTime=0;
                if(HEAT1OffTime<200)        { HEAT1OffTime+=1;        }
        }

        if(gb_HEAT2_Flag)   //加热的计时必须以实际加热开始计时,而不是标志位
        {
                HEAT2OffTime=0;
                if(HEAT2OnTime<200)     { HEAT2OnTime+=1;  }
        }
        else
        {
                HEAT2OnTime=0;
                if(HEAT2OffTime<200)     { HEAT2OffTime+=1;  }
        }

}
void Base1s(void)   //1S的计时
{
        if(FanOffDelayTime)
        {
                FanOffDelayTime-=1;
        }

        if(UserTimeSetH)        //定时的计数
        {
                TimerSec+=1;
                if(TimerSec >= 59)
                {
                        TimerSec=0;
                        TimerMin+=1;
                        if(TimerMin>=UserTimeSetH)
                                {
                                        if(gb_PowerOn_Flag&&gb_TimeOff_Flag)  //此位置1 ,说明处于开机状态
                                        {
                                        gb_TimeOff_Flag=0;
                                        UserTimeSetH=0;         //加这句是为了把时间计数的参数全部清0
                                        gb_Timer_Flag=0;
                                        gb_PowerOn_Flag=0;  //关机
                                        bBeepf=1;bBeepSf=1;BeepCount=0;
                                        }
                                        else if((!gb_PowerOn_Flag)&&gb_TimeOn_Flag)
                                        {
                                        gb_TimeOn_Flag=0;
                                        UserTimeSetH=0;
                                        gb_Timer_Flag=0;
                                        gb_PowerOn_Flag=1;  //开机
                                        bBeepf=1;bBeepSf=1;BeepCount=0;
                                        }
                                }
                }
        }
        else
        {
                TimerSec=0;
                TimerMin=0;
                TimerHour=0;
        }
}

void SysWorkCtrl(void)  //分非正常模式和正常模式
{
        if(TempErro.tByte)//非正常模式下的输出
        {
                if(gb_HEAT1Ctrl_Flag||gb_HEAT2Ctrl_Flag)
                {
                        FanOffDelayTime=60;   //关机60S的延迟
                }
                gb_HEAT1Ctrl_Flag=0;
                gb_HEAT2Ctrl_Flag=0;
        }
        else  //正常模式的输出
        {
                if(gb_PowerOn_Flag)
                {
                        if(UserSetMode == HIMODE){HiModeCtrl();}
                        else if(UserSetMode == LOMODE){LoModeCtrl();}
                        else if(UserSetMode == ECMODE){EcoModeCtrl();}
                }
                else
                {
                        if(gb_HEAT1Ctrl_Flag||gb_HEAT2Ctrl_Flag)
                        {
                                FanOffDelayTime=60;   //关机60S的延迟
                        }
                        gb_HEAT1Ctrl_Flag=0;
                        gb_HEAT2Ctrl_Flag=0;
                }
        }
        FanCtrl();
        HeatCtrl();
}

void HiModeCtrl(void) //高档--对加热1 加热2 风扇的 控制
{
        if(EnvironmentTempC>UserTempSetC)  //温度中间状态 - 跟随上一个状态
        {
                if(gb_HEAT1Ctrl_Flag||gb_HEAT2Ctrl_Flag)
                {
                        FanOffDelayTime=60;   //关机60S的延迟
                }
                        gb_HEAT1Ctrl_Flag=0;
                        gb_HEAT2Ctrl_Flag=0;
        }
        else if(EnvironmentTempC<UserTempSetC)
        {
                        gb_HEAT1Ctrl_Flag=1;
                        gb_HEAT2Ctrl_Flag=1;
        }

}
void LoModeCtrl(void)  //低档--对加热1 加热2 风扇的 控制
{
        gb_HEAT2Ctrl_Flag=0;
        if(EnvironmentTempC>UserTempSetC)
        {
                if(gb_HEAT1Ctrl_Flag)
                {
                        FanOffDelayTime=60;
                }
                        gb_HEAT1Ctrl_Flag=0;
        }
        else if(EnvironmentTempC<UserTempSetC)
        {
                gb_HEAT1Ctrl_Flag=1;
        }
}
void EcoModeCtrl(void)  //节能模式 低挡开,高档来回开
{
        gb_HEAT1Ctrl_Flag=1;
        if( EnvironmentTempC > UserTempSetC )
        {
                if(gb_HEAT2Ctrl_Flag)
                {
                        FanOffDelayTime=60;
                }
                gb_HEAT2Ctrl_Flag=0;
        }
        else if(EnvironmentTempC<UserTempSetC)
        {
                gb_HEAT2Ctrl_Flag=1;
        }
}

void FanCtrl(void)  //风扇开启的前提是开机/关机后的延迟时间60S/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加热停止工作,风扇再转60S
{
        if(gb_PowerOn_Flag||FanOffDelayTime||gb_HEAT1Ctrl_Flag||gb_HEAT2Ctrl_Flag)
        {
                gb_Fan_Flag=1;  //次标志位开启,及代表风扇已经再转,同时可以计时了
                FANON();
        }
        else
        {
                gb_Fan_Flag=0;
                FANOFF();
        }
}

void HeatCtrl(void)
{
        if(gb_HEAT1Ctrl_Flag)    //低档HEAT1加热功能的开启  开条件(风扇3S和其关闭3S以上)
        {
                if(gb_HEAT1_Flag)  { HEAT1ON();}
                else if((FanOnTime>=30)&&(HEAT1OffTime>=30)) //第一次开启加热标志位
                {
                        gb_HEAT1_Flag=1;
                        HEAT1ON();
                }
                else
                {
                        gb_HEAT1_Flag=0;
                        HEAT1OFF();
                }
        }
        else if(((gb_HEAT1_Flag==1)&&(HEAT2OffTime>=30))||(gb_HEAT1_Flag==0) )   //低档加热功能的关闭  关条件 -- 加热1在开启中同时加热2关闭3S以上——加热1已经关闭
        {
                gb_HEAT1_Flag=0;
                HEAT1OFF();
        }

        if(gb_HEAT2Ctrl_Flag)   //高挡HEAT2即热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加热1开3S以上和加热2关3S以上--加热2已开启)
        {
                if(gb_HEAT2_Flag)   { HEAT2ON(); }
                else if((HEAT1OnTime>=30)&&(HEAT2OffTime>=30))
                {
                        gb_HEAT2_Flag=1;
                        HEAT2ON();
                }
        }
        else
        {
                        gb_HEAT2_Flag=0;
                        HEAT2OFF();
        }
}

void DDRember(void)
{
        if(gb_PowerOn_Flag)
        {
                fun_eeprom_Write(0x00, UserTempSetC);
                fun_eeprom_Write(0x01, UserSetMode);
        }
        else
        {
                UserSetMode=fun_eeprom_Read(0x01);
                UserTempSetC=fun_eeprom_Read(0x00);
        }
}

网友A:
好东东 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吗?

网友B(2019-01-15):
刚开始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19-03-18):
刚用合泰的芯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19-05-16):
非常有价值的参考程度。

网友E(2019-12-06):
好东西,刚好想学一下合泰

网友D(2020-05-20):
非常感谢,因你,我学合泰大有进步!

网友F(2020-06-19):
过来学习一下合泰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