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无人机遥控器,你知多少呢?

楼主:
什么是通道?

通道就是可以遥控器控制的动作路数,比如遥控器只能控制四轴上下飞,那么就是1个通道。但四轴在控制过程中需要控制的动作路数有:上下、左右、前后、旋转,所以最低得4通道遥控器。如果想以后玩航拍这些就需要更多通道的遥控器了。

第一通道一般指副翼(Aileron),用来控制固定翼的两片副翼,以改变飞机的姿态。在多旋翼里,用来控制和改变机身横滚方向的姿态变化。

第二通道指升降(Elevator),用来控制固定翼的水平尾翼,使机身抬头和低头,从而上升下降。多旋翼里,升降通道是用来控制机身前进与后退的。美国手,右边摇杆向上推,机身向前飞行;向下拉,机身向后退。日本手则是左边摇杆的上下控制飞机前进与后退。也欢迎加入QQ群820685901学习更多。

第三通道指油门通道(Throttle),顾名思义,是用来控制发动机或电机转速的。美国手是左边摇杆的上下控制油门大小,摇杆向上推,电机转速增加,固定翼飞机飞行速度增加,多旋翼则是向上拉升。 日本手遥控器的右边摇杆,它的上下是用来控制油门输出。

第四通道指方向舵(Rudder),固定翼里是用来控制垂直尾翼的,从而改变机头朝向。多旋翼里也是用于改变机头朝向,只是我们在飞的时候,更直观的感受是机身在做自旋转,所以,我们平时也大多叫方向舵为“旋转”。美国手是左边摇杆左右摆动控制机头朝向,这一点与日本手一样。

什么是日本手、美国手?

遥控器上油门的位置在右边是日本手、在左边是美国手,所谓遥控器油门,在四轴飞行器当中控制供电电流大小,电流大,电动机转得快,飞得高、力量大。反之同理。判断遥控器的油门很简单,遥控器2个摇杆当中,上下板动后不自动回到中间的那个就是油门摇杆。但也不排除摇杆有自动弹回的功能。更多可登录创客集结号了解。

看图理解:

网友A(2018-10-27):
这个模块是2401吗

网友B(2020-02-14):
你好!我需要做一款航模遥控器,请问您能帮帮忙吗?

网友C:
飞机抬头那些那叫俯仰!油门也叫升降!你那个错了!

网友D(2020-11-24):
俯仰油门(节流阀)的概念都是混乱的,可见如果用楼主的遥控器该有多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