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arduino的MS5837-30BAR和02BAR的官方测试源程序与资料

楼主(2018-10-23):
用于arduino的MS5837-30BAR和02BAR的官方测试程序可以在代码里面自由对MS5837的种类进行切换,非常的方便
MS5837是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形状微小
在很多地方都有应用,比如潜水仪器等等
另上传关于MS5837的芯片手册,供大家使用

BlueRobotics_MS5837_Library-master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S5837.h"
#include <Wire.h>

#define MS5837_ADDR               0x76
#define MS5837_RESET              0x1E
#define MS5837_ADC_READ           0x00
#define MS5837_PROM_READ          0xA0
#define MS5837_CONVERT_D1_8192    0x4A
#define MS5837_CONVERT_D2_8192    0x5A

const float MS5837::Pa = 100.0f;
const float MS5837::bar = 0.001f;
const float MS5837::mbar = 1.0f;

const uint8_t MS5837::MS5837_30BA = 0;
const uint8_t MS5837::MS5837_02BA = 1;

MS5837::MS5837() {
        fluidDensity = 1029;
}

bool MS5837::init() {
        // Reset the MS5837, per datasheet
        Wire.beginTransmission(MS5837_ADDR);
        Wire.write(MS5837_RESET);
        Wire.endTransmission();

        // Wait for reset to complete
        delay(10);

        // Read calibration values and CRC
        for ( uint8_t i = 0 ; i < 7 ; i++ ) {
                Wire.beginTransmission(MS5837_ADDR);
                Wire.write(MS5837_PROM_READ+i*2);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MS5837_ADDR,2);
                C[i] = (Wire.read() << 8) | Wire.read();
        }

        // Verify that data is correct with CRC
        uint8_t crcRead = C[0] >> 12;
        uint8_t crcCalculated = crc4(C);

        if ( crcCalculated == crcRead ) {
                return true; // Initialization success
        }

        return false; // CRC fail
}

void MS5837::setModel(uint8_t model) {
        _model = model;
}

void MS5837::setFluidDensity(float density) {
        fluidDensity = density;
}

void MS5837::read() {
        // Request D1 conversion
        Wire.beginTransmission(MS5837_ADDR);
        Wire.write(MS5837_CONVERT_D1_8192);
        Wire.endTransmission();

        delay(20); // Max conversion time per datasheet

        Wire.beginTransmission(MS5837_ADDR);
        Wire.write(MS5837_ADC_READ);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MS5837_ADDR,3);
        D1 = 0;
        D1 = Wire.read();
        D1 = (D1 << 8) | Wire.read();
        D1 = (D1 << 8) | Wire.read();

        // Request D2 conversion
        Wire.beginTransmission(MS5837_ADDR);
        Wire.write(MS5837_CONVERT_D2_8192);
        Wire.endTransmission();

        delay(20); // Max conversion time per datasheet

        Wire.beginTransmission(MS5837_ADDR);
        Wire.write(MS5837_ADC_READ);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MS5837_ADDR,3);
        D2 = 0;
        D2 = Wire.read();
        D2 = (D2 << 8) | Wire.read();
        D2 = (D2 << 8) | Wire.read();

        calculate();
}

void MS5837::calculate() {
        // Given C1-C6 and D1, D2, calculated TEMP and P
        // Do conversion first and then second order temp compensation

        int32_t dT = 0;
        int64_t SENS = 0;
        int64_t OFF = 0;
        int32_t SENSi = 0;
        int32_t OFFi = 0;
        int32_t Ti = 0;
        int64_t OFF2 = 0;
        int64_t SENS2 = 0;

        // Terms called
        dT = D2-uint32_t(C[5])*256l;
        if ( _model == MS5837_02BA ) {
                SENS = int64_t(C[1])*65536l+(int64_t(C[3])*dT)/128l;
                OFF = int64_t(C[2])*131072l+(int64_t(C[4])*dT)/64l;
                P = (D1*SENS/(2097152l)-OFF)/(32768l);
        } else {
                SENS = int64_t(C[1])*32768l+(int64_t(C[3])*dT)/256l;
                OFF = int64_t(C[2])*65536l+(int64_t(C[4])*dT)/128l;
                P = (D1*SENS/(2097152l)-OFF)/(8192l);
        }

        // Temp conversion
        TEMP = 2000l+int64_t(dT)*C[6]/8388608LL;

        //Second order compensation
        if ( _model == MS5837_02BA ) {
                if((TEMP/100)<20){         //Low temp
                        Serial.println("here");
                        Ti = (11*int64_t(dT)*int64_t(dT))/(34359738368LL);
                        OFFi = (31*(TEMP-2000)*(TEMP-2000))/8;
                        SENSi = (63*(TEMP-2000)*(TEMP-2000))/32;
                }
        } else {
                if((TEMP/100)<20){         //Low temp
                        Ti = (3*int64_t(dT)*int64_t(dT))/(8589934592LL);
                        OFFi = (3*(TEMP-2000)*(TEMP-2000))/2;
                        SENSi = (5*(TEMP-2000)*(TEMP-2000))/8;
                        if((TEMP/100)<-15){    //Very low temp
                                OFFi = OFFi+7*(TEMP+1500l)*(TEMP+1500l);
                                SENSi = SENSi+4*(TEMP+1500l)*(TEMP+1500l);
                        }
                }
                else if((TEMP/100)>=20){    //High temp
                        Ti = 2*(dT*dT)/(137438953472LL);
                        OFFi = (1*(TEMP-2000)*(TEMP-2000))/16;
                        SENSi = 0;
                }
        }

        OFF2 = OFF-OFFi;           //Calculate pressure and temp second order
        SENS2 = SENS-SENSi;

        if ( _model == MS5837_02BA ) {
                TEMP = (TEMP-Ti);
                P = (((D1*SENS2)/2097152l-OFF2)/32768l)/100;
        } else {
                TEMP = (TEMP-Ti);
                P = (((D1*SENS2)/2097152l-OFF2)/8192l)/10;
        }
}

float MS5837::pressure(float conversion) {
        return P*conversion;
}

float MS5837::temperature() {
        return TEMP/100.0f;
}

float MS5837::depth() {
        return (pressure(MS5837::Pa)-101300)/(fluidDensity*9.80665);
}

float MS5837::altitude() {
        return (1-pow((pressure()/1013.25),.190284))*145366.45*.3048;
}

uint8_t MS5837::crc4(uint16_t n_prom[]) {
        uint16_t n_rem = 0;

        n_prom[0] = ((n_prom[0]) & 0x0FFF);
        n_prom[7] = 0;

        for ( uint8_t i = 0 ; i < 16; i++ ) {
                if ( i%2 == 1 ) {
                        n_rem ^= (uint16_t)((n_prom[i>>1]) & 0x00FF);
                } else {
                        n_rem ^= (uint16_t)(n_prom[i>>1] >> 8);
                }
                for ( uint8_t n_bit = 8 ; n_bit > 0 ; n_bit-- ) {
                        if ( n_rem & 0x8000 ) {
                                n_rem = (n_rem << 1) ^ 0x3000;
                        } else {
                                n_rem = (n_rem << 1);
                        }
                }
        }

        n_rem = ((n_rem >> 12) & 0x000F);

        return n_rem ^ 0x00;
}

网友A(2019-10-25):
有个客户在用,今天开始调试,先顶再读

网友B(2020-01-08):
蠻厲害的選擇

网友C(2020-04-04):
感谢楼主 !

我自己写了个ms5837 一直没找到问题 对着例子 改了改可以用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