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觅食算法的matlab代码

楼主(2018-10-23):
细菌觅食算法matlab程序
%%%%%%%%%%%%%%%%%%%%%%%%%%%%%%%%%%%%%%%%
%*********************细菌觅食算法**********************
%%%%%%%%%%%%%%%%%%%-----BFA算法-----%%%%%%%%%%%
clear;
clc;
%-----(1)初始化参数-----
bounds = [-5.12 5.12;-5.12 5.12]; % 函数变量范围
p = 2;    % 搜索范围的维度
s = 26;   % 细菌的个数
Nc = 50;  % 趋化的次数
Ns = 4;   % 趋化操作中单向运动的最大步数
C(:,1) = 0.001*ones(s,1);  % 翻转选定方向后,单个细菌前进的步长
Nre = 4;    % 复制操作步骤数
Ned = 2;    % 驱散(迁移)操作数
Sr = s/2;   % 每代复制(分裂)数
Ped = 0.25; % 细菌驱散(迁移)概率
d_attract = 0.05;       % 吸引剂的数量
ommiga_attract = 0.05;  % 吸引剂的释放速度
h_repellant = 0.05;     % 排斥剂的数量
ommiga_repellant = 0.05;% 排斥剂的释放速度
for i = 1:s     % 产生初始细菌个体的位置
    P(1,i,1,1,1) = -5.12 + rand*10.24;
    P(2,i,1,1,1) = -5.12 + rand*10.24;
end
%------------------细菌趋药性算法循环开始---------------------
%-----(2)驱散(迁移)操作开始-----
for l = 1:Ned
    %-----(3)复制操作开始-----
    for k = 1:Nre
        %-----(4)趋化操作(翻转或游动)开始-----
        for j = 1:Nc
            %-----(4.1)对每一个细菌分别进行以下操作-----
            for i = 1:s
                %-----(4.2)计算函数J(i,j,k,l),表示第i个细菌在第l次驱散第k次
                %----------复制第j次趋化时的适应度值-----
                J(i,j,k,l) = Cost(P(:,i,j,k,l));
                %-----(4.3)修改函数,加上其它细菌对其的影响-----
                Jcc = sum(-d_attract*exp(-ommiga_attract*((P(1,i,j,k,l)-...
                    P(1,1:26,j,k,l)).^2+(P(2,i,j,k,l)-P(2,1:26,j,k,l)).^2))) +...
                    sum(h_repellant*exp(-ommiga_repellant*((P(1,i,j,k,l)-...
                    P(1,1:26,j,k,l)).^2+(P(2,i,j,k,l)-P(2,1:26,j,k,l)).^2)));
                J(i,j,k,l) = J(i,j,k,l) + Jcc;
                %-----(4.4)保存细菌目前的适应度值,直到找到更好的适应度值取代之-----
                Jlast = J(i,j,k,l);
                %-----(4.5)翻转,产生一个随机向量C(i),代表翻转后细菌的方向-----
                Delta(:,i) = (2*round(rand(p,1))-1).*rand(p,1);
                % PHI表示翻转后选择的一个随机方向上前进
                PHI = Delta(:,i)/sqrt(Delta(:,i)'*Delta(:,i));
                %-----(4.6)移动,向着翻转后细菌的方向移动一个步长,并且改变细菌的位置-----
                P(:,i,j+1,k,l) = P(:,i,j,k,l) + C(i,k)*PHI;
                %-----(4.7)计算细菌当前位置的适应度值-----
                J(i,j+1,k,l) = Cost(P(:,i,j+1,k,l));
                %-----(4.8)游动-----
                m = 0; % 给游动长度计数器赋初始值
                while(m < Ns) % 未达到游动的最大长度,则循环
                    m = m + 1;
                    % 新位置的适应度值是否更好?如果更好,将新位置的适应度值
                    % 存储为细菌i目前最好的适应度值
                    if(J(i,j+1,k,l) < Jlast)
                        Jlast = J(i,j+1,k,l);  %保存更好的适应度值
                        % 在该随机方向上继续游动步长单位,修改细菌位置
                        P(:,i,j+1,k,l) = P(:,i,j+1,k,l) + C(i,k)*PHI;
                        % 重新计算新位置上的适应度值
                        J(i,j+1,k,l) = Cost(P(:,i,j+1,k,l));
                    else
                        % 否则,结束此次游动
                        m = Ns;
                    end
                end
                J(i,j,k,l) = Jlast; % 更新趋化操作后的适应度值
            end  % 如果i<N,进入下一个细菌的趋化,i=i+1
        %-----(5)如果j<Nc,此时细菌还处于活跃状态,进行下一次趋化,j=j+1-----
        Jlast
        x = P(1,:,j,k,l);
        y = P(2,:,j,k,l);
        clf
        plot(x,y,'h')   % h表示以六角星绘图
        axis([-5 5 -5 5]); % 设置图的坐标图
        pause(.1) % 暂停0.1秒后继续

        end
        %----------------下面进行复制操作----------------
        %-----(6)复制-----
        %-----(6.1)根据所给的k和l的值,将每个细菌的适应度值按升序排序-----
        Jhealth = sum(J(:,:,k,l),2);  % 给每个细菌设置健康函数值
        [Jhealth,sortind] = sort(Jhealth); % 按健康函数值升序排列函数
        P(:,:,1,k+1,l) = P(:,sortind,Nc+1,k,l);
        C(:,k+1) = C(sortind,k);
        %-----(6.2)将代价小的一半细菌分裂成两个,代价大的一半细菌死亡-----
        for i = 1:Sr
            % 健康值较差的Sr个细菌死去,Sr个细菌分裂成两个子细菌,保持个体总数的s一致性
            P(:,i+Sr,1,k+1,l) = P(:,i,1,k+1,l);
            C(i+Sr,k+1) = C(i,k+1);
        end
    %-----(7)如果k<Nre,转到(3),进行下一代细菌的趋化-----
    end
    %-----(8)趋散,对于每个细菌都以Ped的概率进行驱散,但是驱散的细菌群体的总数
    %--------保持不变,一个细菌被驱散后,将被随机重新放置到一个新的位置-----
    for m = 1:s
        % 产生随机数,如果既定概率大于该随机数,细菌i灭亡,随机产生新的细菌i
        if(Ped > rand)
            P(1,m,1,1,1) = -5.12 + rand*10.24;
            P(2,m,1,1,1) = -5.12 + rand*10.24;
        else
            P(:,m,1,1,l+1) = P(:,m,1,Nre+1,l);  % 未驱散的细菌
        end
    end

end  % 如果l<Ned,转到(2),否则结束

%-------------------------报告----------------------
reproduction = J(:,1:Nc,Nre,Ned);
% 每个细菌最小的适应度值
[Jlastreproduction,O] = min(reproduction,[],2);
[BestY,I] = min(Jlastreproduction)
Pbest = P(:,I,O(I,:),k,l)

% 适应度函数
% 求解Shaffer's函数的最小值
% Shaffer's函数表示如下:
function cost = Cost(x)
cost = 0.5 + (sin(sqrt(x(1)^2+x(2)^2))^2-0.5)/(1.0+0.001*(x(1)^2+x(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