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难吗?自学可以吗?偶然接触电子行业,觉得很有趣

楼主(2018-10-23):
偶然接触电子行业,觉得很有趣,0基础的好学吗

网友A(2020-02-19):
有恒心有决心的才行

网友B:
可以自学,也可以他人指导自学,学不懂可以找我

网友C:
还是比较好学的。我是软件开发工程师。入门不算难。看看电路图。买个最小系统,买点模块就能驱动起来了。

网友D:
可以,我就是个例子

网友E:
有兴趣就搞,趁着年轻,学习能力强

网友F:
可以的,先确定方向,软件还是硬件,不过都要学习c语言,然后在找一些资料耐心学习就没问题的

网友G:
有兴趣,最好是理工科专业好学,要耐得住枯燥就中

网友H:
认真去学的话不难,有编程基础会好一些

网友I:
困难在兴趣面前不堪一击。

网友J:
可以的,用心学习。

网友K:
有兴趣自学也可以,学多长时间都不觉得累

网友L:
我觉得先设定个目标,准备做个什么作品出来,比如自动浇花系统、遥控小车(寻迹、避障、测距)、飞行器,显示类的滚动字幕、万年历什么的,然后有目的的去学习,就比较好了。
我开始想学习电动机控制,用丝杠导轨做个三轴系统(3d打印机、激光雕刻机什么的),实际学起来又感觉太难,还是直接买个成品算了。

网友M:
这个首先要有兴趣,其次是要有毅力。最好先找一些资料看看,有个感性认识,看自己是否能接受,否则遇到一些挫折,就很难继续下去。

网友N:
一直想学,但是就不知道怎样入门。

网友O:
有兴趣就很简单

网友P:
跟着王云的单片机教材学一下很容入门。

网友Q(2018-10-24):
首先你要有兴趣,要有耐心,其次你要多看看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多练习

网友R:
单片机就是对寄存器进行读写,读懂寄存器功能,再加上一点c语言基础就很容易上手。多看例程,多改例程,买个开发板尝试一下,其实也不会太难。

网友S:
还可以,学习单片机首先学好c语言,可以从简单的入手 从网上查找相关资料 书籍推荐邱关源的

网友T:
当然,没有基础也可以学,不知道是哪种没有基础,如果完全处于外行建议先了解,如果有一点了解可以看看C语言编程和郭天祥的教学视频

网友U:
有兴趣就好,可以从最简单的51单片机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