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w5500做单片机的modbus tcp协议软件?请教大侠

楼主(2018-10-23):
请教大侠,有没有用w5500做单片机的modbus tcp协议软件?方便的话提供一下源码,谢谢!

楼主:
freemodbus函数库也行,研究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A:
MODBUS_TCP协议只是在前文加入了6字节的0x00,然后可忽略掉设备地址,因为ip地址已经区分出来了。如果要的话,给你邮箱给我。基于AVR128的单片机,socket8全部用上,socket0是MODBUS-RTU口,另外6个是MODBUS_TCP,还有一个是EDP协议。其中modbus功能和通用工业控制的触摸屏能正常通讯,也可以和组态软件正常通讯。EDP协议在互联网云平台https://open.iot.10086.cn/上测试通过,可正常用手机进行读写。

网友B(2022-12-03):
引用 网友A:
MODBUS_TCP协议只是在前文加入了6字节的0x00,然后可忽略掉设备地址,因为ip地址已经区分出来了。如果要的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