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屏幕右下角panels中没有以前版本的librarys库只有components元件面板怎么添加/...

楼主(2018-10-23):
D19的panels面板中没有librarys选项怎么添加删除可用库?
在AD19屏幕右下角的panels面板-----弹出的面板类型中只有components元件面板,没有以前版本的librarys库面板。如果添加/删除可用库?

网友A:
在元件目录中右键,找到add or remove libraries...

网友B(2019-05-28):
引用 网友A:
在元件目录中右键,找到add or remove libraries...

我找不到add or remove libraries

网友C:
点击右上角的齿轮设置面板,在data management下,有一个file-based libraries 面板,就可以安装删除了

网友B:
AD19零基础自学应该怎么开始

网友D(2021-05-28):
请问一下,怎样登录到3D CONTENTCENTRAL呀?我把自己的qq邮箱填入后,提示你最近多次试图以错误密码进行登录,请等候5分钟然后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