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安装之后只有arm 求帮助

楼主(2018-10-23):
keil5安装之后只有arm

网友A:
把这个安装了 应该就能用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P8qqauDXSN5oBXcuB6XvQ
提取码:4nvi

网友B:
那是ARM版的,你要安装51版的 KEIL C51

网友C:
那是ARM版的,你要安装51版的 KEIL C51   破解的时候管理员分开破解

网友D:
网上搜索KEIL C51。你安装的是ARM版,但是如果想跑51,ARM中也是有的

网友E:
你安装的时候选择51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安装了 应该就能用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P8qqauDXSN5oBXcuB6XvQ
提取码:4nvi

谢谢,下载了

网友G:
keil有两个版本,一个51一个arm,你要下对版本

网友H(2020-07-12):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安装了 应该就能用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P8qqauDXSN5oBXcuB6XvQ
提取码:4nvi

请问这个怎么安装啊?下载下来一个文件夹

网友I:
你需要去官网找支持包,stm32 51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