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部分复习题(无答案)分享

楼主(2018-10-23):
单片机复习题

1.(   )在家用电器中使用单片机应属于微计算机的
(A)辅助设计应用    (B) 测量、控制应用    (C)数值计算应用     (D) 数据处理应用

2.(   )对程序计数器PC的操作
(A) 是自动进行的              (B) 是通过传送进行的
(C) 是通过加“1”指令进行的   (D) 是通过减“1”指令进行的

3.(   )单片机程序存储器的寻址范围是由程序计数器PC的位数决定的,MCS-51的PC为16位,因此其寻址范围是
(A) 4KB   (B) 64KB   (C) 8KB   (D) 128KB

4.(   )假定设置堆栈指针SP的值为37H,在进行子程序调用时把断点地址进栈保护后,SP的值为
(A) 36H   (B) 37H  (C) 38H  (D) 39H

5.(   )设置堆栈指针SP=30H后,进行一系列的堆栈操作。当进栈数据全部弹出后SP应指向
(A)30H单元  (B) 07H单元   (C) 31H单元   (D) 2FH单元

6.(   )PC的值是
(A) 当前指令前一条的地址   (B) 当前正在执行指令的地址
(C) 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D) 控制器中指令寄存器的地址

7.(   )第2组通用寄存器的字节地址为
(A) 00H—07H   (B)10H—17H   (C)  08H—0FH  (D)  18H—1FH

8.(   )DPTP是多少位的寄存器
(A)  8位     (B)  32位     (C)  16位   (D)  64位

9.(   )MCS-51单片机,一个机器周期包含
   (A)2个状态周期   (B)4个状态周期  (C) 8个状态周期  (D) 6个状态周期

10.(   )当震荡脉冲频率为12MHz时,一个机器周期为
(A) 1us     (B) 2us     (C) 8us   (D) 4us

11.(   )80C51的内部RAM的哪些字节可进行位寻址
(A) 10H-20H    (B) 10H-1FH   (C) 20H-2FH   (D) 30H-40H

12.(   )单片机复位后堆栈指针SP的值为
(A) 07H    (B) 0FH     (C)18H    (D)   30H

13.(   )单片机复位后堆栈指针PC的值为
(A) 0030H   (B)  0000H     (C)  FFFFH   (D)  0003H

14.(   )已知累加器ACC的字节地址是E0H,可位寻址,其D0~D7的位地址是
   (A)D0H~D7H     (B)A0H~A7H   (C)E0H~E7H    (D)F0H~F7H

15.(   )已知PSW中的RS1 RS0 = 10 ,则R0~R7对应的字节地址是
     (A) 00H~07H   (B) 08~0FH   (C) 20H~27H  (D) 10H~17H

16.(   )MCS-51单片机的入栈操作应该是
(A)先入栈,后SP-1  (B)先入栈,后SP+1 (C)先SP+1,后入栈 (D)先SP-1,后入栈

17.(   )对MCS-51单片机I/O口描述正确的是
(A) P1是双向口,P0P2P3是准双向口 (B)P2P3是双向口,P0P1P是准双向口
(C) P0是双向口,P1P2P3是准双向口  (D) P0P2是双向口,P1P3是准双向口

18.(   )MCS-51单片机的复位控制是
(A)低电平复位 (B)高电平复位 (C)脉冲下降沿复位 (D)脉冲上升沿复位

19.(   )内部RAM中的位寻址区定义的位是给
(A) 位操作准备的  (B) 移位操作准备的  (C) 控制移位操作准备的  (D) 以上都对

20.(   )MCS-51中
(A) 具有独立的专用的地址线       (B) 由P0口和P1口的口线作地址线
(C) 由P0口和P2口的口线作地址线 (D) 由P1口和P2口的口线作地址线

21.(   )在MCS-51中,需双向传递信号的是
(A) 地址线  (B) 数据线  (C) 控制信号线  (D) 电源线

22.(    )在MCS-51中,为实现P0口线的数据和低位地址复用,应使用
(A) 地址锁存器   (B) 地址寄存器  (C) 地址缓冲器   (D) 地址译码器

23.(   )三态缓冲器的输出应具有三种状态,其中不包括
(A) 高祖抗状态   (B) 低祖抗状态   (C) 高电平状态    (D) 低电平状态

24.(    )51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是(      )有效。
  (A) 高电平  (B)低电平  (C)上升沿  (D)下降沿

25.(   )以下是有关PC和DPTR的结论,错误的是
(A)DPTR是可以访问的而PC不能访问
(B)它们都是16位寄存器
(C) 它们都具有加1功能
(D) DPTR可以分为2个8位的寄存器使用,但PC不能

26.(   )内部RAM中的位寻址区定义的位是给
(A) 位操作准备的 (B) 移位操作准备的 (C) 控制移位操作准备的 (D) 以上都对

27.(   )51单片机共有几个8位并行口。
(A) 1       (B) 2       (C)3     (D) 4

28.(   )51单片机共有几个外部中断输入口。
    (A) 1       (B) 2       (C)3     (D) 4

29.(   )51单片机共有几个计数器输入口。
(A) 1       (B) 2       (C)3     (D) 4

30.(   )51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并口P1 ~ P3的值为。
(A)00H       (B)07H      (C)08H    (D)FFH

31.(   )51单片机片内RAM字节地址20H单元中D3位的位地址为。
(A)00H      (B) 03H       (C) 20H     (D) 23H

32.(   )51单片机片内RAM字节地址21H单元中D3位的位地址为。
(A) 08H       (B) 13H       (C) 0BH     (D) 23H

33.(   )端口P0的口地址为80H,P0.3的位地址为。
(A) 03H       (B) 80H       (C) 83H     (D) 84H

34.(   )51单片机的寻址范围为。
(A) 256B      (B) 64KB      (C) 2x64KB    (D) 128KB

35.(   )1个机器周期含几个时钟周期。
(A) 4      (B) 6      (C)8    (D) 12

36.(   )1条指令最多占用几个机器周期。
(A) 1      (B) 2      (C)3    (D) 4

37.(   )复位时RST端保持高电平时间最少为。
(A) 1个时钟周期     (B) 2个时钟周期    (C) 1个机器周期   (D) 2个机器周期

38.(   )51单片机的四个并口中,无内部上拉电阻的并口是。
(A) P0       (B) P1      (C) P2     (D) P3

39.(   )51单片机的四个并口中,输出访问外部存储器高8位地址线的并口是。
(A) P0       (B) P1      (C) P2     (D) P3

40.(   )51单片机的四个并口中,无第二功能的并口是。
(A) P0       (B) P1      (C) P2     (D) P3

41.(   )下列可位寻址的寄存器是。
(A) PC       (B) IP      (C) SP    (D) SBUF

42.(   )51单片机内部RAM可位寻址单元20H ~ 2FH的位地址范围为。
(A) 20H ~ 2FH      (B) 00H ~ 7FH      (C) 00H ~ FFH    (D) 80H ~ FFH

43.(   )8051内部RAM地址为22H单元的位地址范围为。
(A) 00H ~ 07H      (B) 08H ~ 0FH      (C) 10H ~ 17H    (D) 18H ~ 1FH

44.(   )P3.6的第二功能符号为。
(A) /RD     (B) /WR      (C) /INT0    (D) /INT1

45.(   )在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中,指定寄存器中存放的是
(A) 操作数     (B)操作数的地址    (C) 转移地址     (D) 地址偏移量

46.(   )在寄存器寻址方式中,指定寄存器中存放的是
(A) 操作数     (B)操作数的地址    (C) 转移地址     (D) 地址偏移量

47.(   )执行返回指令时,返回的断点是
(A) 调用指令的首地址               (B) 调用指令的末地址
(C) 调用指令下一条指令的首地址     (D) 返回指令的末地址

48.(    )已知a=5,b=++a,则a和b的值是。
(A)  5,5      (B)  5,6     (C)  6,5    (D)  6,6

49.(   )已知a=5,b=a++,则a和b的值是。
(A)  5,5      (B)  5,6     (C)   6,5    (D)  6,6

50.(   )“当型循环”是。
(A)  先执行语句,后判断条件。    (B) 先判断条件,后执行语句。
(C)  跳过判断条件,执行语句。    (D)  跳过语句,执行判断条件。

51.(    )“直到型循环”是。
(A)  先执行语句,后判断条件。    (B) 先判断条件,后执行语句。
(C)  跳过判断条件,执行语句。    (D)  跳过语句,执行判断条件。

52.(   )while语句实现。
(A)  当型循环    (B) 直到型循环    (C)  顺序结构    (D) 分支结构

53.(    )do-while语句实现。
(A)  当型循环    (B) 直到型循环    (C)  顺序结构    (D) 分支结构

54.(    )break语句称为中断语句,break语句可以。
(A)中断所有循环  (B)中断本层循环  (C)中断所有程序的执行  (D)中断返回

55.(   )一个函数可以有多个形参,因而一个函数。
(A) 可以有多个返回值。   (B) 返回值个数与形参个数相同。
(C) 只能有一个返回值。   (D) 返回值个数少于形参个数。

56.(   )一个函数有形参,调用该函数时。
(A) 实参个数要和形参个数相同。   (B) 实参个数和形参个数可以不同。 。
(C) 实参个数要大于形参个数。     (D) 实参个数要小于形参个数。

57.(   )下列数据类型中,哪一个属于C51扩展的数据类型。
     (A)float     (B)void     (C)sfr16     (D)long

58.(   )单片机C51中用哪一个关键字来改变寄存器组。
   (A) interrupt     (B) unsigned    (C) using     (D) define

59.(   )不论共阴极数码管还是共阳极数码管,其段码是。
(A)固定的   (B) 相对的  (C) ASCII码  (D) BCD码

60.(   )共阴极8段LED数码管的段码中“0”的段码为
(A)3FH     (B) C0H      (C) 7FH      (D) 80H

61.(   )共阳极8段LED数码管的段码中“0”的段码为
(A)3FH     (B) C0H      (C) 7FH      (D) 80H

62.(   )矩阵式键盘是。
(A)编码式键盘  (B) 非编码式键盘  (C) 独立式键盘    (D) 机械式键盘

63.(   )独立式键盘是。
(A)编码式键盘  (B) 非编码式键盘  (C) 电容式键盘    (D) 机械式键盘

64.(   )4×4矩阵式键盘,最多可构成。
(A)8个键    (B) 16个键    (C) 20个键  (D) 12个键

65.(   )在下列有关MCS-51中断优先级控制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A) 低优先级不能中断高优先级,但高优先级能中断低优先级
(B) 同一中断不能自己嵌套
(C) 同一优先级中断请求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响应
(D) 同时同级的多中断请求,将形成阻塞,系统无法响应

66.(   )在MCS-51中,需要外加电路实现中断撤除的是
   (A) 定时中断  (B) 脉冲方式的外部中断  (C) 串行中断  (D) 电平方式的外部中断

67.(   )串行中断的入口地址是
(A)  0023H      (B)  0003H     (C)   000BH    (D)   0013H

68.(   )外部中断INT1的中断入口地址是
(A)  0023H      (B)  0003H     (C)   000BH    (D)   0013H

69.(   )中断查询,查询的是
   (A) 中断请求信号        (B) 中断请求标志位
(C) 外中断方式控制位    (D) 中断允许控制位

70.(   )执行中断返回指令,要从堆栈弹出断点地址,以便去执行被中断了的主程序。从堆栈弹出的断点地址送给
(A) ACC     (B) CY    (C) PC     (D) DPTR

71.(   )51单片机与开启定时器0中断无关的是。
  (A) TR0=1    (B) ET0=1   (C) ES0=1     (D) EA=1

72.(   )51单片机中与外部中断无关的寄存器是。
(A) TCON    (B) SCON   (C) IE     (D) IP

73.(   )51单片机中与定时/计数中断无关的寄存器是。
(A) TCON    (B) TMOD   (C) SCON     (D) IP

74.(   )中断标志需手动清零的是。
(A) 外部中断的标志         (B) 计数/定时器中断
(C) 串行通信中断的标志     (D) 所有中断标志均需手动清零

75.(   )执行语句IE=0x84 后,51单片机设定的功能是。
  (A)允许串行口中断,CPU开放中断。 (B)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CPU开放中断。
  (C)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CPU开放中断。(D)允许定时器0中断,CPU开放中断。

76.(   )执行语句IP=0x18 后,51单片机的中断优先顺序是
    (A)INT0→INT1→T0→T1→串行口   (B)INT0→T0→INT1→T1→串行口
(C) T1→串行口→INT0→INT1→T0    (D) T1→串行口→INT0→T0→INT1

77.(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中断函数的中断号是固定的            (B) 中断函数的中断号是随便写的
(C) 中断函数的中断号与工作寄存器组有关  (D) 中断函数的中断号要小于5

78.(   )定时器T1是
(A) 12位定时器  (B) 8位定时器  (C) 16位定时器  (D) 13位定时器

79.(   )定时器T1有
(A) 2种工作方式   (B) 3种工作方式   (C) 4种工作方式   (D) 5种工作方式

80.(   )计数/定时器中断发生在。
(A) 送入初值时   (B) 开始计数时   (C) 计数溢出时   (D) 计数值为0时

81.(   )计数/定时器为自动重装初值的的方式为。
(A) 方式0   (B) 方式1   (C) 方式2   (D) 方式3

82.(   )执行语句TMOD=0x52 后,MCS-51单片机设定的功能是。
   (A)定时器1为方式2,定时;定时器0为方式1,计数。
   (B)定时器1为方式1,计数;定时器0为方式0,计数。
   (C)定时器1为方式1,计数;定时器0为方式2,定时。
   (D)定时器1为方式1,定时;定时器0为方式2,定时。

83.(   )串行通信的传输速率单位是波特,而波特的单位
    (A) 字符/秒      (B) 位/秒      (C)帧/秒       (D) 帧/分

84.(   )帧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和1个停止位的异步串行通信方式是
(A) 方式0     (B) 方式1    (C) 方式2     (D) 方式3

85.(   )串行口工作方式1的波特率是
(A) 固定的, fosc/32                           (B) 固定的 ,fosc/16
(C) 可变的,通过定时器/计数器T1的溢出率设定  (D) 固定的, fosc/64

86.(   )串行口工作方式2的波特率是
(A) 固定的, fosc/32或fosc/64                 (B) 固定的 ,fosc/16
(C) 可变的,通过定时器/技术器T1的溢出率设定  (D) 固定的, fosc/64

87.(   )采用可变波特率的串行通信的工作方式为。
(A) 方式0和方式2                 (B) 方式0和方式2
  (C) 方式1和方式3                 (D) 方式2和方式3

88.(   )用MCS-51串行口的方式0,扩展并行输出口需使用。
(A)74LS273   (B) 74LS244  (C) 74LS165  (D)74LS164

89.(   )用MCS-51串行口的方式0,扩展并行输入口需使用。
(A)74LS273   (B) 74LS244  (C) 74LS165  (D)74LS164

90.(   )串行口发送中断标志TI的特点是。
(A) 发送数据时TI = 1          (B) 发送数据后TI = 1
  (C) 发送数据前TI = 1          (D) 发送数据后TI = 0
91.(   )DAC0832是。
(A) 8位D/A转换芯片    (B) 8位A/D转换芯片
(C) 10位D/A转换芯片   (D) 10位A/D转换芯片

92.(   )DAC0832是。
(A) 电压输出型D/A转换芯片     (B) 电流输出型D/A转换芯片
(C) 双积分输出型D/A转换芯片   (D) 逐次逼近输出型D/A转换芯片

93.(   )STC12C5A60S2单片机的A/D转换输入是在。
   (A) P0口  (B) P1口    (C) P2口   (D) P3口

1.简述MCS-51的功能部件组成。

2.简述MCS-51存储器的结构(可用结构图表示)。

3.8051如何确定和改变当前工作寄存器区。

4.MCS-51内部RAM低128单元划分为3个区域,说明这三个区域的地址范围和使用特点。

5.8051单片机复位的条件是什么?复位后PC、SP、和P0~P3的值是多少。

6.说明MCS-51的堆栈特点,复位时(SP)的值是什么?正常工作时应如何设置(SP)的值?

7.什么是寻址方式?8051单片机的7种寻址方式都是什么?

8.试说明C51的6种存储类型data、bdata、idata、xdata、pdata、code有什么区别?

9.关键字“sbit”定义某些特殊可寻址位,可以有几种方法?

10.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LED数码管显示电路有几种方式,有什么特点?

11.键盘有几项任务?分别是什么任务?

12.非编码键盘常见有两种,分别是什么?各有什么特点?

13.键盘扫描控制方式有哪3种?各有什么特点?

14.非编码矩阵式键盘所完成的工作分可为3个层次,是哪3个层次?

15.MCS-51有几个中断源?写出其名称。

16.一个中断源的中断请求被响应,必须满足什么必要条件?

17.叙述MCS=51 CPU响应中断的条件?

18.叙述MCS-51中断响应处理过程。

19.叙述中断初始化程序的设计步骤。

20.MCS-51中断优先控制,有什么基本规则?
21.C51中的中断函数和一般的函数有什么不同?

22.定时器/计数器有几种工作方式?分别是什么?

23.启动定时/计数器与GATE有何关系?

24.在使用8051的定时器/计数器前,应对它进行初始化,其步骤是什么?

25.计算机的数据传送方式有几种?分别说明其涵义。

26.串行通信按照数据传送方向有哪几种制式?分别说明其涵义。

27.在数据通信中,常用的同步技术有哪两种方式?分别说明其涵义。

28.写出MCS-51中SCON寄存器结构,位名称和位地址及各位功能。

29.简单叙述8051的串行通信的四种工作模式。

30.简述A/D、D/A转换器的概念。

31.分别简述A/D、D/A转换器选择要点。

32.简述STC12C5A60S2系列的单片机的A/D转换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