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USART_SendDate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8-10-23):
void USART_SendDate(USART_TypeDef * USARTx, uint16_t Date)里面的uint16_t Date指的是什么?

网友A:
数据类型,uint16_t是 unsigned short int 类型的数据.

网友B:
就是数据变量

网友C:
uint16_t在stm32的头文件里可以搜索到,Date怀疑敲错了,是data,即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D:
就是数据变量啊

网友E:
无符号整形16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