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win10系统 为何装了PL2303驱动,在插入USB的时候,电脑蓝屏

楼主(2018-10-23):
笔记本win10系统 为何装了PL2303驱动,在插入USB的时候,电脑蓝屏

网友A:
驱动问题,我以前也是总是出现插入串口线的时候电脑蓝屏,用360更新一下电脑驱动就过来了。

网友B:
Win10有问题 建议用Win7

网友C:
软件用win10,硬件用win7加虚拟机xp,兼容性更好

网友D:
用的是USB2.0的接口吗

网友E:
这款芯片从 XP 到最新系统都能运行

网友F:
换2303驱动3.0版本以下 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