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f2k60s2单片机串口printf函数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10-23):
为什么调用printf在这个板子上输出中文会出现乱码,我拿不同的板子试了基本一样的代码就没乱码,板子应该没有问题,请赐教

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
bit flag=0;
float b;
void delayms(int ms);
void allinit();
void keyscan();
void PCreceive();
void Uart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void main()
{
        a=100;       b=0.01;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串口1中断
        allinit(); //初始化板子
        while(1)
        {
                if(flag==1)
                {
                        flag=0;
                        PCreceive();
                }
                keyscan();
        }
}
void PCreceive()
{
        TI=1;
        printf("  hello world!     \n"    );delayms(5);
        printf("   总水量:%dL      \n"  ,a);delayms(5);
        printf(" 瞬时速度:%.1fL/min\n\n",b);        delayms(5);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void keyscan()
{
        if(P33==0)
        {
                delayms(5);
                if(P33==0)
                {
                        flag=1;
                }
                while(!P33);
        }
}
void delayms(int ms) //延时函数
{
        int i,j;
        for(i=ms;i>0;i--)
                for(j=845;j>0;j--);
}
void allinit() //初始化板子的,不会有问题
{
        P2=0XA0;
        P0=0X00;//关闭蜂鸣器,继电器
        P2=0X80;
        P0=0XFF;//关闭LED灯
        P2=0XC0;
        P0=0XFF;//选择所有数码管
        P2=0XFF;
        P0=0XFF;//关闭所有数码管
}

网友A:
看下有问题的板子晶振是不是11.059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问题的板子晶振是不是11.0592MHz

两个板子都是焊接的都是12M的晶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板子都是焊接的都是12M的晶振

12M晶振就要用12M晶振计算,否则误差太大了,自然容易出错: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2.000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C7;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这样与PC机串口通讯会失步。11.0592M计算的9600波特率误差为0,而12M计算的误差为0.16,所以还是建议用11.0592的晶振。

如果只是两个单片机之间串口通讯,那么晶振与波特率都无所谓,只要两边完全相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