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爱好者,C51单片机数码管如何显示0.5,然后一直0.5一个点一直加。到10停止呢?

楼主(2018-10-23):
业余爱好者,C51单片机,数码管如何显示0.5,然后一直0.5一个点一直加。到10停止呢?

网友A:
int a=0.5,num=0;定义一个标志位flag,在主函数里判断如果数num小于10,则显示小数点并且num每回加0.5放在数码管显示;如果num=10,则去掉小数点的显示,即用标志位来写两个带小数点的那个数码管显示的情况

网友B:
查表
数据为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一直到10

网友C:
显示数据扩大10倍,在数码管小数点位置显示“点”

网友D:
0.5你感觉难受了就扩大10倍,最后做取整、取余处理